富士PLC问题

楼主(2013-11-19):
从一个运行正常的PLC上传上来的程序打算下载到另一个同型号的新PLC中,但是上传上来的程序保存后,编译却出现有错误,显示:该地址:%QX1.1.2不能进行AT指定,在变量表中,把这个地址改成别的地址,保存后编译,依然出现同样的错误。所以不能下载到新的PLC中。硬件上就富士PLC NW0PT20-31,一个模块,没有扩展任何模块,采用SX-Programmer expert软件读写。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NW0P20T-31是富士SPB系列的20点本体PLC(12点输入,8点输出)

在D300Win中,该PLC的输出点地址方式为:分配符(例如%QX,%QD等)单元号.字编号.位编号

而地址是依次排列,12点输入占用掉一个字,因此8点输出位于第2个字中。

因此,其输入地址为%IW0.0(%IX0.0.0~%IX0.0.11),其输出地址为%QW0.1(%QX0.1.0~%QX0.1.7)

而您贴出的地址%QX1.1.2输入第一个扩展模块的地址,鉴于20点本体PLC是不能有扩展模块的,因此您核实您的PL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