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测正向电阻?哪个测反向电阻?

楼主(2013-11-19):
图(a)、(b)是用万用表判断二极管极性示意图,究竟哪个是测正向电阻?哪个是测反向电阻?

网友A:
b测正向电阻,a测反向电阻,应是无穷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测正向电阻,a测反向电阻,应是无穷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测正向电阻,a测反向电阻,应是无穷大。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啊。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哦。

网友D:
看你用的是什么表了,用数字表的话,红表笔 为正黑表笔为负

指针表的话:红表笔为负,黑表笔为正。

网友D:
再说一句,世猫兄画的图非常有立体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的是什么表了,用数字表的话,红表笔 为正黑表笔为...

 学习了

...

网友F(2014-10-27):
同意以上高手的解答,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

网友G:
指针表测量:(a)图测量的是反向电阻,(b)图测量的是正向电阻;数字表测量相反。

指针表内部电池的正极接在黑表笔;数字表内部电池的正极接在红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