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泰克屏连接三菱PLC与台达PLC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3-11-19):
我现在用海泰克触摸屏连接两个PLC,一个是三菱FX-2N的一个是台达EH3,通讯没问题,我想把三菱PLC里的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在经过触摸屏传送到台达PLC里,我用的是宏编写程序做传送。但怎么也实现不了。只有在断电在重新启动的情况下才把数据传过去。速求!!!谁能给解释。

网友A:
这个你应该编写脚本,把需要传输的数据首先读取到触摸屏的内存区,再把触摸屏的这个内存区映射到另一台PLC即可,直接映射肯定会出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