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启动不起来

楼主(2013-11-19):
空压机通过PLC输出一个4-20ma的信号到ACS510给定频率信号,变频器设置成标准宏,启动正常,压力上升,压力到达设定值后,给定信号频率降为设定最小值20HZ,但是输出频率维持在4HZ运行,压力下降后,信号又送过来监测到给定频率50HZ,但是输出频率还是维持在4HZ,怎么都不会升了,大神们帮我解答下,本人刚接触这个,不太懂。

网友A:
这个遇到过,频率给定信号没有过去

你可以检测一下PLC输出信号

或者频率上下限没设定正确

网友B:
问题:该信号的确送达变频器??

网友C:
1,你先要确认的  PLC 的模拟量 信号 的确送达变频器??

2,你是多大功率 的 空压机,长时间运行在 4HZ ? 这个可能有难度,如是一般三相异步电机改造的可能会发热烧坏的

3,建议你的空压机要空载起动,然后最好达到压力后,螺杆空压机会关闭进气口而空载运行,但是如何你设成一直变频 4HZ 运行可能会因负载变大电机线圈烧坏

网友D:
PLC输出的电流信号可在变频器中监视一下,到底是多少mA

网友E:
检查模拟量通道的参数设定吧,你是pid控制,需要设置两个通道的算法的。

楼主:
用电流表监测信号电流,确实没问题。监控给定频率也是反映了信号电流的大小。刚开机一切正常,只是到达压力点的时候保压过程没有,频率直接降到4HZ,然后信号电流不再起作用了。正常是到达压力点开始保压,维持在30HZ左右,如果没用用气一段时间,直接停机降为0HZ,气压降至下限点的时候,变频器开始启动。控制都是PLC控制,变频器只是取一个给定信号和启动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电流表监测信号电流,确实没问题。监控给定频率也是反映...

第二次启动的时候,给定信号有了,20MA的电流能监测到,并且监控给定频率也是50HZ,启动信号也正常,但是变频器还是维持在4HZ运行。

网友F:
在确定PLC输出有4-20mA信号后,看看变频器AI通道设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