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 的PID

楼主(2013-11-19):
求一个欧姆龙CP1E的PID程序实例,请各位师傅们帮帮忙啊,温度控制的最好,谢谢啊,也可以发邮箱haibinliu315@gmail.com

网友:
多多看手册。里面讲的比较清楚,实在不行自己写一个PID算法,西门子S7200 PLC仅仅支持8路PID控制回路,我根据PID公式写了16路,简单实用,比我用PID指令控制的效果还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