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1-19):
想买一台DVP 14es00T  和几个57步进电机练习一下编程和接线。

采购清单:1、DVP 14es00T2  2、57步进电机*2  3、步进电机驱动器

这样就可以了吗?还需要买编码器之类的东西吗?开关电源什么的都有。

我看书理解的是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只要有脉冲输出+方向输出或者A\B想输出就可以了(晶体管),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求吗?只需要用PLS指令或PLSY指令就可以了吗?

一台DVP 14es00T可以同时控制几台步进电机?不加模块的话。

网友A:
您好,ES系列只有1路脉冲输出(最高脉冲频率必须低于10,000hz);只能使用1次指令(PLSY或PLSR),且不能带扩展。建议你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