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310 DP 报警--COM亮红灯

楼主(2013-11-19):
S120,平时没有用,电缆线和通讯线都没有动过就突然亮COM的红灯。断电复位后,RDY和COM都是绿灯,这时,使劲晃一下电缆的圆形接头(航空插头的那种),马上就COM红灯了?或者带电机运行一会就报故障,COM和RDY都红灯。

我怀疑是电缆接头有点潮湿导致的,不知道怎么来检查和确认,请高手指点一二。

上传了诊断!!!!!!!!!!!!!见附件

网友A:
启动调试软件,连线,打开诊断缓冲区,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看诊断结果就明白

楼主:
 诊断文件已上传,请大家来分析下,我查了下好像是PROFIBUS总线或者接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