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开关的两种接法

楼主(2013-11-19):
搞工控的,自己家里装电线的时候,用的哪一种接线方法呢?

网友A:
用的是第二中。

网友B:
第二种比较安全。我上月帮亲戚家安装照明电就是用的第二种。

网友C:
  第2种接法是正确的,当然应该用第2种。

  第1种接虽然能够达到两地控制的功能,但是,第1种接法有严重的缺点:当两地的开关同时都与火线相接时,虽然是关掉了电灯,但电灯灯头对地是有电压的,因为电灯是熄灯的状态,很容易让人误触电!

网友D:
      用第二种接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第二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第2种接法是正确的,当然应该用第2种。   第1...

网友G:
第2种接法是正确的,当然应该用第2种

网友G:
第2种接法是正确的,当然应该用第2种。

网友H:
第一种接法可以改一下,灯泡处短接,灯泡移到零线处就安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第一种接法可以改一下,灯泡处短接,灯泡移到零线处就安全了

   支持!这种改接的接法也好!

网友I:
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接法更浪费电线和工时。而且和主流接法不同,会造成以后的检修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接法更浪费电线和工时。而且和主流接法不同,会造成以后的检修困难

  我不同意<田天>的观点。

  <帝国>的接法,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第3种接法”。第3种接法虽说是对第1种接法的“改接”,但是,第3种接法与第1种接法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第1种接法可以说是“错误的接法”,因为它违背了“零线直接进灯头”这一安全原则!

  第3种接法却是正确的,因为它遵守了“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这一安全原则!

网友C:
  关于第3种接法“更浪费电线和工时”的看法,我认为是<田天>的错觉!

网友C:
  “双联开关”这个名称只是这种功能的开关的“俗名”,它还有另一个“俗名”叫做“3线开关”。而它的“学名”叫做“单刀双掷开关”。

  为什么它又叫做“3线开关”呢?你看它要实现“双掷”功能,开关的接线就必须达到3根!少1根都不得行!

  第2种接法的图看上去俩开关之间只接2根线;第3种接法的图看上去俩开关之间要接3根线,于是,“第3种接法更浪费电线和工时”的错觉就出来了!

网友C:
  同样的两个接线图,要是换个人从另一角度看,是否会得到另一个相反的错觉呢?

网友C: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当因事制宜,灵活运用不同的接法。“灵活”但不违背“原则”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

  举例来说:有一套跃层住宅,楼梯设计在客厅一角,客厅顶灯既照客厅又照楼梯。客厅的顶灯设计成楼上楼下两地控制。

  通常,一块开关板上不仅仅只有一个开关,所以,开关板接线盒内必须埋装有电源火线,且不管楼上或楼下的开关板接线盒都必须埋装火线。

  按第3种接法,楼上、楼下的“3线开关”都不需单独为“双联”埋设火线,而与其它灯具的开关共用1根火线,余下所需的还是两根线,一根通另一个“双联”,另一根通客厅顶灯。

  对于这一种情况,如果死板的沿用“第2种接法”才是“更浪费电线和工时”!请参见下图的比较:

网友J:
学习了,才知道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的说法

网友C:
  第1种接法还有一个严重的“隐患”:火线、零线都进同一个“单刀双掷”开关的“掷”,很容易让检修电工误将“电源电压”直接短路!这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