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箱机产生的累积误差如何消除

楼主(2013-11-19):
大家好,情况是这样的,这几天在调试一台粘箱机,上电启动一切都正常,原点归位。这个机器一般是24小时运作的,机器开了大概7、8个小时后做出来的纸箱误差就很大了,误差达到了2~4公分了,造成这个误差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消除呢?这个算不算累积误差?不要告诉我断电回零啊,这个方案行不通,请帮忙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了解这个设备,只能猜一下了,可能是原点设置时复位没到原点。

网友B:
楼猪,作为一个在求助区发帖多年的人告诉你,发求助帖最好带上实际图片,外加悬赏,你这样图纸、控制过程说清楚,别人怎么帮

楼主:
两位说的是,下次改正!

网友C(2014-01-09):
是用在给纸部位的还是做反勾底的呀

网友D:
方法:如果是装箱,可以有司服电机,设置几个工位自动归原位
方便的话可以留你的QQ一下,方便交流

网友E:
电子齿轮比设定有误,或者是脉冲受干扰

走总线就没问题了

网友F(2014-04-07):
应该是干扰问题。。。

网友G:
也有可能是算法存在误差。比如前进是一次100,回退是分三次33。这样跑多了,自然也就差得越来越多了。.

网友H:
可能原因:

1.机械原因,螺纹间隙

2.伺服增量编码器累积误差

3.2-4公分误差?估计你机械结构松动了

/////////////////////////////////////////

本人从事国产变频器/伺服/运动控制推广的,还望各位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
累计偏差的话,个人觉得

1 机械打滑,包括传动机构;甚至编码器打滑都有可能

2 如果是齿轮传动,算法里使用了齿轮比,使用的是约数,也有可能导致累计偏差(例如使用减速机传动,通常标注速比带小数点,一般都是大约数字,会造成累计偏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