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vifi的覆盖范围有多大

楼主(2013-11-19):
平时经常在楼上可以搜索到别人的无线vifi热点,今天在楼下10米远的地方居然也搜索到了,而且上网也并不慢。

自己住在五楼,敢问一下各位,无线vifi的覆盖范围究竟有多大?

网友A:
无障碍一般50米以内,要是隔堵墙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障碍一般50米以内,要是隔堵墙的话,就不好说了   ...

没有错

网友C:
也得看功率大小,大的话方圆95米没问题(无障碍)。小的话,隔一堵二四墙就收不到信号了。有定向天线的话还能更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障碍一般50米以内,要是隔堵墙的话,就不好说了   ...

网友E:
我老家的无线路由器是宣称300米距离,但是实际150米的几户人家都可以正常上网

网友F:
   看功率大小,一般 TPLINK 的无障碍一般100米以内都会有信号 。

网友G:
150米,300米也有,关键看是否有建筑物影响,另外易拉罐是可以作为wifi的增强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也得看功率大小,大的话方圆95米没问题(无障碍)。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50米,300米也有,关键看是否有建筑物影响,另外易...

 怎么用.

网友J:
我家距离我家后楼直线距离应该至少在20米,在我家后楼能蹭到我家的信号上网。

网友K(2013-12-20):
在我家后楼能蹭到我家的信号上网。

网友L(2014-02-15):
wifi好不好!我当又发明了一种vifi通信网络呐!呵呵

网友M:
一般商业级15米左右吧,工业级150米.

这里是深圳百斯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目前主要产品有智能采集模块.温湿度传感器.串口转换器.

www.szbestcontrol.com

网友G:
楼上楼下,直线距离近啊,5楼和一楼很近的。楼层高度算3米,也就是15米

网友N:
我的5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