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3261-S程序如何转换成PWS6A00T-P

楼主(2013-11-19):
求救:海泰克触摸屏PWS3261-S程序如何转换成PWS6A00T-P?

旧的人机是PWS3261-S,现在有原程序,请问如果转换成现在替代用的PWS6A00T-P?
转换好以后,下载到PWS6A00T-P后,发现很卡,有些文字的数据看不到了,没有和PLC连接,请问是不是没有转成功?或是因为没有和PLC通讯造成?请高手指教!谢谢  我的邮件:baiyga@163.com

网友A:
你卡是因为 人机一直在尝试连PLC,占用了大量CPU资源,文字不显示也是因为没有连上PLC

你要接上PLC 再测试

网友B:
没有通讯上的问题,通讯上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1-04):
我们现在是用ADP6.7版本程序,你这个版本程序打开3261的程序就可以了。你再保存--编译--下载。下载好后,如果没有跟PLC通讯上,画面会显示不全面,反应也很慢。这事正常现象。若有问题可以联系深圳创研华科技郭工。QQ:235585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