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243-1模块的接线方式谁知道啊

楼主(2013-11-19):
求助西门子CP243-1模块接线方式

网友A:
这个还要什么接线方式,接上24V电源就可以了。

L+,M接24V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什么接线方式,接上24V电源就可以了。L+,M...

 这个模块就一个电源接线端子和一个以太网接口其他都没的么,第一次用到这个模块不太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这个还要什么接线方式,接上24...

是的。

网友B:
以太网模块尽量放在CPU模块后面,只要模块之间连上,接个电源直流24V,还有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C:
样本上都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