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3-11-19):
我安装三菱PLC软件8.52版。在打开创建新工程时会出现"新建工程失败“。没法运行。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哪款软件

如果是GX-WORKE2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GX-DEVELOPER的话,把压缩包先解压。

安装前需要安装ENVMEL\SETUP.EXE
然后再安装GX8C\SETUP.EXE  安装序列号:570-986818410

网友B:
不会是目录有中文吧,一般不支持中文目录的,有的也不支持多层目录、

楼主:
1楼有GX-DEVELOPER的软件吗?发一个过来。sym72.com@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