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_A2伺服控制器连接CN4与电脑相连的问题

楼主(2013-11-19):
CN4与电脑相连后,参数设置都可以,但是一旦使能伺服控制,就是点击那两个箭头进行简单的寸步运动,连接就断掉了,我是一个刚开始用伺服控制器的菜鸟,其实用到的功能也不多,就像这样简单的控制一下,但是都做不到,就像这样,求高人指点,真的是跪求指点了!

网友A(2014-11-12):
确保连接上,强制伺服on,看看马达有没有锁死,若锁住了,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实在不行,看说明书,将cn1接好后,手动操作,现设P2-30为1,在设P4-05,确认后进行手动操作

网友B:
以上报警,本人貌似经常碰到,不过出现的原因跟楼主有所区别,我说说我的情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在调试使用软件的过程中由于驱动器断电或者CN4接口接触不好,导致软件掉线为离线状态,这时你直接对软件进行操作,就会出现此报警,你可以先把ON-OFF(软件中间按钮)状态重新切换下,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就是因为软件掉线导致的,掉线后必须要重新连线,不然就出现此报警,报警后就只能重启软件了,建议你使能后先观察伺服电机,或者像1楼说的做测试吧!

网友C:
这是电脑的问题,多是系统不太好,易掉线,另外的是伺服版本低也是会有连不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