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控制的步进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3-11-19):
请问有没有做过can通讯的前辈啊?现在要控制64个电机(鸣志的步进伺服电机),使用CANOPEN通讯方式,电机支持此协议,也有说明。工控机采用PCI转Can的板卡,现在编程有点晕啊,以前没有接触过此类的应用。不知道怎么使用板卡提供的库函数来操纵电机。编程软件使用Labview实现,调用板卡的DLL来做。希望有过类似应用经验的前辈给点指导。谢谢!QQ:444917317

 附有电机的说明书,包括硬件,通讯部分。还有板卡的说明。

网友A(2014-01-06):
努力学习中。。。。。。。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我有做过使用TMCM的产品基于CAN组网比较多,TMCM的产品本身可以支持LabView通讯,可以交流一下QQ2472266802

网友B(2017-04-05):
矩形N80-M44MAD-CAN-NET  CANopen性能

国产矩形N80系列小型PLC,是一款支持以太网、CANopen总线、自整定PID功能的PLC。

国产PLC:深圳矩形N80系列M44MAD-CAN-NET,支持以太网、CANopen主站

步进系统:支持CAN总线的步进驱动器+电机

——————————————————————————

接线:触摸屏和PLC用RS-232通讯,PLC和步进驱动器采用CANopen通讯,PLC和电脑编程软件采用以太网通讯。

测试步骤:①、PLC先对步进驱动器进行初始化,设置步进驱动器为位置模式,配置两个RPDO(一个接收PLC发出的控制字,一个接收PLC发出的目标位置和目标速度),配置两个TPDO(一个发送状态字,一个发送当前位置);

②初始化完成后,通过触摸屏更改目标位置(以脉冲数为单位)、目标速度(转/分钟),按启动触发PLC发送RPDO控制电机转动,同时,PLC接收步进驱动器发出的TPDO,把电机的当前位置和状态,显示到触摸屏上。

———————————————测试视频——————————————
腾讯视频地址:
欢迎大家与我交流,矩形科技阙暑初 13049878565,QQ:180329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