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触摸屏软件使用说明(二)

楼主(2013-11-19):
5.新建 画面

   选择工作 台中的用户窗口,选择右边工作 台中的  “新建窗口”,双击新建窗口,做 画面设置(输入框, 显示、

   按钮、指示灯)

  6.画面设置

   首先,打开工具箱(在软件最上端,工具下的锤子扳手 图标)

   (1)输入框:选择工具箱 中的  【ab |】图标,按住 鼠标左键, 划出一个方框,双击这个方框,在弹出的  【输入框

     构件属性设置】 窗口中选择操作属性, 点击         【问号】后,在变量选择方式菜单 中选择        【根据采集信息生成】

      【通道类型】选择  “D”,   【通道地址】选择  “1”即可。

    (2)显示框(标签):选择工具箱 中的  “A”图标,按住 鼠标左键,拖 出一个方框,双击该方框,在弹出的[标签动

     画组态属性设置]中单击[属性设置];在[输入输 出连接]处选择[显示输 出];在上方的[显示输 出]选项 中,选择数值量

     输 出,然后单击 问号,在变量选择方式菜单 中,[根据采集信息生成][通道类型】选           “D”, 【通道地址】选    “1”

    (3)按钮:选择工具箱 中的  “ab |”下面的按钮 图标,按住 鼠标左键拖动 出一个方框,双击该方框,在弹出的[标准

     按钮构建属性设置] 中选择[操作属性],在选择[按下功能],[数据对象值操作],将[置1]改为[取反],然后单击 问号

     ,之后选择根据采集信息生成,选择[通道类型]为(M), [通道地址]为1,点击确认。

    (4)指示灯:选择[插入元件],点击[指示灯],在右边选择对应的指示灯 图标, 点击[确认],然后双击指示灯 图标,点

     击[数据对象]点 击 [开 关 量] , 点击 弹 出 的[ 问号] ,  然 后 根 据采集信息生成,选择  “通道类型”(M、X、Y)和

      “通道地址”(比如1),点击确认。

     注意: PLC采用的是8进制,逢8进1,本软件采用的是10进制,X8对应的PLC为X 10

  7.保存文件

   选择软件上排的菜单选项点击[窗 口],然后点击[工作 台],点击右上角[保存]图标。

  8.下载工程

     将触摸屏通 电,接上USB数据线, 点击[工具],然后[下载配置],选择[连机运行]连接方式需要选为[USB通讯]

     点击  【通讯测试】,待通讯测试成功,选择         【工程下载】, 等待下载完成即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