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顾美文本PLC一体机,时钟怎么读取呢?

楼主(2013-11-19):
文本PLC一体机文本是不带时钟的,但可以通过读取PLC的内部时钟寄存器显示时间,可我还是不会啊,直接读取D8013-8018的值吗?好像读取的不对啊~

网友A:
时间就是直接读取D8013等等,如果不对,要看一下你的PLC的时间设置正确吗?顾美我没有用过,我用的日立大型PLC是直接读的。

网友A:
补充:你可以通过读取秒那个地址,看是不是按秒的规律在变化,如果是,那么就是直接读取就可以。其他的单位可能是你的PLC时钟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你可以通过读取秒那个地址,看是不是按秒的规律在变...

现在知道顾美的了,是要通过读取PLC的内部时钟寄存器显示时间,然后在PLC内部MOV到D1000以内的寄存器值。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