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如何进行数值

楼主(2013-11-19):
计算公式如下:(a+b)/2*c*d*e其中a、b是模块采集到的数据、c、d、e是固定值,请问在组态里如何实现,请尽量详细些

网友A:
这个你查询下脚本语言,自己试试吧,目前没这个软件不好帮忙

网友B:
用脚本编辑宏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脚本编辑宏程序

   还有就是你直接用 算式 列出来,或是直接在 PLC 上做计算呀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