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及D8220问题

楼主(2013-11-20):
plc里面有个h2u-6A-bd1,注意,该模拟量扩展卡BD1带了1,看到一条通讯指令是这样写的,LD M8002 MOV H3A21 D8220,查过很多资料,没找到关于这个模拟量扩展卡的信息,找到过h2u-6a-bd的说明书,在官网找到的,可是对于D8220没怎么提,所以不清楚这个赋值的用处,希望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就是普通地址用法

楼主:
能告诉下这句话的含义吗?不懂哦

网友A:
D8220~D8239是PLC与扩展卡交互数据的寄存器,D8220是命令寄存器,这里在D8220写入H3A21就是让扩展卡正常工作。当然写其它值也可以,除了HC000、HC001和HFFFF外,写入任何值,扩展卡都会正常工作。这里的H3A21应该是H2u-3A-BD的卡的例子,3A代表卡类型,有3路模拟量,2表示2路模拟量输入,1表示1路模拟量输出。卡类型可在卡正常工作后查看D82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8220~D8239是PLC与扩展卡交互数据的寄存器...

 这里使用的是H2u-6A-BD1的卡,我看到那板子上面写着的,有具体的使用说明书吗?你的意思是说,除了那几个修改滤波参数的外,可以赋值任何值吗?

即使我使用的是6A卡,也可以赋值H2A11或者H3A30等值吗?赋值H3A11或者H3A50会报故障吗?不是说能自动识别吗?那应该是随便什么值都行,那我能不写这语句吗?手上没有空闲的PLC,不然自己试,烦请大哥帮忙解释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D8220~D8239...

D8220里可以赋除了那几个修改参数外的任何值,这是个命令寄存器,一般使用的话不对其进行赋值或者直接写0就好。

扩展卡是自动识别的,识别号存放于D8230,如你这个卡在上电后就可以看到D8230=H6A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