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1

楼主(2013-11-20):
有一台37KW英威腾GD200变频器(深井泵用)一次10KV系统接地故障后出现,出现变频器主板烧毁,反馈用压力表烧毁,总电源空开跳闸。同型号深井泵用变频器有10台都分布在园区四周。且都正常。求高手分析原因。离故障点最近的井用变频器正常完好。

网友A:
10KV系统接地,引起了地线电压升高,损坏的变频器的接地电阻是不是不够小,造成了损坏。主板和压力表都烧,应该是过电压引起的。检查下那的接地电阻吧。

网友B:
   一次10KV系统接地故障后出现,出现变频器主板烧毁,是不是 地线 过大的 瞬时电压 呀,也就是所说的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