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分传感器,测玉米淀粉

楼主(2013-11-20):
大家好,我现在想了解一下测玉米淀粉的水分传感器,精度在1%一下,请求大家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简单的办法,用一个直流高电压源,串接一个电流表,然后把正负极分别插入淀粉堆里的不同位置,然后看电流值就知道了。。。电流值越高,水分越大,反之水分越少。

如果要量化结果,那就把正负极间的距离固定下来,然后找来两种测量好干度淀粉,分别获取他们的电流测量值,然后将结果平均刻度化就行了。。。

网友B:
俺好几年前,开发咧个含水量、密度、孔隙度、体积,四参数都能测的东东,,,

大约1分钟能测一个样,

比如您舀一勺淀粉,放入测筒里,盖上盖子就成咧

可老板不知咋想的,不安排给它设计外壳,似乎不想让卖鸟~~~~~~~

女马 白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