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LP428不工作,请求指点。

楼主(2013-11-20):
AT89LP428不工作,晶体用的32.768kHz的,哪位用过?请求指点。

网友A:
 这是什么东东,真的是不太清楚哟

网友B:
你搞单片机,总不可能没有示波器吧,测量晶振波形啊

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最高晶振频率低压是20Mhz,5V是25Mhz,应该是超过晶振频率了吧

还有爱特梅尔市场上假货很多的,我吃过一次苦头。

网友B:
看错了Khz和Mhz,

32K的晶振是不是太低了,需要高可靠性用6Mhz的晶振差不多了,晶振频率太低需要更换晶振电容的,否则不会起振的。

楼主:
多谢诸位!示波器测量晶振频率正常,CPU就是不工作,没办法又买了一个,这个新买的一切正常,那个不工作的现在仍然不工作,当初要是多买一个就好了,耽误偶两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