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的看懂别人已经写好的程序?

楼主(2013-11-20):
现在需要我能快速的看懂已经写好的程序,我用的是S7 300,自己现在只能写一些简单的小程序,怎么样才能快速的看懂比较大的程序呢?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1)知道个个输入输出的功能,(可以看符号表)

2)知道这套程序的应用场合

3)知道这道程序的控制流程

4)了解这个人的编程习惯(这个比较难,因为人的思维都不一样,就跟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一个道理,可能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

这些都了解了,您看懂别人的程序就相当快了。

最后建议楼主看完别人写的程序,能有点自己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知道个个输入输出的功能,(可以看符号表)2)知道这...

 多谢了,,,,我会慢慢的尝试的。。。应该说是具体的控制原理比较重要。现在也只是了解程序和使用场合。

网友B:
如果别人的程序已有注释,难度不大,稍微下点工夫就能理解。

如果别人的程序没注释,若要完全看懂,其难度不亚于看火星文字。

说了不怕你笑话,2000步的电梯程序,没注释,本人足足用了3个月时间,才将其注释标注完成。

网友C:
如果别人的程序没注释,若要完全看懂,其难度不亚于看火星文字。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别人的程序已有注释,难度不大,稍微下点工夫就能理解...

 问题是确实注释很少。。。苦!!

网友D:
这个东西很简单。。你一个小学生,说,如何读懂名著??当然你要一点点来,先读一些简单的,然后慢慢看一些通俗的,然后再看一些复杂的,然后再看名著,诗词歌赋,推理,或者莎士比亚的。。一点点来。

网友E:
先熟悉硬件再熟悉软件

网友F:
首先搞懂工艺流程(非常熟悉),再把PLC控制系统的电路搞懂(非常熟悉),再慢慢的对应工艺和电路看,相信很快就搞懂了,1年,也许2年吧。

网友D:
你从识字开始,到可以读懂莎士比亚需要多长时间?花点时间不为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首先搞懂工艺流程(非常熟悉),再把PLC控制系统的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知道个个输入输出的功能,(可以看符号表)2)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