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调速电机的作用及方法

楼主(2013-11-20):
 微型调速电机是利用改变电机的级数、电压、电流、频率等方法改变电机的转速,以使电机达到较高的使用性能的一种电机。微型减速电机作用:

    A.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电机额定扭矩。

   B.减速同时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惯量数值。

    台湾电机-松文机电厂生产的微型调速电机的调速方法有:

    1.变极对数调速方法
    这种调速方法是用改变定子绕组的接红方式来改变笼型电动机定子极对数达到调速目的;

    2.变频调速方法
    变频调速是改变电动机定子电源的频率,从而改变其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变频调速系统主要设备是提供变频电源的变频器,变频器可分成交流-直流-交流变频器和交流-交流变频器两大类,目前国内大都使用交-直-交变频器;

    3.串级调速方法
    串级调速是指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回路中串入可调节的附加电势来改变电动机的转差,达到调速的目的。大部分转差功率被串入的附加电势所吸收,再利用产生附加的装置,把吸收的转差功率返回电网或转换能量加以利用。钧宝电机根据转差功率吸收利用方式,串级调速可分为电机串级调速、机械串级调速及晶闸管串级调速形式,多采用晶闸管串级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