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超声波液位计故障

楼主(2013-11-20):
西门子的超声波液位计,在设定好变松输出量程后,过段时间后自己会改变,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家,分析一下,是三线制的接线方式,24V开关电源供电,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A:
没用过超声波液位计,用过其他厂家的超声波流量计,参数设置完毕后需要固化参数,否则就不储存修改的参数,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