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和条码通讯问题

楼主(2013-11-20):
最近在搞一个PLC读条码的事情,PLC是CPM2A 30CDR,条码扫描器是SYMBOL ms-3207,不知道PLC的232口应该怎么设置才可以读到条码内容并保存,最好有实际的程序,本人对此PLC不太了解。

网友A:
PLC设置中选择通信模式为RS232C,通信速率可自由设定.其实就是一种无协议通信.

使用TXD,RXD命令进行通信.注意PLC端的地线是9号线,而不是普通电脑的5号线.三线通信方式.条码器输出的ASCII码.使用时可能需要转换成二进制或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