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cpu错误故障

楼主(2013-11-20):
 我厂三菱变频器半个来月没有用,今天上电就显示故障代码E.7,代码意思为“cpu错误”,断电从新上电后还是报E.7,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

楼主:
补充一下变频器为11千瓦的

网友A:
E. 7 CPU 错误 内置CPU的通信异常发生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请与经销商联系

网友B:
强电串入
  接地没接好,有腐蚀性气体, 跳闸时变频器前断的断路器跳闸了, 大功率马达因惯性产生过电压动作, 因强电电缆与控制电缆没有分开走, 会对控制电缆上产生高电压,

电网谐波和瞬时高压
  供电电网邻近线路有大功率非线性负载, 大型设备, 斩波起停且供电方式上没有相应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