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短路

楼主(2013-11-20):
一台变频器, 正常不带电机,不送电情况下,直接用数字万用 表    测量输出端时 万用表显示短路, 我怀疑是IGBI 模块坏了,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IGBT模块都已经标明了它的极限,还有怎么辨别哪个是IGBT 模块。

楼主:
希望知道的朋友告诉下,挺着急的。

网友A:
静态测量:把万用表放在乘100档,测量黑表笔接1端子、红表笔接2端子,显示电阻应为无穷大; 表笔对调,显示电阻应在400欧左右.用同样的方法,测量黑表笔接3端子、红表笔接1端子, 显示电阻应为无穷大;表笔对调,显示电阻应在400欧左右.若符合上述情况表明此IGBT的两个单元没有明显的故障. 动态测试: 把万用表的档位放在乘10K档,用黑表笔接4端子,红表笔接5端子,此时黑表笔接3端子红表笔接1端子, 此时电阻应为300-400殴,把表笔对调也有大约300-400殴的电阻表明此IGBT单元是完好的. 用同样的方法测试1、2端子间的IGBT,若符合上述的情况表明该IGBT也是完好的。 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用黑表笔接IGBT 的漏极(D),红表笔接IGBT 的源极(S),此时万用表的指针指在无穷处。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漏极(D),这时I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 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住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源极(S)和栅极(G),这时IGBT 被阻 断,万用表的指针回到无穷处。此时即可判断IGBT 是好的。 注意:若进第二次测量时,应短接一下源极(S)和栅极(G)。 任何指针式万用表皆可用于检测IGBT。注意判断IGBT 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因R×1K Ω挡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 导通,而无法判断IGBT 的好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知道的朋友告诉下,挺着急的。

这个不能说变频器坏了,答案如二楼,你可以拿个小电机实测一下。

网友C:
首先确认万用表正常,如果真的电阻为零那就是坏了!

但是正常的变频器内部IGBT元件的功率管均有续流二极管做保护,因此如果电阻不大不一定意味着坏损

网友D:
小功率变频器有些是三个一起的,大功率的是并联的,不知道你是啥品牌的变频器,多大功率?

网友E:
感觉楼主是不是电机线没拆量的?如果拆了电机线,量两两输出短路了,是IGBT坏了。个人经验:用导通档,量母线正与输出三相;然后是输出三相与母线负量,一般有0.3--0.5的导通电压

网友F: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样测量的?静态测量主回路如果短路,IGBT肯定坏了,静态测量主回路如果正常,IGBT也不一定是好的,具体要通电看故障记录内容,然后断电,拆开测量才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是不是电机线没拆量的?如果拆了电机线,量两两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的回复内...

电机线肯定拆了,今天打开变频器 保险都烧了,可惜不知道哪个事IGBT模块。

网友H(2014-05-13):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买本关于变频器的书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