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触摸屏、开关电源、电机接地线怎么接?

楼主(2013-11-20):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触摸屏、开关电源、电机接地线怎么接?

他们的地线如何接最好?

电机地线必须与PLC、触摸屏等控制地线分开吗?

开关电源的地线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网友A:
变频器与电机地线均接到保护地上,一般PLC、信号屏蔽、触摸屏单独接在仪表地上,没有单独仪表地时,也共用过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与电机地线均接到保护地上,一般PLC、信号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