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故障 新

楼主(2013-11-20):
变频器常见故障

  (1) 变频器驱动电机抖动
     在接修一台安川616PC5-5.5kW变频器时,客户送修時标明电机行抖动,此时第一反应是输出电压不平衡.在检查功率器件后发现无损坏,给变频器通电显示正常,运行变频器,测量三相输出电压确实不平衡,测试六路数出波形,发现W相下桥波形不正常,依次测量该路电阻,二极管,光耦。发现提供反压的一二极管击穿,更换后,重新上电运行,三相输出电压平衡,修复。
     (2) 变频器频率上不去
     在接修一台普传220V,单相,1.5kW变频器时,客户标明频率上不去,只能上到20Hz,此时第一想到的是有可能参数设置不当,依次检查参数,发现最高频率,上限频率都为60Hz,可见不是参数问题,又怀疑是频率给定方式不对,后改成面板给定频率,变频器最高可运行到60Hz,由此看来,问提出在模拟量输入电路上,检查此电路时,发现一贴片电容损坏,更换后,变频器正常。
     (3) 变频器跳过流
     在接修一台台安N2系列,400V,3.7kW变频器时,客户标明在起动时显示过电流。在检查模块确认完好后,给变频器通电,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启动一瞬间显示OC2,首先想到的是电流检测电路损坏,依次更换检测电路,发现故障依然无法消除。于是扩大检测范围,检查驱动电路,在检查驱动波形时发现有一路波形不正常,检查其周边器件,发现一贴片电容有短路,更换后,变频器运行良好。
     (4) 变频器整流桥二次损坏
     在接修一台LG SV030IH-4变频器时,检查时发现整流桥损坏,无其它不良之处,更换后,带负载运行良好。不到一个月,客户再次拿来。检查时发现整流桥再次损坏,此时怀疑变频器某处绝缘不好,单独检查电容,正常。单独检查逆变模块,无不良症状,检查各个端子与地之间也未发现绝缘不良问题,再仔细检查,发现直流母线回路端子P-P1与N之间的塑料绝缘端子有炭化迹象,拆开端子查看,果然发现端子碳化已相当严重,从安全角度考虑,更换损坏端子,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正常运行已有半年多。
     (5) 变频器小电容炸裂
     在接修一台三肯SVF7.5kW变频器时,检测时发现逆变模块损坏,更换模块后,变频器正常运行。由于该台机器运行环境较差,机器内部灰尘堆积严重,且该台机器使用年限较长,决定对它进行除尘及更换老化器件的维护。以提高其使用寿命,器件更换后,给变频器通电,上电一瞬间,只听“砰”的一声响动,并伴随飞出许多碎屑,断开电源,发现C14电解电容炸裂,此刻想到的是有可能电容装反,于是根据其标识再装一次,再次上电,电容又一次炸裂。于是进一步检查其线路,发现线路与电容标识无法对上,于是将错就错,把电容装反,再次上电,运行正常。这一点在后来送修的相同的机器得以证实。

楼主:
 变 频 器 的 参 数 设 置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在调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参数设定不当,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导致起动、制动的失败,或工作时常跳闸,严重时会烧毁功率模块IGBT或整流桥等器件。变频器的品种不同,参数量亦不同。一般单一功能控制的变频器约50~60个参数值,多功能控制的变频器有200个以上的参数。但不论参数多或少,在调试中是否要把全部的参数重新调正呢?不是的,大多数可不变动,只要按出厂值就可,只要把使用时原出厂值不合适的予以重新设定就可,例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是必须要调正的。当运转不合适时,再调整其他参数。   现 场 调 试 常 见 的 几 个 问 题 处 理起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短不宜长,具体值见下述。过电流整定值OC过小,适当增大,可加至最大150%。经验值1.5~2s/kW,小功率取大些;大于30kW,取>2s/kW。按下起动键*RUN,电动机堵转。说明负载转矩过大,起动力矩太小(设法提高)。这时要立即按STOP停车,否则时间一长,电动机要烧毁的。因电机不转是堵转状态,反电热E=0,这时,交流阻抗值Z=0,只有直流电阻很小,那么,电流很大是很危险的,就要跳闸OC动作。制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长不宜短,易产生过压跳闸OE。具体值见表1的减速时间。对水泵风机以自由制动为宜,实行快速强力制动易产生严重“水锤”效应。起动频率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频率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频率从0开始合适。起动转矩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转矩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转矩从0开始合适。基底频率设定基底频率标准是50Hz时380V,即V/F=380/50=7.6。但因重载负荷(如挤出机,洗衣机,甩干机,混炼机,搅拌机,脱水机等)往往起动不了,而调其他参数往往无济于事,那么调基底频率是个有效的方法。即将50Hz设定值下降,可减小到30Hz或以下。这时,V/F>7.6,即在同频率下尤其低频段时输出电压增高(即转矩∝U2)。故一般重载负荷都能较好的起动。制动时过电压处理制动时过电压是由于制动时间短,制动电阻值过小所引起的,通过适当增长时间,增加电阻值就可避免。制动方法的选择(1)能耗制动。使用一般制动,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以发热形式损耗。在较低频率时,制动力矩过小,要产生爬行现象。(2)直流制动。适用精确停车或停位,无爬行现象,可与能耗制动联合使用,一般≤20Hz时用直流制动,>20Hz时用能耗制动。(3)回馈制动。适用≥100kW,调速比D≥10,高低速交替或正反转交替,周期时间亦短,这种情况下,适用回馈制动,回馈能量可达20%的电动机功率。更具体详情分析以及参数选取。空载(或轻载)跳OC按理在空载(或轻载)时,电流是不大的,不应跳OC,但实际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原因往往是补偿电压过高,起动转矩过大,使励磁饱和严重,致使励磁电流畸变严重,造成尖峰电流过大而跳闸OC,适当减小或恢复出厂值或置于0位。起动时在低频≤20Hz时跳OC原因是由于过补偿,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保护值过小(包括过流值及失速过流值),减小基底频率就可。起动困难,起动不了一般的设备,转动惯量GD2过大,阻转矩过大,又重载起动,大型风机、水泵等常发生类似情况,解决方法:①减小基底频率;②适当提高起始频率;③适当提高起动转矩;④减小载波频率值2.5~4kHz,增大有效转矩值;⑤减小起动时间;⑥提高保护值;⑦使负载由带载起动转化为空载或轻载,即对风机可关小进口阀门。使用变频器后电动机温升提高,振动加大,噪声增高我公司载波频率设定值是2.5kHz,比通常的都低,目的是从使用安全着眼,但较普遍反映存在上述三点问题,通过增高载波频率值后,问题就解决了。送电后按起动键RUN后没反应(1)面板频率没设置;(2)电动机不动,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即按“停止STOP”并检查下列各条:①再次确认线路的正确性;②再次确认所确定的代码(尤其对与起动有关的部分);③运行方式设定对否;④测量输入电压,R,S,T三相电压;⑤测量直流PN电压值;⑥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压值;⑦检查驱动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⑧检查面板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⑨全面检查后方可再次通电。

楼主:
        过流(OC)
过流是变频器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
1.1现象
     (1) 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 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1.2 实例
     (1) 一台LG-IS3-4 3.7kW变频器一启动就跳“OC”
     分析与维修:蚩 敲挥蟹⑾秩魏紊栈档募O螅 谙卟饬縄GBT(7MBR25NF-120)基本判断没有问题,为进一步判断问题,把IGBT拆下后测量7个单元的大功率晶体管开通与关闭都很好。在测量上半桥的驱动电路时发现有一路与其他两路有明显区别,经仔细检查发现一只光耦A3120输出脚与电源负极短路,更换后三路基本一样。模块装上上电运行一切良好。
     (2) 一台BELTRO-VERT 2.2kW变频通电就跳“OC”且不能复位。
     分析与维修:首先检查逆变模块没有发现问题。其次检查驱动电路也没有异常现象,估计问题不在这一块,可能出在过流信号处理这一部位,将其电路传感器拆掉后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故认为传感器已坏,找一新品换上后带负载实验一切正常。
二、 过压(OU)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1) 实例
     一台台安N2系列3.7kW变频器在停机时跳“OU”。
      分析与维修:在修这台机器之前,首先要搞清楚“OU”报警的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变频器在减速时,电动机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速度加快,转子的电动势和电流增大,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回馈的能量通过逆变环节中与大功率开关管并联的二极管流向直流环节,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所致,所以我们应该着重检查制动回路,测量放电电阻没有问题,在测量制动管(ET191)时发现已击穿,更换后上电运行,且快速停车都没有问题。
三、欠压(Uu)
     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3.1 举例
     (1) 一台CT 18.5kW变频器上电跳“Uu”。
分析与维修:经检查这台变频器的整流桥充电电阻都是好的,但是上电后没有听到接触器动作,因为这台变频器的充电回路不是利用可控硅而是靠接触器的吸合来完成充电过程的,因此认为故障可能出在接触器或控制回路以及电源部分,拆掉接触器单独加24V直流电接触器工作正常。继而检查24V直流电源,经仔细检查该电压是经过LM7824稳压管稳压后输出的,测量该稳压管已损坏,找一新品更换后上电工作正常。

楼主:
(2) 一台DANFOSS VLT5004变频器 ,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加负载后跳“ DC LINK UNDERVOLT”(直流回路电压低)。
分析与维修:这台变频器从现象上看比较特别,但是你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问题也就不是那么复杂,该变频器同样也是通过充电回路,接触器来完成充电过程的,上电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估计是加负载时直流回路的电压下降所引起,而直流回路的电压又是通过整流桥全波整流,然后由电容平波后提供的,所以应着重检查整流桥,经测量发现该整流桥有一路桥臂开路,更换新品后问题解决。
四、过热(OH)
     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举例
     一台ABB ACS500 22kW变频器客户反映在运行半小时左右跳“OH”。
分析与维修:因为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有故障,所以温度传感器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变频器的温度确实太高,通电后发现风机转动缓慢,防护罩里面堵满了很多棉絮(因该变频器是用在纺织行业),经打扫后开机风机运行良好,运行数小时后没有再跳此故障。
五、输出不平衡
     输出不平衡一般表现为马达抖动,转速不稳,主要原因: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抗器坏等。
5.1举例
     一台富士 G9S 11KW变频器,输出电压相差100V左右。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器初步在线检查逆变模块(6MBI50N-120)没发现问题,测量6路驱动电路也没发现故障,将其模块拆下测量发现有一路上桥大功率晶体管不能正常导通和关闭,该模块已经损坏,经确认驱动电路无故障后更换新品后一切正常。
六、过载
     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七、开关电源损坏
     这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丹佛斯变频器采用了新型脉宽集成控制器UC2844来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出,同时UC2844还带有电流检测,电压反馈等功能,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八、SC故障
     SC故障是安川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IGBT模块损坏,这是引起SC故障报警的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SC故障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用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SC故障报警。
九、GF-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
十、限流运行
     在平时运行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变频器提示电流极限。对于一般的变频器在限流报警出现时不能正常平滑的工作,电压(频率)首先要降下来,直到电流下降到允许的范围,一旦电流低于允许值,电压(频率)会再次上升,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稳定。丹佛斯变频器采用内部斜率控制,在不超过预定限流值的情况下寻找工作点,并控制电机平稳地运行在工作点,并将警告信号反馈客户,依据警告信息我们再去检查负载和电机是否有问题。

楼主:
三菱变频器维修常用故障代码表如下:
      故障代码故障现象/类型故障原因解决对策
      E.OC3减速时过电流跳闸减速运行中(加速,定速运行之外),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70(%)时, 保
      护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1.延长减速时间 2.解决输出短路现象
      3.检查制动动作 4.将失速防止动作设定为合适的值
      (参照第51页))
      E.OV1加速时过电流跳闸加速运行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70(%)时, 保
      护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1.延长加速时间(用于升降的下降加速时间设置得短一些
      ) 2.起动时"E.OC1"总是点亮的情况下,拆下电机再启动
      如果"E.OC1"仍点亮,请与经销商联系 3.接线时避免短路
      4.失速防止动作是否正确
      (参照第51页) 5.请在Pr.19基准频率电压中设定基准电压(电机的额定电压等)
      (参照第59页))
      E.OC2恒速时过电流跳闸恒速运行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70(%)时, 保 护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1.消除负载急剧变化
      2.修复输出短路
      3.正确设定失速防止动作
      (参照第51页))
      E.OC3减速时过电流跳闸减速运行中(加速,定速运行之外),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70(%)时, 保
      护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1.延长减速时间 2.解决输出短路现象
      3.检查制动动作 4.将失速防止动作设定为合适的值
      (参照第51页))
      E.OV1加速时再生制动过电压跳闸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电路直流电压达到规定值以上时, 保 护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缩短加速时间
      E.OV2定速时再生制动过电压跳闸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 保 护 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
      ·取消负载的急速变化
      ·必要时请使用制动单元或共直流母线变流器(FR-CV)
      E.OV3减速停止时再生过电压跳闸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 保 护 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
      ·延长减速时间,使减速时间符合负载的转动惯量
      ·减少制动频度
      ·必要时请使用制动单元或共直流母线变流器(FR-CV)
      E.THT变频器过负载跳闸(电子过流 保 护 )
      ·1如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20(%)(
      ·2),而未到过电流切断(170(%)以下)时,为 保 护 输出晶体管,使电子过流 保 护 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过负载承受能力120(%)(
      ·2)60s,反时限制性)减轻负载
      E.THM电机过负载跳闸(电子过流 保 护 )
      ·变频器内装有的电子热继电器在超负载或恒速运转过程中检测到因冷却能力下降而造成的电动机过热,达到Pr.9电子过电流 保
      护设定值的85(%)时,处于预兆警报(TH显示)状态,达到规定值的话, 保 护 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的输出
      带多极电动机等特殊的电动机或几台电动机时,电子热继电器不能 保 护 电动机,所以请在变频器输出侧设置热继电器1.减轻负载
      2.恒转矩电机时把Pr.71设定为恒转矩电机
      3.正确设定失速防止动作水平
      (参照第51页)
      E.FIN散热片过热如果冷却风扇过热,温度传感器会启动,变频器停止输出1.周围温度调节到规定范围内
      2.进行冷却风扇的清扫
      E.IPF瞬时停电 保 护发生超过15ms的停电(变频器输入切断也同样)时,控制电路为了防止异常动作启动瞬时停电 保 护,停止变频器输出
      停电超过100ms时,不启动异常报警输出,复电后启动信号为ON时变频器再启动
      (如果是15ms以内的停电,变频器继续工作
      )而且根据运行状态的不同
      ·修复瞬时停电
      ·准备瞬时停电的备用电源
      ·设定瞬时停电再启动的功能(Pr.57)(参照第98页)
      E.BE制动晶体管异常检测S75K以上的机种中,在制动器回路产生制动器晶体管损坏等异常现象时,停止变频器的输出
      此时,有必要迅速切断变频器的电源
      55K以下在内部回路发生异常时显示请更换变频器
      E.UVT欠压 保 护如果变频器的电源电压下降,控制回路可能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或引起电机的转矩不足,发热的增加
      为此,当电源电压下降到300V以下时,停止变频器输出
      如果P,P1之间没有短路片,则欠压 保 护 功能动作1检查电源等电源系统设备
      2在P,P1之间连接短路片或直流电抗器
      E.ILF输入缺相在Pr.872输入缺相 保 护 选择里设定为功能有效(=1)且3相电源输入中缺-相时动作
      (参照第106页)
      ·正确接线
      ·确认Pr.872的输入缺相 保 护 选择
      E.OLT失速防止因失速防止动作输出频率下降到0Hz时
      正在进行失速防止动作时为OL
      ·减轻负载
      E.GF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 保 护当变频器的输出侧(负载侧)发生接地,流过接地电流时,变频器停止输出排除接地的地方
      E.LF输出缺相 保 护当变频器输出侧(负载侧)三相(U,V,W)中有一相断开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正确接线
      ·确认Pr.251输出缺相 保 护 选择的设定值
      E.0HT外部热继电器动作
      ·为防止电机过热,安装在外部热继电器或电机内部安装的热继电器动作(接点打开)时,使变频器输出停止
      ·降低负载和运行频度
      ·继电器接点自动复位的情况下,只有变频器没有复位,变频器不会再启动
      E.PTCPTC热敏电阻作动PTC热敏电阻的电阻值高于异常检测值(500欧~4k欧)持续超过10秒时,变频器停止输出减轻负荷
      E.OPT选件异常连接高功率因素变流器时,误将交流电源接到L1,L2,L3,则有此显示
      ·连接高功率因数变流器(FR-HC,MT-HC)或共直流母线变流器(FR-CV)时,是否给L1,L2,L3 端子接上交流电源
      E.OP1选件插口异常各插口上安装的内置选件功能出现异常(如通信选件的通信异常,通信选件以外的内置选件的接触不良等)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确认选件功能的设定
      ·确实进行好内置选件的连接
      E. 1选件异常当变频器主机与通信选件间接口部的接触不良等发生时,变频器停止输出1.请确认内置选件的连接
      2.变频器周围有过大的干扰时,采取抗干扰措施
      如采取了以上的对策仍未改善时,请与经销商联系
      E.PE参数存储元件异常(控制板)参数存储元件发生异常时(EEPROM故障)请与经销商联系
      用通讯方法频繁进行参数写入时,请把Pr.342设定为"1"(RAM写入)
      但因为是RAM写入方式,所以一旦切断电源,就会恢复到以前状态
      E.PE2参数存储元件异常(主电路基板)存储的参数发生异常(EEPROM故障)请与经销商联系
      E.PUEPU脱离当Pr.75复位选择/PU脱离检测/PU停止选择设定在"2","3","16"或"17"状态下,如果操作面板及参数单元脱落,主机与PU的通信中断,变频器则停止输出
      当Pr.121PU通讯再试次数的值设定为"9999",用RS-485通过PU接口进行通讯时,如果连续通讯错误发生次数超过允许再试次数,变频器则停止输出
      超过Pr.122通讯校验时间间隔设定的时间通信中途切断时变频器则停止输出安装好FR-DU07或参数单元(FR-PU04-CH)
      E.RET再试次数溢出如果在设定的再试次数内不能恢复正常运行,变频器停止输出处理该错误之前一个的错误
      E. 6CPU 错误内置CPU的通信异常发生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变频器周围有过大的干扰时,采取抗干扰措施
      E. 7CPU 错误内置CPU的通信异常发生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请与经销商联系
      E.CPUCPU 错误内置CPU的通信异常发生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请与经销商联系
      E.CTE操作面板用电源输出短路,RS-485端子用电源短路操作面板用电源(PU接口的P5S)短路时,电源输出切断
      此时,操作面板(参数单元)的使用和 PU接口进行RS-485通信都变为不可能
      RS-485端子用电源发生短路时,将切断电源输出
      此时,不能通过RS-485端子进行通讯
      复位的话,请使用端子RES输入或电源切断再投入的方法1.检查PU,电缆 2.确认RS-485端子连接
      E.P24直流24V电源输出短路从PC端子输出的直流24V电源短路时,电源输出切断
      此时,外部接点输入全部为OFF
      端子RES输入不能复位
      复位的话,请使用操作面板或电源切断再投入的方法
      ·排除短路故障
      E.CDO超过输出电流检测值输出电流超过了Pr.150输出电流检测水平中设定的值时启动请确认Pr.150输出电流检测水平,Pr.151输出电流检测信号迟延时间,Pr.166输出电流检测信号保持时间,Pr.167输出电流检测动作选择的设定值
      (参照第86页)
      E.IOH浪涌电流抑制电阻过热浪涌电流抑制电流的电阻过热时启动(180℃以上持续5秒时启动)1.浪涌电流抑制电流电路故障
      2.请重新组织电路,避免频繁进行ON/OFF
      如采取了以上的对策仍未改善时,请与经销商联系
      E.SER通讯异常(主机)从RS-485到RS-485的通讯中在Pr.335的RS-485通讯重试次数不等于"9999"的情况下超过了重试次数,引发了通讯错误,此时变频器将停止输出
      通讯开断时间超过在Pr.336设定的RS-485通讯检测时间间隔时变频器也将停止输出连接好RS-485端子的接线
      E.AIE模拟输入异常端子2/4输入电流的设定,在输入30mA以上时,或有输入电压(7.5V以上)时显示电流输入指定为频率指令或将Pr.73模拟输入选择,Pr.267端子4输入选择设定为电压输入
      (参照第114页)
      E.13内部电路异常内部电路异常时显示请与经销商联系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1. 底板(直流中间电路、低压电源电路,各项检测电路、触发板电路等);
  2. cuvc板(显示电路、计算电路、触发电路等);
  3. 选件板(通讯板等)。
  二、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为了对变频器的好坏作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可以先对它做一个静态测试,主要是对直流中间电路和igbt的检测,用万用表检测其内部保险是否烧断、中间滤波电容的容量及是否击穿、igbt的续流二极管是否损坏等。因为变频器同一种报警可以由底板、cuvc板、通讯板共同造成,所以发现故障时不要盲目判断,引起工作的繁琐和时间的浪费。
  1. “e”报警故障
  西门子变频器“e”报警(据分析其原因为:底板(15v过低),cuvc板(5v电压没传到指定地点,cuvc板有短路故障)等。
  (1) 西门子变频器6se7023-4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处理情况:
  ● 更换cuvc板送电开机,液晶显示屏仍显示“e”报警,说明故障原因不在cuvc板而在底板;
  ●
检查底板,用万用表测底板各电压,发现15v明显偏低,查8脚软启动电压是0.5v(正常值为3.85v)经查5v正常,q2触发电压正常,用万用表测q2有故障换新后电压回复正常,15v输出正常,恢复变频器接线,输入参数,启动变频器运行正常
  (2) 西门子变频器6se7016-1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送电开机,一切正常,说明故障就在cuvc板,测与之相关的3个1kω电阻,有一个已经变值,换新后恢复正常。
  (3) 西门子变频器6se7021-0 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处理情况:查底板15v不正常,严重过小,底板有明显的过热现象,断开15v负载,恢复正常,显然故障在其负载,经查为后部mos管短路造成,将mos管和与之并联的稳压管换新后,电压恢复,重新送电试机一切正常。
  (4) 西门子变频器6se7016-1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故障消失,说明故障就在cuvc板,用万用表电阻档测1,2点(5v电源端)阻值为320ω(正常为486ω)证明了电路有短路的地方,经查d5有两脚直接击穿,用热风枪拿掉d5,换上新的(焊接一定要仔细,不要有人为的短路或断路产生)重新送电试机,完全恢复正常。
  2. “黑屏”故障
  西门子变频器黑屏一般故障原因有(电源损坏、igbt短路造成内部保险烧毁)等。
  (1) 6se7023-4tc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无显示
  处理情况:用表测igbt内部已严重短路,造成内部保险已经烧断失去电源,更换igbt以及维修触发电路重新送电,一切正常。
  (2) 6se7016-1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无显示
  处理情况:用外接24v电源试机,屏幕显示正常,再用万用表测低压交流输出,无电压说明故障在电源处,测uc3844(6)脚脉冲输出正常,到q36栅极没有,经表测量r321由28ω变为无穷大换新后试机,故障消失。
  3. “008”报警故障
  为与之相连“008”为开机封锁报警,变频器不能启动,故障原因:在上电后变频器对其测试点进行检测,如果条件达到,cuvc板输出信号将充电电阻用并联的继电器短封,给变频器以更大的电流使之运行,否则将在屏幕上显示“008”并且无法启动。
  (1) 6se7023-4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008”报警
  处理情况:30(下)为008检测点(正常为15v),测30(下)没有15v,k1已经闭合,查q3发射极有15v基极电压正常,怀疑q3损坏,换新以后送电,一切正常。
  (2) 西门子变频器6se7022-4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008”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正常,说明故障在cuvc,经查的r652和r658损坏造成的,换新后试车,一切正常。
  4. “f002”报警故障
  6se7016-1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f002”电压过低报警
  处理情况:查母线直流540v正常,说明底板电压检测系统出现故障,经检测直流母线540v电压经电阻串联通过tl084传信号给cuvc板,如果检测电压低于参数p071所设置的数值将会停止电机并发出报警,用万用表电压档测tl084端无有电压(正常值因为2.38v),再用电阻档测串联的30个电阻发现有两个因腐蚀已经断路致使信号无法传递,更换电阻后,送电试车一切正常。
  5. “f011”报警故障
  (1) 6se7023-4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 “f011”,过电流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后故障依旧,说明原因在底板,分析电路互感器经a1再通过tl084给cuvc信号如果大于说设置的电流将会发生报警并停车,用电阻档测tl084z周边电阻发现7脚输出电阻r44(47ω)变值为无穷大致使信号阻断,更换新电阻后送电试车,一切正常。
  (2) 6se7023-8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 “f011”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后,完全正常,说明故障在cuvc板,查cuvc板将万用表黑表笔接触2,红表笔接触1,测其阻值偏大正常值应为(2.91k),再查r521,r523,r526阻值已经变大,换新后试车,一切正常。
  在接540v直流前,最好先用24v低压试一下,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
  三、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日常维护。
  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功能特点,具有电工操作常识。在对变频器日常维护之前,必须保证设备总电源全部切断;并且在变频器显示完全消失的3-30分钟(根据变频器的功率)后再进行。应注意检查电网电压,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定期清除变频器内部灰尘,通过加强设备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
  1. 冷却风扇
  变频器的功率模块是发热最严重的器件,其连续工作所产生的热量必须要及时排出,一般风扇的寿命大约为20kh~40kh。按变频器连续运行折算为3~5年就要更换一次风扇,避免因散热不良引发故障。
  2. 滤波电容
  中间电路滤波电容:又称电解电容,该电容的作用:滤除整流后的电压纹波,还在整流与逆变器之间起去耦作用,以消除相互干扰,还为电动机提供必要的无功功率,要承受极大的脉冲电流,所以使用寿命短,因其要在工作中储能,所以必须长期通电,它连续工作产生的热量加上变频器本身产生的热量都会加速其电解液的干涸,直接影响其容量的大小。正常情况下电容的使用寿命为5年。建议每年定期检查电容容量一次,一般其容量减少20%以上应更换。
  3. 防腐剂的使用
  根据公司的生产特性,各电气mcc室的腐蚀气体浓度过大,会致使很多电气设备因腐蚀损坏(包括变频器)。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请专门安装一套空调系统,用正压新鲜风来改善环境条件。为减少腐蚀性气体对电路板上元器件的腐蚀,我们还要求变频器生产厂家对线路板进行防腐加工,维修后也要喷涂防腐剂,有效地降低了变频器的故障率,提高了使用效率。
  在保养的同时要仔细检查变频器,定期送电,带电机工作在2hz 的低频约10分钟,以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
  变频器的科技含量较高,是强电与弱电相结合的,其维修工作是一项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与操作水平的结合,它的技术水平代表着变频器的维修质量。所以我们要经常阅读一些有关的书报杂志,不断了解这些电子元器件所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开拓我们的思路,给我们维修工作以启迪,并将这些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解决一些维修过程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使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要想使变频器正常的运行少出故障,这对维修人员技术水平要求极高,同时维修技术人员对现场环境、设备、工艺等的充分了解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上是本人在变频器使用与维修中的一点经验和心得。希望与各位同行共同讨论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楼主:
台安V2系列变频器维修速查故障代码详表如下:
      故障代码故障现象/类型故障原因解决对策
      CPF程序异常
       外部杂讯干扰
       在产生干扰的电磁接触器励磁线圈并联RC 吸收器 Eg:AC200V 用(120Ω+0.33μ)

      EPREEPROM 异常
       EEPROM 故障
       更换EEPROM

      OV停 机 中电压过高
       侦测线路故障
       若RESET 无效,变频器送修

      LV停 机 中电压过低
       1、供电电源电压过低
      2、400V 系列的限流电阻(R1)或保险丝烧断
      3、侦测线路故障
       1、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2、更换限流电阻或保险丝
      3、变频器送修

      OH停 机 中变频器过热
       1、侦测线路故障
      2、周温过热或通风不良
       1、变频器送修
      2、改善通风条件

      OC_S启动瞬间过电流
       1、电机绕组与外壳短路
      2、电机接线与大地短路
      3、晶体管模块损坏
       1、检修电机
      2、检查配线
      3、更换晶体管模块

      OC-A加速时过电流
       1、加速时间设定太短
      2、使用电机容量超过变频器容量
       1、设定较长的加速时间
      2、更换容量匹配的变频器
      3、检修电机
      4、检查配线
      5、提高失速防止准位

      OC_C定速中过电流
       1、负载瞬间变化
      2、电源瞬间变化
       1、加大变频器容量
      2、重新执行自动参数量测功能(P_091=1)
      3、若上述皆无效,则将定子电阻降低(P_081)

      OC_d减速时过电流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
       1、设定较长的减速时间
      2、提高失速防止准位

      OV_C运转中/减速中电压过高
       1.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或负载惯性较大
      2. 电源电压变化过大
       1、设定较长的减速时间
      2、外加制动电阻或制动模块
      3、电源输入侧加装电抗器
      4.加大变频器容量

      OH_C运转中散热片过热
       1、负载太大
      2、周温过热或通风不良
       1、检查负载是否异常
      2、加大变频器容量
      3、改善通风条件

      OVSP运转中过速度
       1、负载变动过大
      2、向量模式中未接电机
       1、加大变频器容量
      2、接上电机

      LV-C运转中电压过低
       1、电源电压过低
      2、电源电压变化过大
       1、改善电源品质或调高P_102
      2、设定较长加的速时间
      3、电源输入侧加装电抗器
      4、加大变频器容量

      Err4CPU 不合法中断
       外界杂讯干扰
       排除杂讯干扰(如时常发生,请与台安联系)
      OC停 机 中过电流
       1、侦测线路故障
      2、电流侦测信号线连接不良
       变频器送修

      OL1电机过载
       1、负载太大
      2、P_112、P_087 设定不当
       1、加大电机容量
      2、依说明设定P_112、P_087

      OL2变频器过载
       负载太大
       加大变频器容量

      OL3过转矩
       1、负载太大
      2、P_123、P_124 设定太小1、加大变频器容量
      2、依需要设定P_123、P_124

      STP0零速停止中
        P_052-P_054=15,端子信号导通,运转指令有效,且设定频率为0Hz时会发生

      STP1直接启动失效

      1、变频器设定外部运转(P_005=1),且直接启动功能无效(P_103=XXX1)时,若电源投入时,运转开关放在导通的位置,则变频器无法启动,此时闪烁STP1(请参考P_103
      参数说明)
      2、P_103=XXX0 时,可直接启动

      STP2键盘紧急停止
        1、变频器设定外部运转(P_005=1 ),且STOP 键设定有效(P_106=XXX0)时,若在运转中,按下键盘上的STOP
      键则变频器依P_010 的设定方式停止,停止后闪烁STP2,必须将运转开关先关断再导通后,才会再启动
      2、变频器在通讯中,且STOP 键设定有效(P_106=XXX0)时,若在运转中,按下键盘上的STOP 键,则变频器依P_010
      设定方式停止,停止后闪烁STP2,此时PC 必须先送停止命令,再送运转命令给变频器,变频器才会再启动
      3、P_106=XXX1 时,STOP 键无紧急停止功能

      E.S.外部紧急停止
        外部紧急停止信号经由多功能输入端子输入时,变频器减速停止,停止后闪烁E.S.

      b.b.外部遮断
        外部遮断信号经由多功能输入端子输入时,变频器会立刻停止输出,并闪烁b.b.

      ATER自动参数量测失败
        1、电机铭牌输入错误,造成自动参数量测失败
      2、执行电机参数自动测量过程中紧急 停 机

      PDERPID 反馈断线
        PID回馈信号线路故障检出

      PDERPID 反馈断线
        PID回馈信号线路故障检出

      ECERECER
        PG回馈信号线路故障检出

      Err 8AV2 变位检知
        变位检知动作

      LOC参数、频率转向已锁定
       1、P_008=XXX1/XX1X 时,企图修改频率/参数
      2、于P_007=X1XX 下:(1)企图反转(2)将段数(过程控制时)设定为反转(参P_131~P_133 说明)
       1、P_008 设为XXX0 或XX0X
      2、P_007 设为X0XX

      Err1按键操作方式错误
       1.P_006>1 或段速运转时,按▲或▼键
      2.运转中企图修改运转中不可修改的参数(参考参数一览)
       1、P_006=0 时,才可由▲或▼键修改频率
      2、 停 机 后才修改

      Err2参数设定错误
       1.P_032 在P_113 ±P_116 或P_114 ±P_116 或P_115 ±P_116 的范围
      2.P_031≦P_032
      3.执行电机参数自动测量时条件设定错误(如:P_002 未设定为1、P_005及P_006 未设定为0)
       1. 修改 P_113~P_116 或P_032
      2. P_031>P_032
      3. 执行电机参数自动测量时, P_002 设定为1
      P_005 及P_006 设定为0

      Err5通讯中,修改参数无效
       1、通讯中下禁止控制命令
      2、通讯中修改P_192 或P_193
       1、通讯前必须先下致能命令
      2、通讯前,先设定好参数

      Err6通讯失败
       1.接线错误
      2.通讯参数设定错误
      3.和校验错误
      4.通讯格式错误
       1.检查硬件及配线
      2.检查P_192 或 P_193
      3.使用RS485 通讯时,JP4 上跳线要插着
      4.使用RS232 通讯时,JP4 上跳线要拔掉
      5.把CON12 的1,2 脚短接把P_190 改为0

      Err7参数设定错误
       1、企图修改P_000 或P_194~P_249
      2、电压、电流侦测线路异常
       Reset 变频器如仍故障变频器送修

楼主:
  分析一:马达变为发电机
  当马达功率较大时,热继上端有电控制马达,马达就是电动机,
当变频器上端无电,下端与马达还连接时,马达因惯性运转时,马达就变为发电机;然后通过三相连接线对外输出一个空载电压(电压值跟马达的转速成正比),从而造成变频器上端烧毁!
  对策: 停止马达时断开变频器后的接触器, 如有可能增加马达刹车抱闸机构.
  分析二:强电串入
  接地没接好,有腐蚀性气体, 跳闸时变频器前断的断路器跳闸了, 大功率马达因惯性产生过电压动作, 因强电电缆与控制电缆没有分开走, 会对控制电缆上产生高电压,
烧毁变频器!
  对策:变频器前增加隔离继电器, 检查接地, 延长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分析三:电网谐波和瞬时高压
  供电电网邻近线路有大功率非线性负载, 大型设备, 斩波起停且供电方式上没有相应防范措施,
  对策: 增加防谐波装置
  另外,环境原因也有可能,下雨受潮后一送电,有些时候会出现Game Over。
  注:如果全部变频器上电就爆,可能是接地不良被雷击!

楼主:
Jul 20ABB变频器(ACS800)维修报警故障处理
变频器维修技术 No Comments »  北京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专业ABB变频器维修,可解决ACS100、ACS140 、ACS400/500
、ACS600、 ACS800、ACS1000 、ACS550、ACS510等系列各种疑难故障,报修热线:010-88459350 021-54257837
  一、报警信息:ACS800TEMP(4210)
  1、报警原因:
  ACS800内部过温,再变频器模块温度超过125摄氏度时发出过温警告信号;
  2、报警解决措施:
  (1)检查环境条件;
  (2)检查通风条件和风机运行情况;
  (3)检查散热器的散热片,清楚灰尘;
  (4)检查电机功率是否合适;
  二、报警信息:BACKUP USED
  1、报警原因:
  pc存储的传动参数备份文件正被下载使用;
  2、报警解决措施:
  等待,直到完成下载任务。
  三、报警信息:BC OVERHEAT(7114)
  1、报警原因:
  制动斩波器过载;
  2、报警解决措施:
  (1)停止传动,使斩波器冷却。
  (2)检查电阻过载保护功能的参数设置。
  (3)检查制动周期是否满足允许范围。
  检查传动交流电源电压没有超核额。
  BRAKELFT:停机时的制动降落时间长于BRAKE LONGFT的时间延时,发出的警报信号不会使传动跳闸,但会激活看门狗输出信号用于提升机的紧急停车。

楼主:
变频器万能密码

                          欧瑞变频器(惠丰变频器)万能密码:1888
                          1500-G  1500-P  1000-G 200-G
                          LG-iS5   FU2-92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MAK-01可修改功率
                          汇川变频器被密码锁定之后看不得任何参数,输进通用密码18181可以打开解锁
                          三恳变频器通用密码:CD900设为365
                          东元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以看到65条参数,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P00改成03参数可修改。
                          6SE70书本型变频器被设定密码,打不开。将P358和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施耐德变频器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找到COD进往,输进6969即可。
                          西威变频器的密码,在SERVICE里面,输进28622就进往了
                          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型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修改,设为1数据可修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进FFFF,才能进进。
                          嘉信TX-4T040C型变频器,参数修改不了。该变频器的参数序号为F00-F99。共100个参数。F00即是用户密码,出厂设置为8888.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
                          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也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

                          键一起按下,显示P256,按ENTER键修改此参数,把00改成01,按ENTER退出后可修改全部参数
                          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纵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O-C7)然后把这个端子跟公共端CM1或P24端接,在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例:要把端子7改成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的万能密码是:1311
                          安川G5变频器密码,具体在A1-04中显示,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W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进进往就可以改参数了。
                          安川G7变频器密码,当显示A1-04中显示,一边按住MWNU键、一边按住RESET键就会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看到密码之后再输进到A1-04就行了。然后就能用这个密码进往了。
                          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
                          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
                          1、在16.03参数输进密码:2303
                          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
                          可以进进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以前是,现在试试看)
                          爱默生TD3000密码是8888
                          爱默生TD3300密码是2002
                          烁普变频器高级菜单
                          P301输进321
                          A000输进11,刷新程序
                          P301输进321
                          A000输进9,进菜单
                          E001,输进机器G,P
                          E002输进电压
                          E003额定电流
                          E004电压校正
                          E005不动
                          E006电流校正
                          台达M迷你型:单次解锁长按ENT或MOD5秒,即可进进参数设置
                          永久解锁:按单次解锁,进进参数设置,修改P76的值为00(解锁为00,加锁为08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
                        ”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纵:打开参数90,写进“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进“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楼主:
  我们维修不少电梯用的变频器,发现很多故障是由于其工作环境温度高而使元件轻易老化造成的,由于电梯变频器安装在大楼的最顶层的控制室,经常在厦天受太阳的暴晒,加上变频器本身及制动电阻的发热,使控制室内温度非常高,工作环境温度高会缩短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变频器在这方面更明显,所以电梯控制室在设计时除了透风题目还要留意隔热,有可能的配空调机,安装变频器的电柜在厦天假如发现其内部温度很高时,应把电柜门打开,我见过很多厂家的电柜设计实在太小了!恰好可装上变频器!而且没安装散热风扇!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其三菱E540-0.75KW至3.7KW变频器明显“E7”故障,说明书说是CPU板坏,想买这个板,但实在是模块里的通讯电路出题目,由于这模块是一体化模块,不能维修,只能整个模块换掉或换新变频器!           三菱A540-7.5/5.5KW换模块时用假负载的接线方法:由于这变频器没装快熔,维修时用假负载的接线比较麻烦,我们的处理方法是:紧固好模块7MBI50-120,从P端引出一条电线,在P端贴上两三层电工胶布,使其与电路板隔开,把驱动板装上,这时除P端外其它都装上螺丝,假负载(灯炮)就装在这引出线与变频器接线真个P1端之间.用5HZ开机,丈量输出电压平衡后,关掉电源,滤波电容放电,松一松驱动板的螺丝,用力把引出线拉出来(不用拿掉驱动板),把P真个电工胶布弄破,直接装上螺丝就可以!这型号变频器不装模块是无法开机(跳故障),不能在装模块前观察驱动电路波形,假如不是这样做,则有时很轻易烧模块!           经常发现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个别螺丝忘记拧紧,如模块的紧固螺丝、主回路的联接螺丝,这对变频器是致命的!装上模块后最好按电流走向顺序拧紧主回路上的螺丝,并重复检查,最后抖一下变频器,看看是否有螺丝丢在里面。           关于变频器的几点补充说明:           1.变频器只会降压,不能升压。           2.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           3.变频器是一部电磁干扰器。           4.变频器IGBT模块、主控板无法大规模国产化,价格居高不下。           5.是否偷工减料的变频器本钱差别很大,使用寿命差别很大。           6.变频器要求供电电源质量要比较好。           7.变频器的寿命并非无穷,风扇及电解电容最先老化。           8.变频器是强电及弱电的结合体,主板电路精密,工作环境差及保养不好则故障率高。           风机类变频器使用要留意几个题目:           1)减速时间不能太短,一般要3-5分钟。           2)不要采用“自由停车”及“自动复位”功能,除非你设置了“速度跟踪”功能。           3)假如没设置“速度跟踪”功能,就不能在风机还在惯性转动时启动变频器。           4)输进电压更要求稳定。           5)电机三相电流要求比较平衡,电机轴承不能有题目。           最近维修一台三菱A540-55K变频器,是一位维修新手维修不好才拿到我们这里来,这台机本来是坏了一个模块,换好模块后,这位新手想丈量驱动是否正常,把模块触发线拨掉,结果一通电就跳闸,检查后发现又烧掉一个模块!他想很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IGBT模块的触发端在触发线拨掉后有可能留有小量电压,此时模块处于半导通状态,一通电就因短路而烧坏,GTR模块没有这特性,才可这样测试!           我们维修不少三菱A240-22K变频器,都是坏模块!原因是保养不好,如散热器尘多堵塞、电路板太脏、散热硅脂失效等,这变频器的输出模块(PM100CSM120)是一体化模块,就是坏一路也要整个换掉,维修价格高!好的模块也难找!假如你的变频器还没坏,则要多加小心保养!特别是这几天天气炎热!           最近维修一台安川616G5-55KW变频器,损坏严重,其原来是有一个快熔断了(三相各有一个快熔),电工可能是没有经验,没有检查模块是否有题目,又一时找不到快熔,就用一条铜线代替,开机后发出一声巨响,两个模块炸裂,吸收回路坏,推动板也无法维修,换新板,造成重大损失!按我们经验,假如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题目,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铜线代替快熔的做法我们已见过不少次!           我们发现经常有人在把三菱A240-5.5KW变频器换成A540-5.5KW时把A540-5.5KW“N”线接地!一送电变频器就发出巨响!变频器损坏严重!一方面是A540-5.5KW的“N”线与A240-5.5KW变频器的地线的位置相似!有的电工没看清楚就把地线接上往;有的电工则误以为“N”线就是地线!请三菱变频器用户小心接线!           很多人打来电话问到外观一样的模块怎样测出其电流的大小,实在很简单,只要用电容表,测出模块G-E或C-E结的电容量,电流大的电容量也大!留意要在同类型的模块中比较!           有一位电工打来电话,说他在给变频器试机时发现变频器输出电压有1000多伏(输进380V),问是否是变频器故障?是否会烧电机?他还不明白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原来他是用数字万用表丈量,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普通没防干扰的数字表在这里丈量是很不准!           有此粗心的电工在给三菱A540变频器的辅助电源(R1、T1)接线时没有拿掉短接片,结果在把变频器烧掉后还弄不明白其道理,原来当短接片没拿掉时,变频器内部R与R1、T与T1是已连在一起,电工以为从R、T引来两条线没有分别,结果把R接到S1、T接到R1,造成相间短路,由于R与R1、T与T1的连线是通过电源板的中间层,结果把电源板烧掉,爆开成两层!一般情况下没必要接辅助电源(R1、T1)!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丈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很多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当发电机有故障时,输出高压电常把变频器及电子仪器烧坏!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见过的,往年深圳就有一家拉丝厂一次就坏了二十几台30KW变频器,停产十几天,造成重大损失,工厂在发电机搞了很多保护方法可效果不太明显!后来我们想了一个被动的保护方法,就是在变频器或仪器的输进真个空气开关上加了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高压电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变频器,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减小,压敏电阻很便宜,这个方法可说是花小钱办大事!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进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是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接的地方当然是空气开关的输出端!           今天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到压敏电阻题目,他问到有的变频器里面输进端也有压敏电阻,也应该有保作用!但根据我们修过的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看,轻伤的就只烧断电路板的铜线,重伤的就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电容,造成重伤的原因可能是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它的金属碎片到处飞;爆炸时发出强大的静电及电磁波(很象雷击);烧断电路板的铜线使空气开关不动作。 所以在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情况就好很多!           顺德一家针织厂的一个电工被老板加奖2000元,原因就是受到我们的启示,用压敏电阻保住很多变频器及针织机械的电子板!可见效果是明显的!!           有的人买模块时要求型号一字不差!实在完全没必要这样,如模块7MBR25NF-120与7MBR25NE-120的参数是一样的,前者只多了四个定位脚!由于IGBT模块的驱动是电压控制,有更好的互换性,只要耐压、电流参数一样,不同型号的IGBT模块很多是可互换!有的安装尺寸不同的还可另钻孔!GTR模块则还需要考虑其放大倍数,互换性差一点!我们维修变频器那么便宜就是充分利用模块的互换性,避开用市场上热销的模块,不然模块价格高或难找到!           怎样选购模块:维修变频器,判定模块的质量也是关键!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痕迹),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丈量,输进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往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封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丈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丈量!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产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轻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假如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抱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夸大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维修高手过于自信,维修变频器不用假负载,觉得太麻烦,结果还是有烧模块的可能!假如用假负载,几乎可做到万无一失!除非你买的是假模块!!           很多人搞不清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纵:打开参数90,写进“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进“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有的人为了进步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轻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往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未几!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固然可进步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有的人没有给变频器的电源输进端安装空气开关,一当模块损坏,则电路板烧毁严重!甚至无法维修!特别是变频器里面不带熔断器的几个品牌更是这样!熔断器的电流也不能选太大!质量要好一点!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题目: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轻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由于变频器是相对比较珍贵的设备,不同牌子的价格差别又大,故障率又高,所以有的人在选购变频器时大伤脑筋! 我们以为,当变频器是否正常运行对你的生产影响很大;当你的配套设备是卖到很远的地方;当你不想经常给机修工找麻烦!你还是用性能好的、价格高的名牌变频器!但也并非所有名牌都适合你使用!有的名牌变频器很娇气(怕湿、怕尘),要有好的环境才有好的质量!假如你的电机运行比较平稳,不用急停车,负载轻,电源电压稳定,变频器工作环境好,有故障也不影响生产,两年内坏包换新机,维修服务部又近,为了节省开支,你不妨考虑买一台价格比较低,名气过得往的变频器!           有的人在调试变频器时没有顾及变频器的“感受”!只根据生产需要把加减速时间调至1秒以下,变频器经常坏,当加速太快时,电机电流大,性能好的变频器会自动限制输出电流,延长加速时间,性能差的变频器会由于电流大而减小寿命!加速时间最好不少于2秒。当减速太快时,变频器在停车时会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模块也轻易损坏!电机要急停的最好用上刹车单元,不然就延长减速时间或采用自由停车方式,特别是惯性非常大的大风机,减速时间一般要几分钟!           最近有两个工厂各坏一台75KW变频器,都是坏一个模块,可有一台模块的价格只有1300元(整台机共6个模块),可另一台的模块报价是23000元(一体化模块),所以购买变频器时你必须考虑以后维修的题目!           经常发现有的人买模块回往自己修变频器时没有在模块底面涂上散热硅胶,这样模块的热量不能很好传给散热器,会因温度太高而烧毁!更不能涂麦乳胶(有的人是这样做),其作用相反!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产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轻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假如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抱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夸大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有的人为了进步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轻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往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未几! 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固然可进步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我们的模块在卖出前是经严格测试!始终有一些不讲信用的人在把模块损坏后才要求退货,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的退货条件是要求在装机前且在一个月之内!假如卖出的模块要我们保用,则要把变频器送给我们维修并收取公道的人工费!           假如你的车间同一个角落有很多变频器;假如你是啤酒厂、饮料厂(环境湿润);假如你是化工厂、陶瓷厂(尘多);假如你是锅炉车间(温度高),你最好能把变频器安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大大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大大延长变频器的寿命!           我们在维修大量变频器后发现变频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假如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供电不是直接从主回路的滤波电容供给,而是从输进端就与主回路分开独立供给,假如电源是380V的则最好变压成220V(整流)再供给开关电源,固然这样变频器会复杂点,但其故障率会大大降低!由于很大部分变频器故障与开关电源有关系!当变频器在运行时其主回路直流电压很多时候是不稳定的,假如开关电源供电是从主回路的滤波电容供给时,开关电源就轻易坏!希看变频器设计者能留意到这题目!           工厂的地线很少断,但断了以后没使人触电却烧毁了变频器!有一个啤酒厂同时损坏十几丹佛斯变频器,现象是主板接线端子出现强电打火,烧坏主板。经现场调查,是由于有一个电机漏电,工厂的地线也恰好生锈断掉,强电经变频器地线反串进变频器主板!地线对防雷也很重要,假如电工有空不妨请他检查一下地线是否快断了!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维修变频器用假负载保住了他们不少模块,由于维修新手一般不知道这样做,现在电灯一亮就说明原来又要坏模块了,但假负载的接法也要留意几个题目:           1)要接在电容与模块之间,不是接在整流与电容之间,由于电容放电就足以烧坏模块。           2)当开关电源供电是经过快熔时(如富士G9-11KW),就不能把假负载放在快熔上,不 然送电后灯泡会亮,开关电源有时不工作!           3)假负载也要接在直流电压检测点后面,这样当变频器输出不正常电灯亮时,变频器就不会跳“低压”,你才可检查是哪一路输出有故障!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想到我们这里学维修变频器,但我们觉得学维修变频器并不是一下子能学到的,只要你能把握几个要点,在长年累月中实践,多上来这里想信你也可学到不少东西!我们也会把知道的东西与大家在这里一起探讨!           最近好的二手模块比较难找!赝品(或维修过的)却很多,特别是价格比较高的三菱、富士模块!           一体化变频器质量题目:现在有几个品牌的小功率变频器是一体化设计(输出模块、电源、推动电路固封在一起),这样只要模块有一点小故障也难以维修,换模块价格又很高(接近机价),所以只好报废!经常看到工厂的维修车间放着一大堆这样的变频器!所以希看变频器厂家在生产一体化变频器时更要关注其质量题目,充分考虑客户在使用变频器出现的各种不正常情况,对经常损坏的部分应进步其安全系数!要给代理商提供充足的配件以便能及时维修损坏的变频器!           从变频器的硬件可初步判定其性能:很多人搞不清变频器价格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就是同一个牌子也有各个型号价格差别也很大,其中硬件的差别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如有的3.7KW变频器用的是25A模块,有的只用15A模块;有的11KW用75A模块,有的只用50A模块(都是通用型变频器的比较),电容量也相应减少,主板、驱动板电路简单,保护功能少,变频器轻易坏!对于一些运行平稳、负载轻、简单调速的电机,用那些材料缩水的变频器倒没关系;假如是用在负载重、速度变化快、经常急刹车的电机,那你最好就不要贪便宜,否则得不偿失!

楼主:
丹佛斯FCM300变频器控制板上电自检失败故障维修经验 本文分析一台FCM300变频器上电不运行的故障及其维修经验。丹佛斯FCM300以及FCD300系列变频器是变频器家族中比较特殊的成员。它们是背包式变频器-变频器与电机甚至减速机组合在一起的,做到变频器与电机的完美结合。它们有着众多的优点:防护等级比较高,可以降低维护工作量,同时也无需为控制器预留安装空间;电机电缆没有长度的限制;安装灵活及简便;在性能方面速度精度比较高,启动力矩也比较高。它们有标准RS485串行通讯来控制,可扩展PROFIBUS DP现场通讯总线。外接FCM300专用远程液晶操作面板以后,上电观察到具体故障现象如下:变频器上电以后,远程操作面板显示变频器处于上电自检状态,然后黒屏,没有任何显示,变频器也无法运行。

通常怀疑这样的故障是由于变频器控制电源异常或变频器内部控制板与功率板交互通讯有故障引起的。因此首先检查面板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控制电源稳定在+5V,这是控制板工作的正常电压,24V、15V和-10V辅助控制电源电压也正常,说明此故障并不是由于工作电源不稳定而导致的;然后检查控制板和功率板之间的通讯芯片,结果发现此组芯片和辅助线路也工作正常。最后经仔细检查发现,真正的故障原因为控制板E2PROM数据丢失,导致MCU上电自检时发生错误,自检无法通过。更换芯片以后,变频器工作恢复正常。

楼主:
本文分析一台FCM300变频器上电不运行的故障及其维修经验。

     丹佛斯FCM300以及FCD300系列变频器是变频器家族中比较特殊的成员。它们是背包式变频器-变频器与电机甚至减速机组合在一起的,做到变频器与电机的完美结合。它们有着众多的优点:防护等级比较高,可以降低维护工作量,同时也无需为控制器预留安装空间;电机电缆没有长度的限制;安装灵活及简便;在性能方面速度精度比较高,启动力矩也比较高。它们有标准RS485串行通讯来控制,可扩展PROFIBUS DP现场通讯总线外接FCM300专用远程液晶操作面板以后,上电观察到具体故障现象如下:

     变频器上电以后,远程操作面板显示变频器处于上电自检状态,然后黒屏,没有任何显示,变频器也无法运行。

下图是FCM的图片以及原理框图:

     通常怀疑这样的故障是由于变频器控制电源异常或变频器内部控制板与功率板交互通讯有故障引起的。因此首先检查面板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控制电源稳定在+5V,这是控制板工作的正常电压,24V、15V和-10V辅助控制电源电压也正常,说明此故障并不是由于工作电源不稳定而导致的;然后检查控制板和功率板之间的通讯芯片,结果发现此组芯片和辅助线路也工作正常。

最后经仔细检查发现,真正的故障原因为控制板E2PROM数据丢失,导致MCU上电自检时发生错误,自检无法通过。更换芯片以后,变频器工作恢复正常。

楼主:
本文分析一台FCM300变频器上电不运行的故障及其维修经验。

丹佛斯FCM300以及FCD300系列变频器是变频器家族中比较特殊的成员。它们是背包式变频器—变频器与电机甚至减速机组合在一起的,做到变频器与电机的完美结合。它们有着众多的优点:防护等级比较高,可以降低维护工作量,同时也无需为控制器预留安装空间;电机电缆没有长度的限制;安装灵活及简便;在性能方面速度精度比较高,启动力矩也比较高。它们有标准RS485串行通讯来控制,可扩展Profibus DP现场通讯总线。

外接FCM300专用远程液晶操作面板以后,上电观察到具体故障现象如下:

变频器上电以后,远程操作面板显示变频器处于上电自检状态,然后黒屏,没有任何显示,变频器也无法运行。

 通常怀疑这样的故障是由于变频器控制电源异常或变频器内部控制板与功率板交互通讯有故障引起的。因此首先检查面板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控制电源稳定在+5V,这是控制板工作的正常电压,24V、15V和-10V辅助控制电源电压也正常,说明此故障并不是由于工作电源不稳定而导致的;然后检查控制板和功率板之间的通讯芯片,结果发现此组芯片和辅助线路也工作正常。

最后经仔细检查发现,真正的故障原因为控制板E2PROM数据丢失,导致MCU上电自检时发生错误,自检无法通过。更换芯片以后,变频器工作恢复正常。

楼主:
丹佛斯FCM300变频器控制板上电自检失败故障维修经验

本文分析一台FCM300变频器上电不运行的故障及其维修经验。

丹佛斯FCM300以及FCD300系列变频器是变频器家族中比较特殊的成员。它们是背包式变频器—变频器与电机甚至减速机组合在一起的,做到变频器与电机的完美结合。它们有着众多的优点:防护等级比较高,可以降低维护工作量,同时也无需为控制器预留安装空间;电机电缆没有长度的限制;安装灵活及简便;在性能方面速度精度比较高,启动力矩也比较高。它们有标准RS485串行通讯来控制,可扩展Profibus DP现场通讯总线。

外接FCM300专用远程液晶操作面板以后,上电观察到具体故障现象如下:

变频器上电以后,远程操作面板显示变频器处于上电自检状态,然后黒屏,没有任何显示,变频器也无法运行。

 通常怀疑这样的故障是由于变频器控制电源异常或变频器内部控制板与功率板交互通讯有故障引起的。因此首先检查面板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控制电源稳定在+5V,这是控制板工作的正常电压,24V、15V和-10V辅助控制电源电压也正常,说明此故障并不是由于工作电源不稳定而导致的;然后检查控制板和功率板之间的通讯芯片,结果发现此组芯片和辅助线路也工作正常。 最后经仔细检查发现,真正的故障原因为控制板E2PROM数据丢失,导致MCU上电自检时发生错误,自检无法通过。更换芯片以后,变频器工作恢复正常。

楼主:
变频器维修与应用资料大全

   维修变频器小窍门ABB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ABB,是一个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品牌,高低压变频器,高低压电器,变压器,电机,发电设备等等都是它的成熟产品,在电厂,化工,造纸,冶金等各行各业更是被广泛应用。应该说ABB的产品在国内还是得到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  ABB变频器以其稳定的性能,丰富的选件扩展功能,可灵活应用的编程环境,良好的力矩特性,以及可供不同场合使用的多种系列,在变频器市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ABB变频器在中国的市场业绩,大家有目共睹。ABB变频器以其强大的品牌效应,和较高的社会认知度,在中国变频器市场位居前列。  ABB变频器进入中国的市场也并不太长,也经历了一段被广大客户从陌生-认知-接受的过程,但其发展却是非常迅猛的。早期我们能看到的ABB变频器主要有小功率的ACS300变频器,以及标准型的ACS500变频器,应该说这两个系列变频器在国内并没有赢得太多的客户,而ABB变频器真正被广大用户认识和接受的就是采用DTC控制方式的ACS600的高端变频器。稳定,可靠,功能丰富,应用灵活,这就是ABB变频器赢得市场的法宝。随着产品的不断更新,ABB公司现在又推出了ACS600变频器的替代产品,ACS800,与ACS600相比,除保持DTC控制方式以及原有的一切功能之外,ACS800最明显的功能变化就是增加了简易PLC功能,不需要专门的工具和编程语言,用户可以自定义编程达15个模块。并能将程序绘制在功能模块模板上来存储该程序。此外我们还知道ACS600ACS800变频器的选件功能特别丰富,除了常见的I/O扩展模块,用于通讯的 Profibus Modbus模块等,ABB公司还专门针对不同行业开发了多个宏程序,包括造纸机械上使用的主从宏,纺织机械上使用的摆频宏,以及在恒压供水上使用的PFC宏,PID控制宏,转矩控制宏等等,应该说ABB变频器的选件功能相当丰富,基本满足了各个行业对变频器功能的需求。针对不同层次的客户群,ABB公司又推出了磁通矢量控制的ACS550变频器,这是一款针对中端客户而开发的变频器,应该说在性价比上有很高的竞争优势,此外还有针对低端用户使用的ACS400变频器,以及经济型的ACS100ACS140小功率变频器。  由于ABB变频器在中国市场还是有一个十分庞大的销售量,包括一些早期使用的ACS200ACS300ACS500也已进入故障多发期,在使用中必然会碰到许多问题,以下我们就ABB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在这里和广大使用者做一个探讨:  对于ACS300的变频器,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故障就是开关电源的损坏,ACS300变频器开关电源采用了近似UC3844功能的一块叫LT1244的波形发生器集成块,受工作电压的突变,以及开关电源所带负载的损坏,而导致此集成块的损坏时有发生,由于使用了较长年数,电解电容也到了它的使用年限,那用于滤波的电容也就成了开关电源损坏的直接原因。我们在维修中会碰到ACS300变频器的整流桥经常损坏,也许从经济角度考虑,选用了国际整流器公司的一款最紧凑的三相全桥整流器,体积和带载电流都较小,散热也较差,所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损坏。ACS300主控板发生故障的几率也是相当高的,控制盘与主板之间的通讯故障,主板CPU故障都时有发生,通常此类故障较难排除。ACS300选用了三菱的IPM模块,相对来说故障几率较低,模块损坏,只能更换,但更换前必须保证驱动电路完全正常。  对于ACS500变频器我们较常见的故障有驱动厚膜的损坏,此驱动厚膜已不仅仅包含驱动电路了,还包括短路检测,IGBT模块检测,过流检测等,由于良好的保护功能,ACS500的大功率模块很少损坏。在维修中如果碰到驱动厚膜损坏,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厚膜进行维修,由于厚膜元器件都焊接于陶瓷片上,散热相当快,特别注意不要因为长时间把烙铁加热于元器件上,而导致器件的损坏。由于受到使用时间的限定,ACS500的散热风扇也会出现故障,常见现象是上电后只听到“嗡嗡”声音,但风扇不转,由于是轴流风扇,风扇线圈和轴承往往都是正常的,检查后发现是偏转电容发生故障了,更换后就恢复了正常。  对于ACS600变频器,应该说性能,质量还是相当可靠,但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参数设置的不当,以及不正当的操作,都有可能对变频器造成损坏,当然自然损坏也是每个品牌的变频器不可避免的因素。与以往的ABB变频器不同,ACS600变频器采用了光纤通讯,大大提高了CPU板和I/O板之间的通讯时间,但也有可能引起了“LINK OR HWC”“ PPCC LINK”这样的故障出现,这种故障的出现与光纤的损坏不是绝对的。“ PPCC LINK”故障是ACS600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CPU板,I/O板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此故障的出现。开关电源损坏,在ACS600变频器中也会碰到,故障主要出现在开关管上,由于开关管的短路,常常也会导致用于限流的一个功率电阻烧坏。“SHORT CIRCUIT”输出短路故障是我们碰到的最多的一类故障了,ACS600采用了智能化的模块,负载的故障,以及使用中的一些问题都能导致模块的损坏,而模块的损坏也经常连带驱动板的损坏,由于备件价格比较昂贵,所以维修变频器的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对于维修人员板级的维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新推出的ACS550变频器和ACS800变频器由于进入市场时间尚短,也无明显的典型的故障可以和大家交流,所以我们这里占不做讨论。  应该说ABB变频器在使用中还是会碰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故障,特别是在备件费用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进行线路板级的维修,对于维修人员的要求更高了,也希望在以后能有更多从事变频调速行业的人加入到此行列中,更好地为广大用户解决一些难题。我们经常看到有的维修高手过于自信,维修变频器不用假负载,觉得太麻烦,结果还是有烧模块的可能!如果用假负载,几乎可做到万无一失!除非你买的是假模块!!          很多人搞不清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有的人为了提高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容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去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不多!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虽然可提高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有的人没有给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安装空气开关,一当模块损坏,则电路板烧毁严重!甚至无法维修!特别是变频器里面不带熔断器的几个品牌更是这样!熔断器的电流也不能选太大!质量要好一点!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由于变频器是相对比较贵重的设备,不同牌子的价格差别又大,故障率又高,所以有的人在选购变频器时大伤脑筋! 我们认为,当变频器是否正常运行对你的生产影响很大;当你的配套设备是卖到很远的地方;当你不想经常给机修工找麻烦!你还是用性能好的、价格高的名牌变频器!但也并非所有名牌都适合你使用!有的名牌变频器很娇气(怕湿、怕尘),要有好的环境才有好的质量!如果你的电机运行比较平稳,不用急停车,负载轻,电源电压稳定,变频器工作环境好,有故障也不影响生产,两年内坏包换新机,维修服务部又近,为了节省开支,你不妨考虑买一台价格比较低,名气过得去的变频器!           有的人在调试变频器时没有顾及变频器的“感受”!只根据生产需要把加减速时间调至1秒以下,变频器经常坏当加速太快时,电机电流大,性能好的变频器会自动限制输出电流,延长加速时间,性能差的变频器会因为电流大而减小寿命!加速时间最好不少于2秒。当减速太快时,变频器在停车时会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模块也容易损坏!电机要急停的最好用上刹车单元,不然就延长减速时间或采用自由停车方式,特别是惯性非常大的大风机,减速时间一般要几分钟!      最近有两个工厂各坏一台75KW变频器,都是坏一个模块,可有一台模块的价格只有1300元(整台机共6个模块),可另一台的模块报价是23000元(一体化模块),所以购买变频器时你必须考虑以后维修的问题!        经常发现有的人买模块回去自己修变频器时没有在模块底面涂上散热硅胶,这样模块的热量不能很好传给散热器,会因温度太高而烧毁!更不能涂麦乳胶(有的人是这样做),其作用相反!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工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容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如果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埋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强调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有的人为了提高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容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去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不多! 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虽然可提高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我们的模块在卖出前是经严格测试!始终有一些不讲信用的人在把模块损坏后才要求退货,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的退货条件是要求在装机前且在一个月之内!如果卖出的模块要我们保用,则要把变频器送给我们维修并收取合理的人工费!我们在维修大量变频器之后,发现很多人在变频器使用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探讨。A、 变频器品牌的选定:不要只看价格,有的变频器价格低,但质量、性能极差。其偷工减料,寿命短,配件少,难维修,如果换整个新的电路板则维修费会是天价。有的公司能承诺保修服务,但你的变频器可能要运到千里以外的城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好。有的变频器虽是名牌,但很娇气,要有好的使用环境才有好的质量。有的变频器装配的元件比较“独家专用”,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高,这样维修费也高。性能差的变频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旦烧毁则相当严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变频器的故障率相对较高,所以选购时要了解其维修是否方便,如你的附近是否有维修服务中心,变频器模块是否通用,是否容易买到。如果某个变频器用量大,则最好买多一两台作备用。如果你的变频器是用在简单的调速控制,请选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型系列。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经常急停,请选用容量大一级或性能好的变频器。B、 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注塑机、冲床、洗衣机)。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C、 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电流不能太大,以防止变频器发生短路时烧毁不会太严重。一定不能把“N”端接地,特别是老电工最容易中招。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因为这样使控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的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显示各种故障)。有的人贪图方便,总是接通起动控制线,变频器一送电就起动电机,这样变频器由于流经充电电阻的电流太大而容易烧坏充电电阻。地线应接地良好,不然电机漏电严重时,地线带电也会损坏变频器。D、 经常要急停的变频器最好加刹车电阻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势冲击,故障率会大大提高。E、 变频器如果经常低速运行(小于15HZ),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F、 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最致命的杀手。特别是当停机几天后,粘在电路板上的尘埃返潮,这时送电后变频器电路板就最容易打火而损坏,最好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里,或装在有虑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尘埃;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G、 某些品牌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后,它都不会发出过热保护,直到变频器损坏,所以当风扇有响声就应该更换。H、 有的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定,变频器经常损坏,发电机加装稳压或过压保护装置后效果好J、 防雷也很重要。虽然很少发生,但当变频器被雷光顾,将损坏惨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K、 变频器的干扰也令人头痛,它会使其它电子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这时变频器输入、输出、控制线最好用屏蔽线,屏蔽层接线方法不能错。否则作用相反,有可能的再用铁管套住,加装滤波器,调低载波频率。如果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场效应管(如K系列)则其干扰会大些。L、 当变频器坏了以后,最好不要交给没有维修经验的人修理,否则可能越修越坏。有时快熔断了,一定要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有的电工没有经验,马上装上一个好的快熔(绝对不能用铜线代替),结果是变频器烧毁,按我们的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很多变频器功率模块、整流模块是可互相替换的,如果一定要买原型号的,有可能买一到或价格高。M、 我们在维修变频器过程中,经常碰到有些工厂自己维修后又炸掉的变频器,而且损坏比原来更严重,更难维修。经检查,原来他们用的维修过的模块。维修过的模块用仪表很难检测出来,各参数完全正,但由于其内部接线粗糙,晶体管的密封硅脂打开后没法封好。这样的模块有的能用几个月,有的一开机就炸毁。维修过的模块由于是打开后回又装回,所以仔细辨认还是可看出,其用502胶水粘住铜片,摸上去比较硬。而且原装模块的胶比较光滑、柔软。维修过的模块由于要清掉里面的硅脂,使模块变成空心,这时敲打其铜片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也可把损坏的模块拆开,看看接线是否粗糙。有的假模块是另贴标签的,从这个型号变成另一个型号,把电流小的贴成电流大的,甚至把耐压低的贴成耐压高的。现在标签印刷技术越来越仿真,但只要与原装的模块仔细对比一下还是可看出的。 变频器硬件问题变频器出现“OVERCURRENT”故障,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外部原因;二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电机负载突变,引起的冲击过大造成过流。  2.电机和电机电缆相间或每相对地的绝缘破坏,造成匝间或相间对地短路,因而导致过流  3.过流故障与电机的漏抗,电机电缆的耦合电抗有关,所以选择电机电缆一定按照要求去选。  4.在变频器输出侧有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5.当装有测速编码器时,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非正常时,也会引起过流,检查编码器和其电缆。  二、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1.参数设定问题:  例如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比例P、积分时间I参数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振荡。a)电流互感器损坏,其现象表现为,变频器主回路送电,当变频器未起动时,有电流显示且电流在变化,这样可判断互感器已损坏。  b)主电路接口板电流、电压检测通道被损坏,也会出现过流。  电路板损坏可能是:1)由于环境太差,导电性固体颗粒附着在电路板上,造成静电损坏。或者有腐蚀性气体,使电路被腐蚀。2)电路板的零电位与机壳连在一起,由于柜体与地角焊接时,强大的电弧,会影响电路板的性能。3)由于接地不良,电路板的零伏受干扰,也会造成电路板损坏。  c)由于连接插件不紧、不牢。例如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出现过流故障时有时无的现象。  d)当负载不稳定时,建议使用DTC模式,因为DTC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25微秒产生一组精确的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的输出,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佳开关位置,这样有利用抑制过电流。另外,速度环的自适应(AUTOTUNE)会自动调整PID参数,从而使变频器输出电机电流平稳。一般变频器常见故障处理一、参数设置类故障    常用变频器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的要求,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1、参数设置    常用变频器,一般出厂时,厂家对每一个参数都有一个默认值,这些参数叫工厂值。在这些参数值的情况下,用户能以面板操作方式正常运行的,但以面板操作并不满足大多数传动系统的要求。所以,用户在正确使用变频器之前,要对变频器参数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认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2)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3)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一般变频器在出厂时设定从面板启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启动方式,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等几种。    (4)给定信号的选择,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面板给定、外部给定、外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方式给定,当然对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是这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之和。正确设置以上参数之后,变频器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则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参数。    2、参数设置类故障的处理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后,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一般可根据说明书进行修改参数。如果以上不行,最好是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相同。    二、过压类故障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 1.35 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有两类。    1、输入交流电源过压    这种情况是指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路出现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2、发电类过电压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1)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就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2)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    三、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四、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器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五、其他故障    1、欠压    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    2、温度过高    如电动机有温度检测装置,检查电动机的散热情况;变频器温度过高,检查变频器的通风情况。变频器驱动电路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1 引言近十多年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向交流电气传动领域的渗透,变频交流调速已逐渐取代了过去的滑差调速、变极调速、直流调速等调速系统。几乎可以说,有交流电动机的地方就有变频器的使用。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高效率的驱动性能及良好的控制特性。现在通用型的变频器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整流桥、逆变桥、中间直流电路、预充电电路、控制电路、驱动电路等。一台变频器的好坏,驱动电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就来谈谈驱动电路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驱动电路只是一个统称,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驱动电路本身也经历了从插脚式元的驱动电路到光耦驱动电路,再到厚膜驱动电路,以及比较新的集成驱动电路,现在前面提到的后三种驱动电路在维修中还是经常能遇到的。2 几种驱动电路的维修方法(1) 驱动电路损坏的原因及检查造成驱动损坏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一般来说出现的问题也无非是U,V,W三相无输出,或者输出不平衡,再或者输出平衡但是在低频的时候抖动,还有启动报警等等。当一台变频器大电容后的快熔开路,或者是IGBT逆变模块损坏的情况下,驱动电路基本都不可能完好无损,切不可换上好的快熔或者IGBT逆变模块,这样很容易造成刚换上的好的器件再次损坏。这个时候应该着重检查下驱动电路上是否有打火的印记,这里可以先将IGBT逆变模块的驱动脚连线拔掉,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六路驱动电路是否阻值都相同(但是极个别的变频器驱动电路不是六路阻值都相同的:如三菱、富士等变频器),如果六路阻值都基本相同还不能完全证明驱动电路是完好的,接着需要使用电子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电路上电压是否相同,当给定一个启动信号时六路驱动电路的波形是否一致;如果手里没有电子示波器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数字式电子万用表来测量驱动电路六路的直流电压,一般来说,未启动时的每路驱动电路上的直流电压约为10V左右,启动后的直流电压约为2-3V,如果测量结果一切正常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此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是好的。接着就将IGBT逆变模块连接到驱动电路上,但是记住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将IGBT逆变模块的P从直流母线上断开,中间接一组串联的灯泡或者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阻,这样能在电路出现大电流的情况下,保护IGBT逆变模块不被大电容的放电电流烧坏,下面就讲几个在维修变频器时和驱动电路有关的实例:(2) 安川616G5,3.7kW的变频器安川616G5,3.7kW的变频器,故障现象为三相输出正常,但在低速时电动机抖动,无法进行正常运行。首先估计多数为变频器驱动电路损坏,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确定故障现象后将变频器打开,将IGBT逆变模块从印刷电路板上卸下,使用电子示波器观察六路驱动电路打开时的波形是否一致,找出不一致的那一路驱动电路,更换该驱动电路上的光耦,一般为PC923或者PC929,若变频器使用年数超过3年,推荐将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然后再用示波器观察,待六路波形一致后,装上IGBT逆变模块,进行负载实验,抖动现象消除。(3) 富士G9变频器富士G9变频器,故障现在为上电无显示。接到手估计可能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损坏,打开变频器检查开关电源线路,但是经检查开关电源器件线路都无损坏,在DC正负处上直流电压也无显示,这个时候要估计到可能是驱动问题,将驱动电路初所有电容拆下,发现有个别电容漏液,更换新的电解电容,再次上电后正常工作。(4) 台达变频器台达变频器,故障现象是变频器输出端打火,拆开检查后发现IGBT逆变模块击穿,驱动电路印刷电路板严重损坏,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先将损坏IGBT逆变模块拆下,拆的时候主要应尽量保护好印刷电路板不受人为二次损坏,将驱动电路上损坏的电子原器件逐一更换以及印刷电路板上开路的线路用导线连起来(这里要注意要将烧焦的部分刮干净,以防再次打火),再六路驱动电路阻值相同,电压相同的情况下使用视波器测量波形,但变频器一开,就报OCC故障(台达变频器无IGBT逆变模块开机会报警)使用灯泡将模块的P1和印板连起来,其他的用导线连,再次启动还跳OCC,确定为驱动电路还有问题,逐一更换光耦,后发现该驱动电路的光耦带检测功能,其中一路光耦检测功能损坏,更换新的后,启动正常。3 结束语在变频器不断发展的今天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技术也是日新月异,这里所能涉及到的也只是凤毛麟角,希望能对广大技术人员和变频器爱好者有所帮助,希望变频器从业者能多多交流,使大家的技术都能更上一层楼。一般变频器常见故障处理一、参数设置类故障    常用变频器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的要求,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1、参数设置    常用变频器,一般出厂时,厂家对每一个参数都有一个默认值,这些参数叫工厂值。在这些参数值的情况下,用户能以面板操作方式正常运行的,但以面板操作并不满足大多数传动系统的要求。所以,用户在正确使用变频器之前,要对变频器参数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认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2)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3)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一般变频器在出厂时设定从面板启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启动方式,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等几种。    (4)给定信号的选择,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面板给定、外部给定、外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方式给定,当然对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是这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之和。正确设置以上参数之后,变频器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则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参数。    2、参数设置类故障的处理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后,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一般可根据说明书进行修改参数。如果以上不行,最好是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相同。    二、过压类故障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 1.35 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有两类。    1、输入交流电源过压    这种情况是指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路出现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2、发电类过电压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1)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就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2)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    三、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四、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器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五、其他故障    1、欠压    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    2、温度过高    如电动机有温度检测装置,检查电动机的散热情况;变频器温度过高,检查变频器的通风情况。变频器的故障处理实例因变频器和交流电机组成的交流调速系统具有的优良的调速性能,在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也会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各种原因造成的故障,借助于变频器完善的保护功能,并通过积累经验来提高处理变频器故障的能力,会明显地缩短设备的热停工时间并对在旧系统的改造、新项目的应用中应注意的事项提供有益的参考。下面对数例变频器故障原因的分析仅代表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2 变频器故障实例的处理(1) AEG Multiverter122/150-400变频器在启动时直流回路过压跳闸这台变频器并非每次启动都会过压跳闸。检查时发现变频器在上电但没有合闸信号时,直流回路电压即达360V,该型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正极串接1台接触器,在有合闸信号时经过预充电过程后吸合,故怀疑预充电回路IGBT性能不良,断开预充电回路IGBT,情况依旧。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输出端时其对地阻值很小,查至现场发现电机接线盒被水淋湿,干燥处理后,变频器工作正常。由于电机接线盒被水淋湿直流回路负极的对地漏电流经接线盒及变频器逆变器中的续流二极管给直流回路的电容充电,这种情况合闸通常理解应该为过流跳闸而实际为过压跳闸。本人认为,启动时变频器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上升的,电机被水淋湿后,会造成输出电流的变化率很高,从而引起直流回路过压。(2) 控制辊道电机的AEG Maxiverter-170/380变频器出现速度反馈值大于速度设定值经观察发现:a) 在轧钢过程中不存在这种情况,当钢离开辊道后,才出现这种情况;b) 当速度反馈值大于速度设定值时,直流回路电压为额定电压的125%,超过115%的极限设定值;c) 变频器的进线电压已超过上限;在轧钢过程中,该变频器控制的辊道电机将升速,当钢离开辊道后辊道电机速度降至原来的速度,因这台变频器未装设制动装置,减速时是通过电压调节器限制制动电流以保持直流回路电压不超过115%的极限设定值(缺省值),因进线电压过高,直流回路电压超过了设定的极限值,在减速时电压调节器起作用,造成制动电流很小,电机转速降不下来,而在轧钢时,电网的负载加重,直流回路电压低于115%的极限设定值,制动功能恢复正常。在当时无法降低电网电压的情况下,将直流回路电压极限设定值增至127% 后,变频器工作正常。在停产检修时,我们根据电网的情况改变了变压器的档位,使变频器的进线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此后变频器工作正常。(3) AEG Multiverter22/27-400变频器上电后,操作面板上的液晶显示屏显示正常,但ready指示灯不亮,变频器不能合闸查看变频器菜单中的故障记录时未发现有故障,而对操作面板上各按键的操作在事件记录中则有记录。检查变频器内A10主板、A22电源板上的LED指示灯均正常,用试电笔测变频器的进线电源,发现有一相显示不正常,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结果为:Vab=390V,Vac=190V,Vbc=190V。经检查系进线端子排处接触不良。ready指示灯是变频器内各种状态信息的综合反映,当它不亮时可提示维护人员注意变频器尚未就绪 。此时在进线电源不正常时变频器的故障记录中未能反映未就绪的原因,可能与电路的设计有关。(4) 调试过程中西门子MIDIMASTER Vector(22kW)变频器启动后即过流跳闸变频器供货方与被控设备的供货方因沟通上的原因,在容量上不匹配(电机功率为30kW)。将变频器的控制模式选为矢量控制,在输入电机参数时,变频器自动将电机的额定电流60A限定在45A,电机铭牌上无功率因数的大小,按变频器手册的要求,将其设定为0,在作自动辨识(P088=1)后启动电机时,变频器过流跳闸。考虑到匹配上的原因,将控制模式改为V/F控制,情况依旧。后检查电机参数时,发现功率因数为1.1,将其改为0.85后,变频器工作正常。因容量不匹配,变频器依据输入的电机参数进行计算时会产生不正确的结果,在遇到这种情况而暂时无法解决匹配问题时,一定要在自动辨识后检查是否存在不合适的参数。(5) 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的PMU面板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字母“E”出现这种情况时,变频器不能工作,按P键及重新停送电均无效,查操作手册又无相关的介绍,在检查外接DC24V电源时,发现电压较低,解决后,变频器工作正常。变频器操作手册上的故障对策表中介绍的皆为较常见的故障,在出现未涉及的一些的代码时应对变频器作全面检查。(6) 西门子MM420/MM440变频器的AOP面板仅能存储一组参数变频器选型手册中介绍AOP面板中能存储10组参数,但在用AOP面板作第二台变频器参数的备份时,显“存储容量不足”。解决办法如下:a) 在菜单中选择“语言”项;b) 在“语言”项中选择一种不使用的语言;c) 按Fn+Δ键选择删除,经提示后按P键确认;这样,AOP面板就可存储10组参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设计时AOP面板中的内存不够。(7) ABB ACS600变频器在运行时直流回路过压跳闸该变频器配置有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但外方调试人员在调试时将电压控制器选择为ON而未使用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在直流回路过压跳闸后将斩波器和制动电阻投入,结果跳闸更加频繁。变频器操作手册上对直流回路过压原因的解释通常有2点:a) 进线电压过高;b) 减速时间太短;因该变频器已投入运行2个月,且跳闸时进线电压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其它变频器工作正常,结合以前处理变频器故障时对直流回路过压的认识,认为在使用电压控制器调节回馈电流防止直流回路过压的情况下,负载电流的变化率过大是引起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到现场查看被控设备时,发现有一块物料卡在传送带的间隙中,清除后,变频器工作正常。拆开变频器外壳检查,发现制动斩波器上设有三档进线电压选择装置(400V、500V、690V)以适应不同的进线电压,其中短接环插在690V档上,这样就造成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投入工作的门槛值过高而在进线电压为400V的ACS600变频器中未起作用,将短接环移至400V档,通过减少减速时间试验,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工作正常。3 结束语在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中,由其外围电路引起的故障所占比例较大,在日常维护时,应注意检查电网电压,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定期清除变频器内部灰尘,通过加强设备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变频调速技术是现代电力传动技术重要发展的方向,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交流变频技术从理论到实际逐渐走向成熟。变频器不仅调速平滑,范围大,效率高,启动电流小,运动平稳,而且节能效果明显。因此,交流变频调速已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传统滑差调速、变极调速、直流调速等调速系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冶金、纺织、印染、烟机生产线及楼宇、供水等领域。但是由于受到环境,使用年限以及人为操作等因素,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大为降低,同时使用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障。下面我们就变频器的组成与常见故障及对策和大家一起探讨。一般分为整流电路、平波电路、控制电路、逆变电路等几大部分。2 整流电路整流电路的功能是把交流电源转换成直流电源。整流电路一般都是单独的一块整流块,但不少整流电路与逆变电路二者合一的模块如富士7MBI。整流模块损坏是变频器常见故障,在静态中通过万用表电阻挡正反向的测量来判断整流模块是否损坏,当然我们还可以用电压表来测试。有的品牌变频器整流电路,上半桥为晶闸管,下半桥为二极管。如大功率的丹佛斯、台达等变频器。判断晶闸管好坏的简易方法,可在控制极加上直流电压(10V左右)看它正向能否导通。这样基本大致能判断出晶闸管的好坏。另外,富士变频器G9S(P9S)11KW以下的整流模块的特点为该模块集中成五种功能。整流,预充电晶闸管,制动管,电源开关管,热敏电阻。如CVM40CD120整流模块引脚及功能的名称。整流:R、S、T、A(+) N-(-)充电晶闸管:A1、P1、G+n(触发)制动管:DS、N_、G7(触发)DB1 B+是其续流二极管电源开关管:D8、S8、G8热敏电阻:Th1 Th2G9S(P9S)15KW~22KW整流模块(VM100BB160)它的功能除整流外还有预充电晶闸管。功率在30KW以上的整流模块为单一整流功能。功率75KW以上为多组并联整流模块。3 平波电路平波电路在整流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中含有电源6倍频率脉动电压,此外逆变器产生的脉动电流也使直流电压变动,为了抑制电压波动采用电感和电容吸收脉动电压(电源),一般通用变频器电源的直流部分对主电路而言有余量,故省去电感而采用简单电容滤波平波电路...........变频器损坏后的维修过程我公司车间外包工序输送带的两台变频器烧坏,变频器型号为SIEMENS系列,后经设备制造商(东莞奕群机电有限公司)工程师诊断:变频器内部模块烧坏,维修需700元/台,并建议更换新的变频器。经维修车间负责人分析并建议,与其给人家维修,不如让公司维修人员自己尝试维修。为此,我们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了维修变频器的漫长历程。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输出电压没有输出。维修过程:拆开变频器内部,发现,出入部分有一个元件爆炸了,面目全非,附近的元件也黑了,其中有一台变频器的整个元件都炸飞了,只剩下两只脚。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从更换被炸元件开始着手,但因为不清楚元件的型号和规格,通过上网查阅大量资料后,我们初步诊断被炸元件为压敏电阻。因此我们向五金仓申购了压敏电阻两个。三天后,压敏电阻买回来并更换到两台被损坏的变频器上,怀着一种不是很自信的态度,我们决定上电试机。就在我们刚插上电的那一瞬间,砰的一声,刚换去的压敏电阻又爆炸。重新把变频器插下检测,难道变频器整流模块出了问题,造成压敏电阻突然冲击高压,把压敏电阻烧坏?我们把其中一台的整流模块插了出来检测,整流模块不像有损坏的迹象。难道烧化的不是压敏电阻,而是电容,因为亦有电容的外型和和压敏电阻的外型相似。在我们分不出烧坏的元件究竟是什么元件的时候,我们决定把未烧坏的变频器拆下来,并把好的元件拆下来,亲自到西湖电子城购买。到电子城后,我们发现这里根本买不到我们所需的元件,型号为:S14 K275的元件(此时我们仍无法确定这个元件是电容还是电阻),因为这个元件是SIEMENS原装的,在国内很少见有这类元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尝试,再次诊断烧坏的元件最大可能仍是压敏电阻!因为买不到一模一样的元件,我们决定买一个压敏电阻回去再试试,但该买什么型号和规格的压敏电阻呢?在石龙国际电子城的现场,我们通过查阅压敏电阻的相关手册之后,决定买两个型号为14D431K的压敏电阻回去试试。因为手册中说明14D431K压敏电阻的耐压值为AC275V,而我们烧坏的元件型号里面又有一个K275,我们就觉得有可能是国外和国内的标注不一样。买回新的压敏电阻后,我们先焊到其中一台变频器电路板上,通电。变频器显示屏出现开机提示,测输出端,一切正常。究竟能不能拖动电机呢?带着疑问,我们把变频器装到输送带上,上电,重新设定参数,输送带运行正常,一切OK。经历两个星期来反反复复的实践和尝试,终于把两个坏的变频器维修好。故障原因:由于变频器内部电路中,烧坏的为输入段电源模块,因此,我们一致诊断为:是输入电压过大,超过压敏电阻的耐压值,从而造成变频器的电源部分损坏。维修体会:在设备出现故障时,我们不要紧张,而应怀着胆大心细的态度去处理每一次故障,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故障,在战术上要重视故障的每一个环节。对所有可能是故障产生的原因逐个分析,逐个排除,同时遇到不甚清楚的,应多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和手册。变频器损坏后的维修过程我公司车间外包工序输送带的两台变频器烧坏,变频器型号为SIEMENS系列,后经设备制造商(东莞奕群机电有限公司)工程师诊断:变频器内部模块烧坏,维修需700元/台,并建议更换新的变频器。经维修车间负责人分析并建议,与其给人家维修,不如让公司维修人员自己尝试维修。为此,我们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了维修变频器的漫长历程。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输出电压没有输出。维修过程:拆开变频器内部,发现,出入部分有一个元件爆炸了,面目全非,附近的元件也黑了,其中有一台变频器的整个元件都炸飞了,只剩下两只脚。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从更换被炸元件开始着手,但因为不清楚元件的型号和规格,通过上网查阅大量资料后,我们初步诊断被炸元件为压敏电阻。因此我们向五金仓申购了压敏电阻两个。三天后,压敏电阻买回来并更换到两台被损坏的变频器上,怀着一种不是很自信的态度,我们决定上电试机。就在我们刚插上电的那一瞬间,砰的一声,刚换去的压敏电阻又爆炸。重新把变频器插下检测,难道变频器整流模块出了问题,造成压敏电阻突然冲击高压,把压敏电阻烧坏?我们把其中一台的整流模块插了出来检测,整流模块不像有损坏的迹象。难道烧化的不是压敏电阻,而是电容,因为亦有电容的外型和和压敏电阻的外型相似。在我们分不出烧坏的元件究竟是什么元件的时候,我们决定把未烧坏的变频器拆下来,并把好的元件拆下来,亲自到西湖电子城购买。到电子城后,我们发现这里根本买不到我们所需的元件,型号为:S14 K275的元件(此时我们仍无法确定这个元件是电容还是电阻),因为这个元件是SIEMENS原装的,在国内很少见有这类元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尝试,再次诊断烧坏的元件最大可能仍是压敏电阻!因为买不到一模一样的元件,我们决定买一个压敏电阻回去再试试,但该买什么型号和规格的压敏电阻呢?在石龙国际电子城的现场,我们通过查阅压敏电阻的相关手册之后,决定买两个型号为14D431K的压敏电阻回去试试。因为手册中说明14D431K压敏电阻的耐压值为AC275V,而我们烧坏的元件型号里面又有一个K275,我们就觉得有可能是国外和国内的标注不一样。买回新的压敏电阻后,我们先焊到其中一台变频器电路板上,通电。变频器显示屏出现开机提示,测输出端,一切正常。究竟能不能拖动电机呢?带着疑问,我们把变频器装到输送带上,上电,重新设定参数,输送带运行正常,一切OK。经历两个星期来反反复复的实践和尝试,终于把两个坏的变频器维修好。故障原因:由于变频器内部电路中,烧坏的为输入段电源模块,因此,我们一致诊断为:是输入电压过大,超过压敏电阻的耐压值,从而造成变频器的电源部分损坏。维修体会:在设备出现故障时,我们不要紧张,而应怀着胆大心细的态度去处理每一次故障,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故障,在战术上要重视故障的每一个环节。对所有可能是故障产生的原因逐个分析,逐个排除,同时遇到不甚清楚的,应多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和手册。在变频器日常维护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外围线路问题参数设定不良或机械故障。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在这里略作介绍。一、静态测试1、测试整流电路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2、测试逆变电路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二、动态测试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2、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三、故障判断1、整流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2、逆变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3、上电无显示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6、启动显示过电流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变频器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随着变频器应用范围的扩大,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表现为:高次谐波、噪声与振动、负载匹配、发热等问题。本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措施。变频器的应用我国的电动机用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60%~70%,风机、水泵设备年耗电量占全国电力消耗的1/3。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风机、水泵等设备传统的调速方法是通过调节入口或出口的挡板、阀门开度来调节给风量和给水量,其输入功率大,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挡板、阀门地截流过程中。由于风机、水泵类大多为平房转矩负载,轴功率与转速成立方关系,所以当风机、水泵转速下降时,消耗的功率也大大下降,因此节能潜力非常大,最有效的节能措施就是采用变频调速器来调节流量,应用变频器节电率为20%~50%,效益显著。许多机械由于工艺需要,要求电动机能够调速。过去由于交流电动机调速困难,调速性能要求高的场合都采用直流调速,而直流电冬季结构复杂,体积大,维修困难,因此随着变频调速技术的成熟,交流调速正逐步取代直流调速,往往需要进行是量和直接转矩控制,来满足各种工艺要求。利用变频器拖动电动机,起动电流小,可以实现软起动和无级调速,方便的进行加减速控制,是电动机获得高性能,大幅度地节约电能,因而变频器在工业生产和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随着变频器应用范围的扩大,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表现为:高次谐波、噪声与振动、负载匹配、发热等问题。本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措施。谐波问题及对策通用变频器的主电路形式一般由整流、逆变和滤波三部分组成。整流部分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器,中间滤波部分采用大电容作为滤波器,逆变部分为IGBT三项桥式逆变器,且输入为PWM波形。输出电压中含有除基波以外的其它谐波,较低次谐波通常对电动机负载影响较大,引起转矩脉动;而较高的谐波又使变频器输出电缆的漏电流增加,使电动机出力不足,因此变频器输出的高低次谐波都必须抑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抑制谐波。(1)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内阻抗通常电源设备的内阻抗可以器到缓冲变频器直流滤波电容的无功功率的作用,内阻抗越大,谐波含量越小,这种内阻抗就是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因此选择变频器供电电源时,最好选择短路阻抗大的变压器。(2)安装电抗器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串接合适的电抗器,或安装谐波滤波器,滤波器的组成为LC型,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阻抗,达到抑制目的。(3)采用变压器多项运行通用变频器为六脉波整流器,因此产生的谐波较大。如果采用变压器多相运行,使相位角互差30°,如Y-△、△-△组合的变压器构成12脉波的效果,可减小低次谐波电流,很好的抑制了谐波。(4)设置专用谐波设置专用滤波器用来检测变频器和相位,并产生一个与谐波电流的幅值相同且相位正好相反的电流,通到变频器中,从而可以有效的吸收谐波电流。噪声与振动及其对策采用变频器调速,将产生噪声和振动,这是变频器输出波形中含有高次谐波分量所产生的影响。随着运转频率的变化,基波分量、高次谐波分量都在大范围内变化,很可能引起与电动机的各个部分产生谐振等。(1)噪声问题及对策用变频器传动电动机时,由于输出电压电流中含有高次谐波分量,气隙的高次谐波磁通增加,故噪声增大。电磁噪声由以下特征:由于变频器输出中的低次谐波分量与转子固有机械频率谐振,则转子固有频率附近的噪声增大。变频器输出中的高次谐波分量与铁心机壳轴承架等谐振,在这些部件的各自固有频率附近处的噪声增大。变频器传动电动机产生的噪声特别是刺耳的噪声与PWM控制的开关频率有关,尤其在低频区更为显著。一般采用以下措施平抑和减小噪声:在变频器输出侧连接交流电抗器。如果电磁转矩有余量,可将U / f定小些。采用特殊电动机在较低频的噪声音量较严重时,要检查与轴系统(含负载)固有频率的谐振。(2)振动问题及对策变频器工作时,输出波形中的高次谐波引起的磁场对许多机械部件产生电磁策动力,策动力的频率总能与这些机械部件的固有频率相近或重合,造成电磁原因导致的振动。对振动影响大的高次谐波主要是较低次的谐波分量,在PAM方式和方波PWM方式时有较大的影响。但采用正弦波PWM方式时,低次的谐波分量小,影响变小。减弱或消除振动的方法,可以在变频器输出侧接入交流电抗器以吸收变频器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电流成分。使用PAM方式或方波PWM方式变频器时,可改用正弦波PWM方式变频器,以减小脉动转矩。从电动机与负载相连而成的机械系统,为防止振动,必须使整个系统不与电动机产生的电磁力谐波。负载匹配及对策生产机械的种类繁多,性能和工艺要求各异,其转矩特性不同,因此应用变频器前首先要搞清电动机所带负载的性质,即负载特性,然后再选择变频器和电动机。负载有三种类型:恒转矩负载、风机泵类负载和恒功率负载。不同的负载类型,应选不同类型的变频器。(1)恒转矩负载恒转矩负载又分为摩擦类负载和位能式负载。摩擦类负载的起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150%左右,制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100%左右,所以变频器应选择具有恒定转矩特性,而且起动和制动转矩都比较大,过载时间和过载能力大的变频器,如FR-A540系列。位能负载一般要求大的起动转矩和能量回馈功能,能够快速实现正反转,变频器应选择具有四象限运行能力的变频器,如FR-A241系列。(2)风机泵类负载风机泵类负载是典型的平方转矩负载,低速下负载非常小,并与转速平方成正比,通用变频器与标准电动机的组合最合适。这类负载对变频器的性能要求不高,只要求经济性和可靠性,所以选择具有U/f=const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即可,如FR-A540(L)。如果将变频器输出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时,功率急剧增加,有时超过电动机变频器的容量,导致电动机过热或不能运转,故对这类负载转矩,不要轻易将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3)恒功率负载恒功率负载指转矩与转速成反比,但功率保持恒定的负载,如卷取机、机床等。对恒功率特性的负载配用变频器时,应注意的问题:在工频以上频率范围内变频器输出电压为定值控制,,所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为恒功率特性,使用标准电动机与通用变频器的组合没有问题。而在工频以下频率范围内为U/f定值控制,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与负载转矩又相反倾向,标准电动机与通用变频器的组合难以适应,因此要专门设计。发热问题及对策变频器发热是由于内部的损耗而产生的,以主电路为主,约占98%,控制电路占2%。为保证变频器正常可靠运行,必须对变频器进行散热。主要方法有:(1)采用风扇散热:变频器的内装风扇可将变频器箱体内部散热带走。(2)环境温度:变频器是电子装置,内含电子元件机电解电容等,所以温度对其寿命影响较大。通用变频器的环境运行温度一般要求-10℃~+50℃,如果能降低变频器运行温度,就延长了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性能也稳定。LG变频器常见故障排除 1.OC故障  和其他变频器一样,过流报警也是LG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排除加减速时间等参数设置的原因外,在硬件上主要有以下可能性:大功率模块的损坏可能引起OC报警,小功率经济型的变频器使用的是TYCO公司PIM的模块,通用型的中等功率的变频器则使用了富士公司生产的PIM模块和三菱公司的IGBT模块,大功率变频器则使用了西门子公司的IGBT模块。大功率模块的损坏主要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造成:(1) 输出负载发生短路缺相;(2) 负载过大,大电流持续出现;(3) 负载波动很大,导致浪涌电流过大,都可能引起OC报警,损坏功率模块.2.HW故障  此故障可能是LG-IG5系列变频器特有的一个故障,主要引起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性:(1) 散热风扇的损坏。由于使用环境等原因而导致风扇轴承摩擦力过大,引起风扇负载偏大而显示HW故障;(2) 功率模块内置的温度检测电路损坏也会引起HW故障;(3) 此外主板故障也容易引起HW故障。3. Ground fault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我们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耳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  4. 无显示故障  无显示故障通常是由开关电源的损坏而引起。与普通自激或他激式开关电源不同的是LG变频器使用了一个叫做TL431的可控稳压器件来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当有负载短路时常会导致开关电源封锁输出,面板无显示。  与其他变频器一样,象LV、OV故障,驱动电路损坏故障在LG变频器上也会碰到,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与摸索。5. FU故障  LG-IS5以及IH系列变频器都是带有快速熔断器检测的,由于快速熔断器的分断能力能够达到5个ms左右,所以当有大电流经过变频器内部时,快速熔断器就能动作,从而保护大功率模块。但由于快速熔断器的损坏,也就引起了FU故障的出现。更换快速熔断器。日立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作 者 :三信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蒋朝华摘 要 :介绍日立变频器的发展及相应的故障处理。英文摘 要 :Abstract: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HITACHI inverter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malfunction.关键词: 大功率晶体管 智能化一体模块 开关电源1 引言日立,在自动化领域相对于西门子,ABB,三菱等一线品牌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品牌,其实在工控行业中日立的产品还是经常会看到的,像MICRO EH系列以及较大型的EH-150系列PLCL系列,SJ系列,J系列变频器,以及交流伺服产品等等,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使用量。特别是日立变频器在启动负载较大的输送搅拌装置,需要四象限运行的升降装置,以及纺织化纤行业的卷绕等应用方面都有较多的应用实例。日立变频器在选型划分上还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市面上正在销售中的变频器包括经济型的L100系列,以及涵盖L100功能的SJ100矢量型变频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SJ300系列变频器,电梯专用的SJ-300EL系列变频器,风机水泵专用的L300P系列变频器。现在,市场上的几款日立变频器性能稳定,特别是日立具有专利技术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使得日立变频器在低速时的启动特性相当优越。现在的日立变频器在功能应用上也比较丰富,在同类变频器上经常用到的内置PID功能,RS-485通讯功能,16段加减速功能,电机并行运行功能,速度升降功能,参数拷贝功能,三线运行功能等在日立变频器的应用中都能一一找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两台电机在并行运行时同时采用矢量控制,这对于一般变频器是很难做到的,大家都知道,矢量控制时对于电机的参数要求都非常精确。功率,电流,电压,定转子的阻抗都得非常准确,而两台电机并行运行时恰恰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可能也是日立变频器的一个亮点。日立变频器在可选件的应用上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在通讯选件上主要有ProfibusDevice Net等可选。在抗干扰,抑制高低谐波,射频干扰上,日立变频器还是有多种选件可选,交直流电抗器,RFI滤波器,LCR输出正弦滤波器等都为抑制变频器的对外干扰做了很好的保证。日立变频器相对于整个变频器市场,占有率可能并不是很高,对于用户来讲碰到故障可以查找解决故障办法的来源更少,以下我们就日立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和大家做一探讨。2 日立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2.1 液晶显示器早期我们在国内市场上经常能碰到的日立变频器就是HFC-VWS3系列,这是一款V/F控制的变频器,功率模块采用GTR的大功率晶体管。其最大功率能够做到132kW,采用液晶面板显示,这在同时期的日本变频器还是属于档次较高的。但相对于用数码管显示的变频器,液晶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相对就显得差了,我们经常会碰到液晶显示器有亮度但没有字幕,此类情况多半是由于液晶显示器的驱动电源侧由于贴片陶瓷电容容量下降而导致的,更换此类电容就能解决问题。2.2 开关电源此外,该系列变频器大量采用了厚膜电路,包括开关电源厚膜电路,驱动部分的厚膜电路。采用厚膜电路多半是出于技术保密上的考虑。碰到类似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判断这些厚膜电路的好坏,对变频器维修来说,如何找出故障,也是一个很重要工作,对于开关电源的损坏,假如排除外围的部件包括开关管,起振电阻,脉冲变压器等的损坏外,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就是开关电源厚膜驱动电路了,在没有明显损坏痕迹下,我们可以外加直流电压测试厚膜电路能否正常输出驱动波形,外加直流电压一般在15V左右。如果输出波形正常,我们一般可以认为此厚膜电路正常。无波形输出基本可以判断此厚膜已损坏,更换厚膜解决此故障。HFC-VWS3系列变频器的驱动厚膜电路也是容易出故障的地方,但由于厚膜电路上所有元器件都已被封装了,所以维修相对较困难。2.3 E9报警在J300系列变频器中,我们经常会碰到E9报警,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三相输入侧电源,J300变频器带有三相输入电压检测,输入电压通过分压电阻送到CPU处理,在缺相和输入电压过低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E9报警。2.4 --故障此类故障一般都出现在变频器上电时,一般这种故障不是一种纯硬件的损坏,但却经常会碰到,我们检查的重点可以放在一些接插件上,包括操作面板与变频器连接,控制板与驱动板的连接。此外直流侧欠压也会出现此类故障。2.5 E30 IGBT故障SJ300系列变频器还会碰到的一种故障现象就是E30报警。导致E30报警的可能性有几方面:其中主要有功率模块损坏,SJ300系列变频器中小功率采用的是日本富士生产的PIM模块,整流和逆变为一体化的模块,与J300采用的IPM智能化模块又有区别。当然模块的损坏会导致E30报警的出现。但也有很多情况下,PIM模块并没有损坏,而是上桥驱动电路检测上出现了故障,故障信号通过光耦隔离后传到了主控制板报警封锁输出。3 结束语应该说日立变频器在使用中出现的故障还是多样性的,希望在以后能有更多从事变频调速行业的人加入到此行列中,更好地为广大用户解决一些难题。过流故障分析一、外部原因:1、电机负载突变,引起的冲击过大造成过流。2、电机和电机电缆相间或每相对地的绝缘破坏,造成匝间或相间对地短路,因而导致过流。3、过流故障与电机的漏抗,电机电缆的耦合电抗有关,所以选择电机电缆一定 按照要求去选。4、在变频器输出侧有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5、当装有测速编码器时,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非正常时,也会引起过流,检查 编码器和其电缆。二、变频器本身的原因:1、参数设定问题:例如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比例P、积分时间I参数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振荡。2、变频器硬件问题:(1)电流互感器损坏,其现象表现为,变频器主回路送电,当变频器未起动时 有电流显示且电流在变化,这样可判断互感器已损坏。(2)主电路接口板电流、电压检测通道被损坏,也会出现过流。电路板损坏可能是:由于环境太差,导电性固体颗粒附着在电路板上,造成静电损坏。或者 有腐蚀性气体,使电路被腐蚀。电路板的零电位与机壳连在一起,由于柜体与地角焊接时,强大的电弧 ,会影响电路板的性能。由于接地不良,电路板的零伏受干扰,也会造成电路板损坏。(3)由于连接插件不紧、不牢。例如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出现 过流故障时有时无的现象。(4)当负载不稳定时,建议使用DTC模式,因为DTC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25微 秒产生一组精确的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 较器的输出,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佳开关位置,这样有制过电流。另外,速度环的自适应(AUTOTUNE)会自动调整PID参数,从而使变频器输出电机电流平稳。SIEMENS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处理本文将基于SIEMENS变频器对其常见故障进行分析和处理。1 、 引言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电气传动领域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技术变革—将原来只用于恒速传动的交流电动机实现速度控制,以取代制造复杂、价格昂贵、维护不便的直流电动机。近十多年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向交流电气传动领域的渗透,变频器已经广泛应用于交流电动机的速度控制。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高效率的驱动性能及良好的控制特性。在风机、水泵、压缩机等流体机械上应用可以节约大量的电能;在纺织、化纤、塑料、化学等工业领域,利用变频器的自动控制性能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在机械行业中,应用变频器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机电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在工厂自动化技术中,交流伺服系统正在取代直流伺服系统。从数百瓦的伺服系统到数万千瓦的特大功率高速传动系统,从一般要求的小范围调速传动到高精度、快响应、大范围的调速传动,从单机传动到多机协调运转,都可以采用交流调速装置。几乎可以说,有电动机的地方就有变频器的使用。2、 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的特点西门子变频器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但是其增长速度最快。西门子变频器主要分为通用型、工程型和专用型三类。西门子通用型变频器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不同用户的特定要求。西门子产品一般的更新周期不超过5年。其产品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特殊要求。(2) 强大的通讯功能和全面的配套软件,是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的一大特点。这在我国造纸、化工、钢铁、机械制造等诸多产业从技术改造向自动化控制全面推进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尤显其竞争优势。(3) 近两年推出的MM4新一代变频器不仅具有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MasterDrive的良好架构,还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虽然价格不高却有着比同类产品更强大的功能。利用BiCo功能可以为更为复杂的功能进行编程,它可以在输入(数字的,模拟的,串行通讯的等等)和输出(变频器的电流,频率,模拟输出,继电器节点输出等等)之间建立布尔代数式和数学关系式。(4) MM4新一代变频器不同于其他变频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给用户提供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编程平台,使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尽可能复杂的控制特性。它的几十个自由功能块可以代替PLC实现一些简单的编程操作。(5) 由于价格低廉,变频器在制造时不得已选用了一些底端的原器件,或者说在选用原器件时考虑的富裕量太小。比如:耐压,耐温,耐电压、电流冲击等。因此,在我国使用的实践中出现问题相对较多,这是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地方。3、 常见故障现象分析及处理方法一般来说,当你拿到一台有故障的变频器,再上电之前首先要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整流桥和IGBT模块有没有烧,线路板上有没有明显烧损的痕迹。具体方法是:用万用表(最好是用模拟表)的电阻1K档,黑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用红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端和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略小一些,并且没有充放电现象。然后,反过来将红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黑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入端和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略小一些,并且没有充放电现象。否则,说明模块损坏。这时候不能盲目上电,特别是整流桥损坏或线路板上有明显的烧损痕迹的情况下尤其禁止上电,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以上测量结果表明模块基本没问题,可以上电观察。(1) 上电后面板显示[F231]或[F002](MM3变频器),这种故障一般有两种可能。常见的是由于电源驱动板有问题,也有少部分是因为主控板造成的,可以先换一块主控板试一试,否则问题肯定在电源驱动板部分了。(2) 上电后面板无显示(MM4变频器),面板下的指示灯[绿灯不亮,黄灯快闪],这种现象说明整流和开关电源工作基本正常,问题出在开关电源的某一路不正常(整流二极管击穿或开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几路整流二极管,很容易发现问题。换一个相应的整流二极管问题就解决了。这种问题一般是二极管的耐压偏低,电源脉动冲击造成的。(3) 有时显示[F0022F0001A0501]不定(MM4),敲击机壳或动一动面板和主板时而能正常,一般属于接插件的问题,检查一下各部位接插件。也发现有个别机器是因为线路板上的阻容元件质量问题或焊接不良所致。(4) 上电后显示[-----](MM4),一般是主控板问题。多数情况下换一块主控板问题就解决了,一般是因为外围控制线路有强电干扰造成主控板某些元件(如帖片电容、电阻等)损坏所至,我分析与主控板散热不好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也有个别问题出在电源板上。例如:重庆某水泥厂回转窑驱动用的一台MM440-200kW变频器,由于负载惯量较大,启动转距大,设备启动时频率只能上升到5Hz左右就再也上不去,并且报警[F0001]。客户要求到现场服务,我当时考虑认为:作为变频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客户参数设置不当,用矢量控制方式,再正确设定电机的参数/模型就可以解决问题。又过了两天客户来电告诉我变频器已经坏了,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经现场检查分析,这种故障是因为主控板出问题造成的,因为用户在安装的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循EMC规范,强弱电没有分开布线、接地不良并且没有使用屏蔽线,致使主控板的I/O口被烧毁。后来,我申请了维修服务,SFAE的工程师去现场维修,更换了一块主控板问题解决了。(5) 上电后显示正常,一运行即显示过流。[F0001](MM4)[F002](MM3)即使空载也一样,一般这种现象说明IGBT模块损坏或驱动板有问题,需更换IGBT模块并仔细检查驱动部分后才能再次上电,不然可能因为驱动板的问题造成IGBT模块再次损坏!这种问题的出现,一般是因为变频器多次过载或电源电压波动较大(特别是偏低)使得变频器脉动电流过大主控板CPU来不及反映并采取保护措施所造成的。还有一些特殊故障(不常见但有一些普遍意义,可以举一反三,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例如:(6) 有一台变频器(MM3-30KW),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无故”停机。再次开机可能又是正常的,机器拿到我这儿来以后,开始我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发现上电后主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有时会掉电,乱跳。查故障原因,结果发现是因为开关电源出来到接触器线包的一路电源的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电压偏低,这时如果供电电源电压偏高还问题不大,如果供电电压偏低就会致使接触器吸合不正常造成无故停机。(7) 还有一台变频器(MM4-22KW),上电显示正常,一给运行信号就出现[P----]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风扇的转速有些不正常,把风扇拔掉又会显示[F0030],在维修的过程中有时报警较乱,还出现过[F0021\F0001\A0501]等。在我先给了运行信号然后再把风扇接上去就不出现[P----],但是,接上一个风扇时,风扇的转速是正常的,输出三相也正常,第二个风扇再接上时风扇的转速明显不正常。于是我分析问题在电源板上。结果是开关电源出来的一路供电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的,换上一个同样的电容问题就解决了。(8)在某钢铁厂有一台75kW的MM440变频器,安装好以后开始时运行正常,半个多小时后电机停转,可是变频器的运转信号并没有丢失却仍在保持,面板显示[A0922]报警信息(变频器没有负载),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端无电压输出。将变频器手动停止,再次运行又回复正常。正常时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是40A-60A。过了二十多分钟同样的故障现象出现,这时面板显示的输出电流只有0.6A左右。经分析判断是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单元出了问题,更换驱动板后问题解决。总结以上,大的原器件如IGBT功率模块出问题的比例倒是不多,正如我前面在西门子通用变频器的特点里所说的,因为一些低端的简单原器件问题和装配问题引发的故障比例较多,如果有图纸和零件,这些问题便不难解决而且费用不高,否则解决这些问题还是不容易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整块的线路板!结束语西门子变频器的设计水平同各品牌变频器相比,功能强大,无可挑剔!如果再能从设计上就考虑到将来维修的方便性并在制造选材上提高一下零件的质量是最为理想的了。西门子变频器整流单元的耐压是1200V。若能使用耐压1600V的整流单元,我认为会大大提高稳定性并降低故障率。防干扰的措施有待加强,西门子的变频器有时会因为干扰问题而把主控板或I/O端口烧了。在我担任技术支持和维修的过程中,我感到只有不断的学习丰富自己的业务技能,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进一步上升为理论,举一反三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使自己的各方面知识不断加强,跟上快速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的步伐。变频器过流故障分析变频器出现“OVERCURRENT”故障,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外部原因; 二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一、外部原因:1、电机负载突变,引起的冲击过大造成过流。2、电机和电机电缆相间或每相对地的绝缘破坏,造成匝间或相间对地短路,因而导致过流。3、过流故障与电机的漏抗,电机电缆的耦合电抗有关,所以选择电机电缆一定 按照要求去选。4、在变频器输出侧有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5、当装有测速编码器时,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非正常时,也会引起过流,检查 编码器和其电缆。二、变频器本身的原因:1、参数设定问题:例如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比例P、积分时间I参数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振荡。2、变频器硬件问题:(1)电流互感器损坏,其现象表现为,变频器主回路送电,当变频器未起动时 有电流显示且电流在变化,这样可判断互感器已损坏。(2)主电路接口板电流、电压检测通道被损坏,也会出现过流。电路板损坏可能是:由于环境太差,导电性固体颗粒附着在电路板上,造成静电损坏。或者 有腐蚀性气体,使电路被腐蚀。电路板的零电位与机壳连在一起,由于柜体与地角焊接时,强大的电弧 ,会影响电路板的性能。由于接地不良,电路板的零伏受干扰,也会造成电路板损坏。(3)由于连接插件不紧、不牢。例如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出现 过流故障时有时无的现象。(4)当负载不稳定时,建议使用DTC模式,因为DTC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25微 秒产生一组精确的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 较器的输出,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佳开关位置,这样有制过电流。另外,速度环的自适应(AUTOTUNE)会自动调整PID参数,从而使变频器输出电机电流平稳。经常看到有的进口生产线由于有变频器烧坏,没有配件而无法及时维修,造成停产事故,进口生产线上的变频器有的不是很常见,维修配件不好找,国内也没有代理商,变频器的控制线路复杂,想换成其它牌子的变频器也不容易做到。    变频器是生产线中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工厂的电工平时除了多对其保养好,还要弄清楚是否有变频器的代理商、维修商、改用其它变频器是否方便(如何接线及调参数)。    生产线上的变频器要设置的参数比较多,大多数变频器只是坏模块,最快捷的换变频器方法是买一个同型号的变频器并把原来的主板换过来,这样就不用再设参数。          经常有人在调试三菱变频器时打来求助电话,说其是用4-20mA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确定没接错线,但变频器没反应,原来他们都是没短接端子AU-SD,要使三菱变频器的电流模拟量输入信号有效,是必须短接端子AU-SD!三菱E系列变频器没这端子,则要用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AU”,再与“SD”短接!三菱变频器的这个问题使很多人一开始调不好变频器,有的人虽说调过,但下次又忘了!          很多人维修变频器时并没有示波器观测各信号波形,对于轻微的触发信号不正常难以发现(变频器空载正常),这时可用一部收录机,收听变频器运行时发出的噪音,是比正常的噪音要尖叫点,不过这只是粗略的比较,而且要靠经验,平时可听听正常变频器的噪音,从变频器的输出端引一条电线靠近收音机的天线,收到的噪音会明显点!              一般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所以短路处不会发热,用手摸不出来,如果用万用表都查不到,则要把开关电源中怀疑有短路的负载断开(拿掉整流二极管),再看开关电源是否正常来判断。    如果知道+24V负载有短路但又查不出是哪个地方,这时可外接+24V电源让短路处发热来查出,但+24V要串一个几欧的电阻防止过流!          维修安川616G5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开关管QM5HL-24H(不能用QM5HG-24H代替)及变压器市面上是难以买到的,这时开关管可用D1433代替,变压器虽然很多组抽头,但每组都很少线圈,自己绕也很容易,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注意各绕组的方向要与原来一样!          IGBT模块如果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其触发脚G-E(或C-E结)电容量都不同,维修过的模块很难用到原型号的IGBT管,所以只要比较一下模块的G-E(或C-E结)电容量,基本可比较直观地判断是否是维修过的模块,现在造假工艺比较好,已很难从外观来辨别!        如果大家想查某一个模块的参数,可把模块的型号在“http://www.google.com/intl/zh-CN/”网站搜索。大多数模块是可查到!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到自己想搞点变频器维修,但苦于找不到三相电源,其实维修变频器不需要三相电源,用一个单相220/380变压器(200VA左右)就可以了,带动空载110KW变频器都没事,有个别牌子变频器(日立、丹佛斯、施耐德)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可在电路板上取消这功能。维修好的变频器也不必试满负载(有条件当然比较好),只要试一下小电机,测量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听听电机的声音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又有人把200KW变频器“N”线接地,送电后变频器发出巨响,空气开关也不动作,变频器炸黑了。烧了变频器才来这里看到上面的帖子。接线图在说明书里已很清楚,这样用户要负全责。如果自己不太熟悉变频器,可请代理商包安装调试。          当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没有经验是很难判定是哪路驱动有问题,这时可启动变频器3HZ,用万用表+500V档分别测:P-U、P-V、P-W及U-N、V-N、W-N 的电压值,这6路电压这时也会不一样,那一路偏高则这一路有问题,其原理大家可自己画图分析一下。这里P、N是直流回路正、负端,U、V、W是输出端。          今天又见到有的人用压缩空气给变频器清尘时把变频器主板弄坏,可能是把脏东西吹到主板上引起短路而搞坏的,压缩空气通常带有水份,而且风力太大,最好用电吹风,没有经验的就不要去清理电路板,只清理风扇及散热铝片的尘就可以了。          模块7MBI50N-120针脚的排列是:             Gw Ew(空) Gv Ev(空) Gu Eu (空) Gx E Gy E Gz E Gb                Gx、Gy 、Gz 分别是U、V、W的负端触发脚,Gb是制动管的触发脚。            用指针万用表10K档的指针去触发Gw Ew (黑笔碰Gw ,红笔碰Ew ),则      P到W可导通,当Gw Ew 短路,P到W则关闭(同样用10K档测)。        其它各管同理。                    高价的教训:今天深圳又有一位老兄在检测变频器时与上面第一条帖子的情况一样,也是三菱A540-55K变频器,在没有插上模块触发线时给变频器通电,三个IBGT模块全部烧坏,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想学维修变频器,最好先不要去修大功率的!          维修变频器经常要把参数恢复出厂值,但很多人不知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国内外对“N”的不同定义导致不少电工因接错线而烧坏变频器,国内的“N”是指三相电源的零线,有的电工也认为其就是地线,国外变频器则把“N”定义为直流回路的负端,这使很多太自信(没仔细看说明书)的电工中招,如果变频器输入端的空气开关跳闸不灵敏,变频器通常烧毁严重,也希望变频器厂家能把在国内使用的变频器的“P、N”端改标为“+、-”端。(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小灵通:020-88281886.)            三线风扇的重要作用:    我们发现很多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也不会跳“过热”故障,直到功率模块烧毁,如果是三线风扇则不存在这问题,当风扇坏了变频器会报警,但这要增加控制电路,反过来说,有三线风扇的变频器性能会更好一点!              变频器烧坏模块时驱动板通常也会损坏,维修驱动板有时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对于常用的变频器(安川616G5、三菱A540),我们都备有其好的驱动板,如果变频器是比较急用(如电梯用的变频器),我们就先整个板换下来,以后有空才修好,这样修好一台变频器有时不用半个小时。          检修大功率变频器,当其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充满电时,对人及变频器是相当危险的!我们的做法是把这些滤波电容断开(断开正负其中一端就可以),另装小电容(几百微法)代替,380V的变频器要用两个串,这时假负载装在小电容前面都没关系!因小电容的电量难以烧毁模块!          很多搞变频器维修的都没有耐压表及电容表,现在大多二手IGBT模块存在问题是耐压不够或是假模块,而用这两表基本可以检查出来,所以维修变频器最好拥有这两个表,价格也不高,电子商场一般有卖!    风机类变频器使用要注意几个问题:    1)减速时间不能太短,一般要3-5分钟。    2)不要采用“自由停车”及“自动复位”功能,除非你设置了“速度跟踪”功能。    3)如果没设置“速度跟踪”功能,就不能在风机还在惯性转动时启动变频器。    4)输入电压更要求稳定。    5)电机三相电流要求比较平衡,电机轴承不能有问题。          很多维修新手经常在拆模块时把电路板也拆坏了,变频器的电路板比较精细,弄坏电路板会带来很多麻烦,有时甚至由于焊接不良而容易烧坏模块,如果确定是模块坏了,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把模块从电路板上锯出来,再把模块的焊脚逐个清理掉,这样电路板就完好无损!          最近又有很多人打电话来,说其恒压供水的变频器被雷电打坏了,大多主板也坏了,损失惨重!有条件的应多检查避雷措施是否正常,变频器地线是否接地良好,有可能的在打雷期间切断变频器电源,但这个大多人做不到!          很多变频器在散热风扇坏了以后,也不会跳“过热”保护,直到模块烧坏,大多风扇是因为被灰尘堵塞而损坏的,所以如果能定期为变频器清尘及检查风扇是否正常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但很少工厂有这样做,变频器能使用则没人理它!变频器如果能用上有自检测功能的散热风扇(三线风扇),则可防止上面的问题,但很少变频器有用到!三线风扇在有少量的灰尘卡住它而降低其转速时,其就会发出报警信号,这样就不致变频器发热而烧模块,所以这功能在实际中是相当有用的!(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8281886.)           变频器如果不用停放在车间里,往往是老鼠的活动的好去处,而且经常咬断变频器里面的电线,通电后有可能发生短路而把变频器烧毁,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有可能的装上防鼠铁丝网。          变频器里用的IPM本身有短路保护功能所以很多用IPM模块的变频器的电容到IPM之间就没用到快熔,但我觉得两者的保护功能还是不能互相代替,两者都有比较完美,因为我们看过有的没有快熔的变频器有时IPM模块炸到粉碎,发出的强电磁波也可能弄坏主控板。          安川616G5-18.5KW(或以上)变频器有一个辅助电源,其作用是把输入端R、S的电压通过一个变压器变压成220V供给散热风扇及接触器,这辅助电源的电压要看实际输入电压而选档(380V、400V、440V、460V),有很多人选取了380V档,但其工厂的电压有时却超过400V,造成变频器里的散热风扇、接触器及变压器容易烧坏,我们已修过不少这样的故障。比较安全的做法是选取400V档,这样当实际输入电压只有380V也不影响变频器的工作!维修变频器时,经常碰到有的模块(如7MBI25NE-120)只坏整流部分,我们的处理方法是把模块的输入脚R、S、T剪断,另加装一个整流模块,这样维修虽然比较麻烦,但大大节省维修成本,现在好的二手模块7MBI25NE-120价格要在380元左右,但我们维修因坏这模块的变频器的维修价是400元(如三菱A044-3.7K、安川616G5-3.7K),使我们在变频器维修价方面有很大的竞争力!          有一位电工在我们这里买模块维修富士G9-15K变频器,修了两次都没修好,奇怪是每次都可以用十几天,后来送到我们这里修,经仔细检查,发现驱动电路有一个小电容有漏电现象,电阻有100K左右(正常是无穷大),因为电阻还比较大,在电路板上是比较难查出,当时这一路也没烧坏其它元件,所以这位电工就没去注意这电容!G9系列变频器驱动电路的小电容在模块烧坏时是比较容易损坏,很多人也因为没注意这问题而烧了不少模块,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把驱动电路的小电容全部拆下来测一下是否漏电及其电容量。          IGBT模块烧坏大多情况下会损坏驱动电路的元件,最容易坏是稳压管,光耦;反过来,如果驱动电路的元件有问题(如小电容漏水,PC923老化),也会导致IGBT模块烧坏或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可在没通电时比较一下各路触发端电阻是不是一致,通电时可比较一下开机后触发端的电压波形(但有的变频器不装模块开不了机),这时最好装有假负载,防止检查时误碰触发端其它线路引起模块烧毁!        变频器过压保护只是停止输出,不能保护本身不烧毁!当压敏电阻烧通时,这时要求空气开关动作,否则变频器其它元件也会烧掉!        变频器使用时对其它电子设备的干扰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又不知道是否造成干扰,你可向代理商说明情况并请其负责给你安装,一切正常后再付款。在使用大量变频器后,我们总结出干扰比较小的变频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如变频器外壳是铁板、内置电抗器、多层电路板、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为普通三极管(非场效应管)、输出模块为GTR模块(现在的新变频器已找不到)。这些特点的代表作是丹佛斯及安川变频器的某些型号。防干扰当然也与你的电源线及控制线的布线是否合理有关系!          我们维修不少电梯用的变频器,发现很多故障是因为其工作环境温度高而使元件容易老化造成的,由于电梯变频器安装在大楼的最顶层的控制室,经常在厦天受太阳的暴晒,加上变频器本身及制动电阻的发热,使控制室内温度非常高,工作环境温度高会缩短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变频器在这方面更明显,所以电梯控制室在设计时除了通风问题还要注意隔热,有可能的配空调机,安装变频器的电柜在厦天如果发现其内部温度很高时,应把电柜门打开,我见过很多厂家的电柜设计实在太小了!刚好可装上变频器!而且没安装散热风扇!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其三菱E540-0.75KW至3.7KW变频器显著“E7”故障,说明书说是CPU板坏,想买这个板,但其实是模块里的通讯电路出问题,由于这模块是一体化模块,不能维修,只能整个模块换掉或换新变频器!          三菱A540-7.5/5.5KW换模块时用假负载的接线方法:由于这变频器没装快熔维修时用假负载的接线比较麻烦我们的处理方法是:紧固好模块7MBI50-120从P端引出一条电线在P端贴上两三层电工胶布使其与电路板隔开把驱动板装上这时除P端外其它都装上螺丝假负载(灯炮)就装在这引出线与变频器接线端的P1端之间.用5HZ开机测量输出电压平衡后关掉电源滤波电容放电松一松驱动板的螺丝用力把引出线拉出来(不用拿掉驱动板)把P端的电工胶布弄破直接装上螺丝就可以!这型号变频器不装模块是无法开机(跳故障)不能在装模块前观察驱动电路波形如果不是这样做则有时很容易烧模块!              经常发现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个别螺丝忘记拧紧,如模块的紧固螺丝、主回路的联接螺丝,这对变频器是致命的!装上模块后最好按电流走向顺序拧紧主回路上的螺丝,并重复检查,最后抖一下变频器,看看是否有螺丝丢在里面。          关于变频器的几点补充说明:        1.变频器只会降压不能升压。    2.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    3.变频器是一部电磁干扰器。    4.变频器IGBT模块、主控板无法大规模国产化,价格居高不下。    5.是否偷工减料的变频器成本差别很大使用寿命差别很大。    6.变频器要求供电电源质量要比较好。    7.变频器的寿命并非无限风扇及电解电容最先老化。   8.变频器是强电及弱电的结合体,主板电路精密,工作环境差及保养不好则故障率高。  最近又有很多变频器被雷电光顾,损坏严重!大多主板也坏掉,会被雷光顾的变频器多数是没接地或接地不良!当老板看到维修报价单才知道地线的重要性!检查地线接地是否良好也很简单,用一个100W/220V的灯泡接到相线与地线试一下,看其亮度就知道!        刚维修一台电梯用的安川616G5-22KW变频器,由于散热风扇短路而烧坏380/220变压器,这变压器不仅难找而且要整台机拆散才能换(装在最底层,拆下来很麻烦),变频器也比较急用!由于这变压器只单独给风扇供220V电压,我们干脆把这变压器取消,直接从外面供220V的电压给风扇,这也是一个应急的办法!          有的变频器防干扰能力比较差,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常出现误报警动作(如过流、过载,过压等),有的则启动不了或无故停车,这是由于通讯程序出错所致!这时可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恢复出厂值”好象是“百灵丹”!维修变频器经常用到!干扰有时也可使变频器显示通讯故障,参数都打不开,通常是寄存器坏了,如果换了寄存器还不行则可能要换主板!        现在有很多人生产变频器带有一种“沉船意识”!想捞一把就走人!生产的变频器偷工减料,能顶住一年就万事大吉!甚至有的用旧模块或次品模块装机!          变频器有几个元件更换时完全没必要找原型号的,不然有时很难买到,给自己维修变频器带来麻烦,如整流模块、接触器、充电电阻、滤波电容、快熔、散热风扇!只要有位置安装,参数接近都没问题,安装螺丝孔不同可另钻孔,整流模块、接触器、充电电阻就是用国产的都可用(性能要求不高)!充电电阻的阻值可以选用比原来大点而功率小点(体形小点容易安装)都不影响变频器的启动!滤波电容、快熔、散热风扇则最好找名牌的,这样不容易坏!          关于用光耦PC929作驱动的变频器启动显示“SC”的处理方法:    如果换了烧坏的模块后还有这问题,则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驱动元件有损坏或性能不稳定,如小电容、稳压管、光耦、开关电源有不正常,但由于启动就跳故障,没办法进行信号跟踪检查,这时可把“SC”报警光耦的输入端短接(如安川616G5-7.5KW的光耦PS10;15KW的光耦PS4),这样变频器虽然可运行起来,但其失去对模块的保护,所以一定要装有假负载作保护!维修好以后不要忘记把“SC”报警光耦的输入端短接去除!          有的人为了省钱,自己买了维修过的模块修变频器,结果把变频器炸到面目全非!这情况在我们这里几乎天天碰到,现在好的旧模块是比较难找到,所以就是有,其价格也不会便宜!最可恨的是那些制造假模块的人,其赚到只是一点小钱,却令别人造成重大损失!          有的电工搞不清楚“线电压”及“相电压”,本来有一台380V输入的变频器坏了,他认为380V的相电压是220V,所以他购货单上写明“三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变频器买回来通电后发出巨响!这情况变频器新手最易发生,我就见过三次!          “380V输入”是指在国内(中国大陆)的线电压!由于相电压各国家有所不同,只要符合变频器输入电压要求,在日本接 “线电压”220V的变频器,来到中国就只能接“相电压”220V了!三相的电压是指“线电压”,而不是“相电压”!上面我所说到的电工可不是普通电工,而是香港过来的一位高级电气工程师,可能去的国家太多,不小心搞错,所以有的问题在书本中看起来是小事,可在实际中可能是大事!          快容大多数是装在大电解电容的后面,有极少数变频器是装在输入端,这样的作用不大,因为只要大电容里面的电能就足以使变频器在模块短路时发生爆炸!     压敏电阻很少变频器有装在直流回路上(这是第一道“过压”防线,应尽量靠输入端装),如果装在直流回路上则最好装在快熔后面!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想到我们这里学维修变频器,但我们觉得学维修变频器并不是一下子能学到的,只要你能把握几个要点,在长年累月中实践,多上来这里想信你也可学到不少东西!我们也会把知道的东西与大家在这里一起探讨!                   最近好的二手模块比较难找!假货(或维修过的)却很多,特别是价格比较高的三菱、富士模块!         一体化变频器质量问题:现在有几个品牌的小功率变频器是一体化设计(输出模块、电源、推动电路固封在一起),这样只要模块有一点小故障也难以维修,换模块价格又很高(接近机价),所以只好报废!经常看到工厂的维修车间放着一大堆这样的变频器!所以希望变频器厂家在生产一体化变频器时更要关注其质量问题,充分考虑客户在使用变频器出现的各种不正常情况,对经常损坏的部分应提高其安全系数!要给代理商提供充足的配件以便能及时维修损坏的变频器!                    从变频器的硬件可初步判断其性能:很多人搞不清变频器价格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就是同一个牌子也有各个型号价格差别也很大,其中硬件的差别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如有的3.7KW变频器用的是25A模块有的只用15A模块;有的11KW用75A模块,有的只用50A模块(都是通用型变频器的比较),电容量也相应减少,主板、驱动板电路简单,保护功能少,变频器容易坏!对于一些运行平稳、负载轻、简单调速的电机,用那些材料缩水的变频器倒没关系;如果是用在负载重、速度变化快、经常急刹车的电机,那你最好就不要贪便宜,否则得不偿失!                关于变频供水“一拖几”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切换过程不能在变频器有输出时断开电机线,因为断开电感性负载 时, 其会产生反电动势高压,对变频器有冲击。而是让变频器惯性停车,变频器会马上停止输出再进行切换!更不能在变频器有输出时接上电机!        2)不管是否在电机停下来才切换,切换电流有可能同样大(相位关系),所以大功率电机则最好是让其先停下来再用软启动器启动,等以后变频器相对便宜时可用“一拖一”形式,很多合资厂已把变频器当软启动器用!      3)接触器经常动作,寿命短,如果触点打火或烧熔在一起,则容易损坏变频器,而且通常损坏严重!所以要用质量好的接触器。       由于多种原因,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故障率相对比较高,当我们维修好变频器,一般都要到现场检查一下其切换是否有问题,不然变频器可能很快又拿回来!                关于模块的容量问题:按理论计算,3.7KW的变频器用15A的模块就够了(控制性能好的变频器模块可用小一点的容量)问题是余量太小当变频器有点过载就很容易坏模块(变频器都来不及保护)而且通常损坏严重驱动板、整流模块都坏掉!所以有可能同一个牌子的变频器在一个厂很少坏,但在另一个厂却坏很多,就因为后者变频器负载比较重!                      1)在什么情况下整流模块会炸:如果只坏整流的,通常是由于电源电压波动大,有瞬间高压输入到变频器,380V输入的变频器的整流模块耐压值一般是1600V,所以能把整流模块击穿的电压是很高的;另外当整流模块后面的负载(如滤波电容、输出模块)发生短路,由于电流太大也可烧坏整流模块,所以在变频器输入端装上空气开关是很有必要的!      2)电容器出现问题会到导致哪些故障:是指滤波电容吧!其容量变小会使变频器主回路直流电压不稳定,容易坏模块,变频器经常跳“低压”故障。      3)制动器在什么情况下会损坏:可能是制动电流设置太大或控制失灵(电路板尘多)。               关于变频器主板故障:变频器最怕就是坏主板,一般是难以维修,换板价格又高,有的坏主板是某个型号变频器的通病(设计有问题),有的则有其它原因,如环境温度高(如锅炉车间);静电多(如纺织厂);干扰大(如附近有经常动作的接触器);有时模块爆炸,强大的电磁波可损坏主板;被雷击中也一样;有的是开关电源故障烧坏主板。当变频器出现主板故障时,有的显示通讯故障;有的显示正常但没有输出;有的一开机就是最大输出,不受控制。可将参数恢复出厂值一次,如果这样无效或参数都打不开,则一般要换板!                    IGBT模块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测耐压值可用晶体管参数测试仪,并且要短接触发端G-E才能测C-E的耐压值!                     关于变频器干扰问题:变频器在运行时就好象一台功率强劲的干扰器,干扰的源头就在输出模块的6个IGBT管上,有的变频器开关电源也会造成一定的干扰,电源线及电机线就是干扰器的天线,地线接地不良则干扰信号也可通过接在外壳的地线发出去,线路越长则干扰范围就越大,不仅干扰周围的电子设备,也可干扰变频器本身!有的变频器在防止干扰信号辐射及输入下了一定的工夫,变频器不会经常误动作,一些偷工减料的变频器则有时因干扰问题令你头痛!如果你的控制系在使用变频器的同时还有一些靠模拟信号、脉冲信号通讯的电子设备,如电脑,人机界面、感应器等,你在选购变频器及布线时就要很小心。防干扰有很多措施,如加电抗器、滤波器、控制线加磁环,用屏蔽线(没有屏蔽线的要把控制线绞在一起)、变频器放在铁柜里(变频器是铁壳比较好),进出电源线套在铁管里,控制线不要与电源线一起走线,布线纵横有序、调低载波频率、接地良好,很多变频器控制线公共端并不能接地(很多人接了)!检查变频器对周围干扰有多大也很简单,请你带上一个小收音机!防止变频器干扰有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要结合现场情况,有时搞了几天都没搞好!有时搞好了还不明原因!                     变频器维修实例:安川616G5显示“GF”故障:有一客户安川616G5变频器在运行10分钟后显示“GF”故障,按说明书所说是电机对地故障,原理是变频器检测到输出有一相过流,但客户换了电机、输出模块、电流互感器都没用!只好送到我们这里来,由于我们的配件比较多,马上就可通过换板确定是主板检测有故障,实际输出都正常。 所以变频器在本身检测回路出现问题时(有的是受干扰)就会出现虚报故障的现象,维修者应注意这问题,使自己少走弯路!显示“GF”故障的安川变频器最后也只能换主板!                     用互感器与指针式的电流表测出的电流值不同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端吧!指针式的电流表设计比较简单,只适用于50HZ,防高频干扰性能差,用在测量变频器输出只可判定三相是否平衡,数值则不准!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到富士G9变频器没显示确实是开关电源小电容22u/35v老化所致!并且自己维修好了,节省不少维修费(以前要外送维修)!                请不要用压缩空气吹变频器:今天东莞一家塑料厂送一台F540-110KW变频器来维修,原因是电工用压缩空气给变频器吹尘,压缩空气一般含有水气,加上变频器尘比较多,开机后变频器没显示,经检查电路板有短路而损坏电源!给变频器吹尘最好用电吹风!                 没有经验的代价:浙江有一家厂的三菱A540-22KW变频器没有显示,电源有工作,电工就从另一台拆下主板试,还是没显示,又装回去,发现主板已坏了!后来才发现主板坏是电源不正常所致!所以维修变频器最好能找出真正故障原因,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奇怪的变频器故障:佛山市有一家包装材料厂用了20多台安川6166G-5.5KW变频器可运行不到一年就不断出现烧模块现象而且一直都查不出原因虽然厂家可以给保修但严重影响生产成为老板一大心病.后来老板打电话来问起这问题我们决定到现场看一下经过仔细检查后我们才发现问题就出在变频器装在震荡很大的生产线上紧固模块的螺丝大多松了!这样由于模块散热不好而烧掉!其实变频器说明书都有强调这问题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其后果而没有去关注!                  关于主板互换问题:有几个品牌变频器(如三菱、富士)由于其检测回路与主板的通讯值大小是一样的,所以其功率不同的同型号主板是能通用的,只不过电压、电流值要按出厂值设置,如3.7KW主板用在30KW上电机电流值只能设9A而不是66A.此时变频器显示电流值也不是真实值(按比例缩小)但其过流、过载保护功能完全一样!有的则要改写容量码!但当你不知密码或容量码时则无法使用,变频器会显示容量故障!            关于高速电机的基频:有的人在给高速电机装上变频器后,发现变频器经常显示过流,电机容易烧掉!经检查后发现其没有把基频参数调好,因为变频器基频的出厂设置是50HZ,如果用在基频是400HZ的高速电机上,变频器会因为在低频时输出电压太高而造成电机电流太大!                  空气开关不能拿来当开关:昨天广州某塑料厂一台30KW变频器的空气开关跳闸,电工没查清楚就合上它,结果发出巨响,空气开关被炸烂!虽然没造成伤害,但电工吓坏了!经检查,变频器输出模块完全短路(变频器没有快熔)。空气开关的名字起得不太恰当,科学一点应叫断路器,但我看过很多电工通常拿来当开关用,这是相当危险的!                 关于维修过的模块:经常有人打来电话,说自己维修变频器时买了维修过的模块,不只损失金钱、信誉,还使变频器损坏更严重!更维维修!由于维修过的模块测量值完全正常,所以没经验的人是很难辨识!现在好的旧模块确实是很难找,很多型号的模块坏了我们只能用新模块更换!               给模块测耐压值时要注意:用耐压表给IGBT模块测量耐压值时一定要同时短接各触发端G-E,否则不但测不到测压值,也有可能把模块烧坏了!因为如果G-E有残余电压,这时C-E是半导通的!              关于富士G7变频器的一个通病:当富士G7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有故障时,一送电(未启动)就显示“OC”或“Err”,通常只坏一个电流互感器,你可轮流拨去一个再送电看是否正常,哪一个坏就不接上,非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用两个输出电流互感器都可以!最近维修一台三菱A540-55K变频器,是一位维修新手维修不好才拿到我们这里来,这台机本来是坏了一个模块,换好模块后,这位新手想测量驱动是否正常,把模块触发线拨掉,结果一通电就跳闸,检查后发现又烧掉一个模块!他想很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IGBT模块的触发端在触发线拨掉后有可能留有小量电压,此时模块处于半导通状态,一通电就因短路而烧坏,GTR模块没有这特性,才可这样测试!         我们维修不少三菱A240-22K变频器,都是坏模块!原因是保养不好,如散热器尘多堵塞、电路板太脏、散热硅脂失效等,这变频器的输出模块(PM100CSM120)是一体化模块,就是坏一路也要整个换掉,维修价格高!好的模块也难找!如果你的变频器还没坏,则要多加小心保养!特别是这几天天气炎热!

楼主:
很多人打来电话问到外观一样的模块怎样测出其电流的大小,其实很简单,只要用电容表,测出模块G-E或C-E结的电容量,电流大的电容量也大!注意要在同类型的模块中比较!

    有一位电工打来电话,说他在给变频器试机时发现变频器输出电压有1000多伏(输入380V),问是否是变频器故障?是否会烧电机?他还不明白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原来他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普通没防干扰的数字表在这里测量是很不准!

    有此粗心的电工在给三菱A540变频器的辅助电源(R1、T1)接线时没有拿掉短接片,结果在把变频器烧掉后还弄不明白其道理,原来当短接片没拿掉时,变频器内部R与R1、T与T1是已连在一起,电工以为从R、T引来两条线没有分别,结果把R接到S1、T接到R1,造成相间短路,由于R与R1、T与T1的连线是通过电源板的中间层,结果把电源板烧掉,爆开成两层!一般情况下没必要接辅助电源(R1、T1)!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很多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当发电机有故障时,输出高压电常把变频器及电子仪器烧坏!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见过的,去年深圳就有一家拉丝厂一次就坏了二十几台30KW变频器,停产十几天,造成重大损失,工厂在发电机搞了很多保护方法可效果不太明显!后来我们想了一个被动的保护方法,就是在变频器或仪器的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上加了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高压电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变频器,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减小,压敏电阻很便宜,这个方法可说是花小钱办大事!

楼主: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入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是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接的地方当然是空气开关的输出端!

      今天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到压敏电阻问题,他问到有的变频器里面输入端也有压敏电阻,也应该有保作用!但根据我们修过的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看,轻伤的就只烧断电路板的铜线,重伤的就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电容,造成重伤的原因可能是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它的金属碎片到处飞;爆炸时发出强大的静电及电磁波(很象雷击);烧断电路板的铜线使空气开关不动作。 所以在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情况就好很多!

    顺德一家针织厂的一个电工被老板加奖2000元,原因就是受到我们的启示,用压敏电阻保住很多变频器及针织机械的电子板!可见效果是明显的!!

    有的人买模块时要求型号一字不差!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如模块7MBR25NF-120与7MBR25NE-120的参数是一样的,前者只多了四个定位脚!由于IGBT模块的驱动是电压控制,有更好的互换性,只要耐压、电流参数一样,不同型号的IGBT模块很多是可互换!有的安装尺寸不同的还可另钻孔!GTR模块则还需要考虑其放大倍数,互换性差一点!我们维修变频器那么便宜就是充分利用模块的互换性,避开用市场上热销的模块,不然模块价格高或难找到!

楼主: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工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容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如果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埋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强调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维修高手过于自信,维修变频器不用假负载,觉得太麻烦,结果还是有烧模块的可能!如果用假负载,几乎可做到万无一失!除非你买的是假模块!!

    很多人搞不清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有的人为了提高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容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去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不多!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虽然可提高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有的人没有给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安装空气开关,一当模块损坏,则电路板烧毁严重!甚至无法维修!特别是变频器里面不带熔断器的几个品牌更是这样!熔断器的电流也不能选太大!质量要好一点!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由于变频器是相对比较贵重的设备,不同牌子的价格差别又大,故障率又高,所以有的人在选购变频器时大伤脑筋! 我们认为,当变频器是否正常运行对你的生产影响很大;当你的配套设备是卖到很远的地方;当你不想经常给机修工找麻烦!你还是用性能好的、价格高的名牌变频器!但也并非所有名牌都适合你使用!有的名牌变频器很娇气(怕湿、怕尘),要有好的环境才有好的质量!如果你的电机运行比较平稳,不用急停车,负载轻,电源电压稳定,变频器工作环境好,有故障也不影响生产,两年内坏包换新机,维修服务部又近,为了节省开支,你不妨考虑买一台价格比较低,名气过得去的变频器!

    有的人在调试变频器时没有顾及变频器的“感受”!只根据生产需要把加减速时间调至1秒以下,变频器经常坏当加速太快时,电机电流大,性能好的变频器会自动限制输出电流,延长加速时间,性能差的变频器会因为电流大而减小寿命!加速时间最好不少于2秒。当减速太快时,变频器在停车时会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模块也容易损坏!电机要急停的最好用上刹车单元,不然就延长减速时间或采用自由停车方式,特别是惯性非常大的大风机,减速时间一般要几分钟!

   最近有两个工厂各坏一台75KW变频器,都是坏一个模块,可有一台模块的价格只有1300元(整台机共6个模块),可另一台的模块报价是23000元(一体化模块),所以购买变频器时你必须考虑以后维修的问题!

    经常发现有的人买模块回去自己修变频器时没有在模块底面涂上散热硅胶,这样模块的热量不能很好传给散热器,会因温度太高而烧毁!更不能涂麦乳胶(有的人是这样做),其作用相反!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工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容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如果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埋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强调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有的人为了提高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容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去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不多! 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虽然可提高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我们的模块在卖出前是经严格测试!始终有一些不讲信用的人在把模块损坏后才要求退货,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的退货条件是要求在装机前且在一个月之内!如果卖出的模块要我们保用,则要把变频器送给我们维修并收取合理的人工费!

    如果你的车间同一个角落有很多变频器;如果你是啤酒厂、饮料厂(环境潮湿);如果你是化工厂、陶瓷厂(尘多);如果你是锅炉车间(温度高),你最好能把变频器安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大大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大大延长变频器的寿命!

    我们在维修大量变频器后发现变频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如果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供电不是直接从主回路的滤波电容供给,而是从输入端就与主回路分开独立供给,如果电源是380V的则最好变压成220V(整流)再供给开关电源,虽然这样变频器会复杂点,但其故障率会大大降低!因为很大部分变频器故障与开关电源有关系!当变频器在运行时其主回路直流电压很多时候是不稳定的,如果开关电源供电是从主回路的滤波电容供给时,开关电源就容易坏!希望变频器设计者能注意到这问题!

    工厂的地线很少断,但断了以后没使人触电却烧毁了变频器!有一个啤酒厂同时损坏十几丹佛斯变频器,现象是主板接线端子出现强电打火,烧坏主板。经现场调查,是由于有一个电机漏电,工厂的地线也刚好生锈断掉,强电经变频器地线反串入变频器主板!地线对防雷也很重要,如果电工有空不妨请他检查一下地线是否快断了!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维修变频器用假负载保住了他们不少模块,因为维修新手一般不知道这样做,现在电灯一亮就说明原来又要坏模块了,但假负载的接法也要注意几个问题:

      1)要接在电容与模块之间,不是接在整流与电容之间,因为电容放电就足以烧坏模块。

      2)当开关电源供电是经过快熔时(如富士G9-11KW),就不能把假负载放在快熔上,不 然送电后灯泡会亮,开关电源有时不工作!

      3)假负载也要接在直流电压检测点后面,这样当变频器输出不正常电灯亮时,变频器就不会跳“低压”,你才可检查是哪一路输出有故障!

网友A(2014-01-23):
楼主写得很全面。不错的资料收藏了谢谢!

网友B(2015-03-26):
您的产品我们公司可以做,以下是我们的部分产品,如果有需要,请咨询:

EPRO涡流传感器:http://www.eprostore.com/oliu/

EPRO电涡流传感器:http://www.eprostore.com/oliu/

EPRO振动传感器:http://www.eprostore.com/zhendong/

EPRO电感式位移传感器:http://www.eprostore.com/diangan/

EPRO电感式传感器:http://www.eprostore.com/diangan/

EPRO位移传感器:http://www.eprostore.com/diangan/

EPRO校验设备:http://www.eprostore.com/jiaoyan/

网友C(2015-09-22):
很不错的资料啊,谢谢楼主的分享了。顶

网友D(2016-06-01):
楼主想请教一下,

三台水泵由一台西门子变频器控制变频运行,

三台水泵都正常,

其他电器元件接线也正常,

但是三台水泵没过几分钟就回自动切换,

是不是变频器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E(2018-08-10):
楼主是维修高手吧

寳貝説:-O瀦~(@^_^@)~

网友(2020-08-17):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