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块的详细

楼主(2013-11-20):
这是程序的一个块。请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J就是这个块

楼主:
图中的HI  LO 是不是报警值。如果是,是多少。 另外 这个块的外部AI7  和 现场变量AI7 有何区别。

网友A:
这是工程量转换功能块,有关西门子的书都有介绍的。

网友B:
这个要打开Fc105这个子程序看看里面如何计算的

网友C:
FC105是西门子的一个功能块,作用是将采集的数值(IN)转换为介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值工程量(OUT)。

转换公式:

OUT = [ ((FLOAT (IN) -K1)/(K2-K1)) * (HI_LIM-LO_LIM)] + LO_LIM

常数K1和K2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来确定。

BIPOLAR=1:即输入值为双极性,K1 = -27648.0,K2 = +27648.0

BIPOLAR=0:即输入值为单极性,K1 = 0.0,K2 = +27648.0

参考Step7帮助文件有详细介绍。

楼主:
谢谢你了 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