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定时器

楼主(2013-11-20):
问下 如何编写一个定时器 输入端有输入时 定时器开始定时 输入断开时 定时器停止 时间停止 输入端又有输入时 定时器继续运行 定时时间继续 不重新开始    直到定时时间到

网友A:
   用带有记忆的 DB 块做不清除的定时器呀,还有一种就是用 加计数器做也可以

网友B:
加计数比较简单好用

网友C:
可以这样编程供你参考:

网友D:
wyb2866255---王者之师  的方法我认为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