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如何装?

楼主(2013-11-20):
维控的屏USB连笔记本,装驱动显示没有windows签名,设备管理器显示叉叉。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驱动没有正常安装 吧 !

网友B:
usb线有芯片的就找线的驱动安装,没有芯片的驱动应该在维纶的软件里。

网友C(2014-04-18):
你的系统应该是win7 64的吧,官网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