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供电方式

楼主(2013-11-20):
沿线架空高压线为列车供电

  与传统内燃机驱动方式相比,电力驱动具有无污染、载客量大、动力/重量比大等优点。因此,世界上大多数高速列车都采用电力驱动方式,即通过铁路沿线的架空高压线电网(我国都采用工频单相25千伏电压)对列车供电方式。而安装在列车车顶沿着高压线滑动获取电能的装置叫受电弓。

  中国南车四方公司副总工梁建英介绍说,CRH380A采用动力分散的电力驱动方式,全列车顶安装了4架受电弓,车下安装了7台变压器,14台变流器,56台电机分别安装在2~15号车厢的28个转向架上(14台变频器驱动56台电机,一驱四,难不成是四轴驱动?不知道14台同步怎么控制的哦,看来控制工艺还是不简单的)

 CRH380A能量传递有两种方式:牵引方式和再生制动方式。牵引方式时,列车从架空电网获取电能,再经过多个车厢下安装的变压器、变流器等部件变换后给转向架上安装的电动机。变压器能将从受电弓获取的高电压电能转换成将近2千伏的中电压电能,变流器能将工频单相中压电转换成频率、电压可变的三相电源(原来高铁用的是中压变频器啊,不知道是否是国产货!鄙视用西门子等国外品牌)给三相电动机驱动列车前进。

  顺便说下,列车时速300公里运行时,人均百公里耗电仅为3.64千瓦时,相当于客运飞机的1/12,小轿车的1/8,大型客车的1/3。

  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这样算下来,全程人均耗电约48千瓦时。

网友A:
好贴呀!再着重介绍一下控制原理就精华啦啊!

网友B: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C:
要是有图纸就更精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E:
第一次对高铁供电有了认识,谢谢楼主。

网友F:
上次参观了一个铁路供电站,实在是没看懂如何把3相电变换成2相的。据说是通过电容来保持三相负载平衡的,没看懂?

网友G:
好贴呀!再着重介绍一下控制原理就精华啦啊

网友G:
能否介绍一下控制原理?

网友H:
在网上很少找到关于高铁的技术文章,一些官方发布信息,也是简单的几句专业术语带过,更多的细节没有。

如果有专业人士对高铁控制技术做稍详细的介绍,这对激发年轻人投身工控事业应用有一定的激励意义。

网友G:
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这样算下来,全程人均耗电约48千瓦时???

网友G:
激发年轻人投身工控事业应用有一定的激励意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上次参观了一个铁路供电站,实在是没看懂如何把3相电变换...

 2相换3相。劈相机就可以。

网友J:
不知道内幕,有内幕的公开一下想学习了解

网友K:
铁道部应该不会亏本了吧……

网友L:
列车时速300公里运行时,人均百公里耗电仅为3.64千瓦时,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这样算下来,全程人均耗电约48千瓦时。

明显计算不对呀。不知道这个人均是按上座率多少计算的。

网友L:
看错了,计算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上次参观了一个铁路供电站...

 你说的是2相变3相。

我想知道的是3相电网用2相负载,如何保持3相电网平衡。

网友M:
每个牵引变电所的三相引出线,一相接轨道(地),一相接上行线,一相接下行线,实际用了二相电,但是三个及以上牵引变电所总的用电就基本三相平衡了。每个牵引变电所的供电距离60-80Km,牵引变压器的初级电压一般为110KV或220KV,也即在110KV电力线上三相基本平衡。还有减小三相不平衡影响的方法是采用大马拉小车,即牵引变压器的容量很大,但实际负荷只有其几分之一,那么不平衡电流的影响就微不足道。以上方法都不能真正解决电气化铁路供电系统的三相平衡问题,唯有采用斯考特接线的牵引变压器,这是能把三相变为二相的特殊变压器,初级是三个线圈,次级两个线圈,但国内是否实际应用不太清楚。

网友N:
好帖学习长了知识。。。。。。。。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能否介绍一下控制原理?

网友P:
电压是够高的,变流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Q:
一直就好奇高铁是怎么驱动的,今天长见识了,如果有整个控制说明和原理图就更还了,还是顶一个!

网友R(2014-01-05):
希望有详细点的数字和资料。。

网友S:
学习了,第一次听讲这个道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T:
学习了,第一次听讲这个道理

网友U:
没有变频器啊,那是变流器,动车使用的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不晓得,

网友V:
没有近距离观察过啊。看来有机会得好好看看

网友W:
关键的供电方式不够详细啊

网友X:
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这样算下来,全程人均耗电约48千瓦时。

网友Y:
等着学习相关的技术知识

网友Z(2014-02-09):
不是 直流电机驱动的么????

网友AA:
楼主,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爆料了?

网友AB:
真牛逼!!!赞!!越来越喜欢这些东西了111

网友AC:
不错,好贴

学习长姿势了

网友AD:
非常好,原理还不够详细

网友AD:
看来还是高铁最节能,票价应该还有下降空间

网友AE:
  事实清楚,希望有详细点的数字和资料。

网友AF(2014-03-11):
不要说高铁,就是常规列车供电也是25KV呀!

但是常规电力机车的车头是6KV电机,由25KV电压经过调速装置驱动而已。

还有:列车客车车厢的供电是220V(早期列车客车车厢的供电是列车车轮驱动一个发电机,该发电机直接对列车车载蓄电池组充电,蓄电池组的电源经过逆变器给列车客车车厢的照明以及风扇空调等负载供电。目前高铁的车厢供电是25KV经变压器直接降压整流给蓄电池组充电再逆变成220V给列车客车车厢的供电,只是不再用发电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