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显示CD1

楼主(2013-11-20):
  这几天有几个驱动抛光电机的变频器(VE系列 5.5KW)上电后有时候会显示CD1,有时候又正常。跟DELTA的工程师沟通,说是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3个变频器同时发生这个错误。而且同时都是U相电流侦测异常。请各位行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根据你所述,应该排除变频器本身故障所致。如果都是U 相电流异常,我建议你坚持变频器入线端的接头。看看是不是有松动虚接的。

网友B:
U相电压正常不?

网友C:
LZ估计中大奖了。呵呵!可以与代理联系了

网友D:
量一量进线电压,看看是不是进线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这四个变频原来控制过同步主轴电机,后来电机改成异步电机,没有进行自学习。参数设置不对所致。

网友E(2017-04-2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这四个变频原来控制过同步主轴电机,后来电机改成异步电机,没有进行自学习。参数设置不对所致。

参数怎么设置的可以告之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