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昨天调试系统,发现接线人员居然将电机进线接到电机星形节点的三个接线柱,我实在无语问苍天!

楼主(2013-11-20):
嗨,昨天调试系统,发现接线人员居然将电机进线接到电机星形节点的三个接线柱,我实在无语问苍天!

电机用的AB的22B系列变频器做控制,我上电显示短路(因为那个接线人员是干了十几年自动化接线的电工了,以前一直没有问题,我这次因为很急就没有检查电机回路,只是测量一下电源有没有短路、控制系统DC24V有没有短路和对地就上电开始调试了)

我发现开启电机运行异常再测量(当时用的万用表不怎么好,测量有3.8欧姆电阻,害得我一个一个接头翻查,直到打开电机盖我实在惊呆了!居然26台电机全部都是如此接线,实在强大......)

网友A:
估计是看到接线柱就接,大意了。

网友B:
肯定是着急,没有仔细看吧?!!我单位一起也有这个现象,不过是新手干的!

网友C:
如果没有变频器,直启的话很危险啊...

网友D:
呵呵    那是师傅没给好好教      基本素养问题

网友E:
谁都有晕菜的时候,纠正过来就行了。

网友F:
哈哈!哥们这个现象俺也遇到过,请看看我写的关于技改那点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着急,没有仔细看吧?!!我单位一起也有这个现象,...

 这种接线,就是窝囊废,还就是那些整天牛逼哄哄,以为别人瞧不起他的电工干的。

网友H:
牛B哄哄的电工也有赶工出错的时候,不过这么多都是这样,实在无语

网友I:
白痴电工到处有。

绝对的是不懂,知道怎样接线的不可能26台都接错,不可能的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变频器,直启的话很危险啊...

楼主:
实话说:我当时用的一块万用表,应该是有点问题,我在主控柜的MCCB部分测量时发现有2.8欧姆电阻而且很对称就直接加电了(后来因为发现短路跳闸,仔细用电阻计算方法发现真实电阻应该是0.5欧姆左右,这样才考虑万用表可能坏了)。实际上电之前我基本都是测试220V、380V等部分是否短路、DC24V等直流工作电源是否短路以及是否与220V、380V串线,如果这些基本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是直接加电测试I/O等工作了。这次这个问题实在搞得我丢脸:万幸没有发生变频器爆炸等意外,否则就要买豆腐了

网友K:
幸好是用变频驱动

楼主:
实际就是普通接触器驱动问题也是不大的,只要前级断路器能够保护就行!

我们普通电机前端都是用电机专用断路器做保护,短路的话立刻就会过热跳闸,如果是普通断路器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