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LC硬件连接方式求图

楼主(2013-11-20):
总体过程:s7-200PLC 224cpu+em235+em235+em235
我设计一个热交换站:控制系统我用S7-200PLC cpu224 扩展3个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第一个EM235:采集室外温度 一次回水流量 一次供水压力 一次回水压力信息
模拟控制阀门电动装置开度(阀门型号未选)
第二个EM235:采集二次供水压力 二次供水流量 二次供水温度信息
模拟控制变频器控制二次循环泵供水流量(变频器MM420)
第打三个EM235:采集二次回水压力 二次回水温度 二次回水流量信息
模拟控制变频器控制二次回水补水泵供水流量(变频器MM420)

模拟量输入的传感器型号也没用选,可定义电流或者电压。
与工控电脑连接
这个操作模式可以实现吗?能帮我画一下端子线的接线图吗?

网友A:
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啊。

需要注意的是,EM235上面的四个通道,包括输出,是通过DIP开关来选择电流、电压型号以及量程,选型的时候要注意一致性。

个人认为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较电压稍强一点(个人认为),所以你的相同模块上的传感器都要选择0-20MA,变频器也是如此

至于接线,参照一下说明书,网上查查也好,一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啊。需要注意的是,EM235上面的四...

 谢谢你。。我最近在做兼职也没用弄,我会抓紧点的。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