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变频器爆浆

楼主(2013-11-20):
同一配电室4台变频器 7.5KW的,另一新配电室3台755,1台700,其中前一配电室1台700在运行过程中爆浆,第二天更换一台新的,结果第三天旁边的3台又爆浆,差不多同时距离100左右的1台755也爆浆。据现场维修讲第一台变频器出问题的时候其他三台报故障的,只不过没有记录故障代码。

两个地方的电源取值同一电源点,配电室在井下环境干燥,粉尘严重,油烟较大。变频器至少都正常运行了1年以上。

请大家讨论、分析。

楼主:
今天又有新问题。拿来1台755全新的变频器更换,动力电缆连接好、控制电缆连接好未连负载,并设置参数。完成后再现场测试启停,测试远程启停,频率给定,都可以了以后准备连接负载还没有停电就见一阵黑烟从机子中冒出,显然又坏了,之前没有任何故障提示,求专家给点解释。

楼主:
最新情况现场,幸免的变频器报故障“外部线路缺相”,万用表测量空开上端电压显示410V左右但是三相平衡,准备停高压调节变压器分接开关把电压降一点下来,调整完毕在高压环网柜送高压送不上发现其中一相高压保险接触不太好,更换高压保险,等待。。。。。

网友A:
出现故障不要再通电了,必须要查明原因。电解电容寿命太短了。。。。。。。。。。。。。。。。。。。。。。。。。

网友B:
看来有点像是高压闪络导致低压过压。

网友C:
粉尘造成变频器内部电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粉尘造成变频器内部电路短路。

新拆开的变频器在现场不到10小时都冒烟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有点像是高压闪络导致低压过压。

检查供电记录没有出现停电的现场。

楼主:
没办法,现在换了4台欧瑞的变频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故障不要再通电了,必须要查明原因。电解电容寿命太短...

确实是,但是从高压、低压、控制线路、都没有发现问题啊

网友D(2014-03-21):
变频器的散热要求还是比较高,电容裂的话,一个是过压,二是温度过高,罗克韦尔700的变频器在粉尘重的环境下,基本上四五个月要清一灰。特别是风扇电容和风机驱动板

网友E:
同时爆浆原因如下:

1、电压异常升高,这点应该变频器内部有记录,把变频器主板通电即可读出;

2、电源谐波分量加大,这点需要注意贵司近期添加的设备(例如含大功率可控硅设备、电感炉等产生大量谐波之设备);

3、温度异常升高。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大,因为即使温度升高也不会接连爆机;寿命起码差别一个月以上才是高温导致爆机的可能性较多;

网友F:
外部缺相,说明外部电源是有问题了,然后我怀疑你的变频器接地有问题。

网友G:
外部供电问题可能性大一些吧,接触不良导致电压波动容易烧掉电容,另外这环境也真够脏的。

网友H:
高价现金收购各种品牌的二手变频器。QQ:2357798.电话18918900801.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同时爆浆原因如下:1、电压异常升高,这点应该变频器内部...

你可以先断开变频器输入端,确认电源是否存在问题,电源处理好,在检查变频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