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帮忙确认一下这个PLC接头叫什么接头

楼主(2013-11-20):
这是横河PLC的编程线,我想买这样一个接头回来自己接一根,但我不知道这叫做什么接头。有哪位师傅知道吗?

网友A:
你可以查查手册,看看里面有没有,一般的USB接头是1,4是电源2,3是数据传送

网友B:
          图片好花啊

网友C:
看不清,能不能拍个清楚的

网友D:
好像是1394的接口。。。比较模糊,猜的哈

楼主:
大概也是这样子了,手机拍照不怎么好,是横河PLC的

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这种PLC的下载线接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                        ...

网友G:
横河的接头就是没有。。电缆很贵,要1000多。。。可以把PLC 拆开,从里面引线出来。

楼主:
我用SATA硬盘数据线改接了一根,9PIN-D              PLC

                                                                      2----------------1

                                                                      3----------------2

                                                                      5----------------5

                                                                                            6             5和6连在一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SATA硬盘数据线改接了一根,9PIN-D    ...

就从这一点来看,新甲午战争肯定是中国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