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LC中查询 哪里应用了BCD码转换?

楼主(2013-11-20):
我的程序非常大。数据也特别多。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寻找,但是我现在设备报故障 显示BCD码故障。而且在故障诊断页面无法直接GO TO ,我想问问,如何操作能找到我所有的BCD码转换指令的位置

答:1、方法1:应用STEP7的交叉索引功能,查询相关地址被哪个程序所引用。
交叉索引的方法:
在STEP7中打开blocks,再点击工具栏/选项options/交叉参考数据reference data/过滤filter/显示对象show objects/选择all;然后回到/reference data/生成genarate或显示display/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cross-reference 即可,当然你还可以选择其它如program structure看程序结构等。
 然后在Filter reference data对话框中选择输入输出,并输入要找的输入输出即可快速查找!
2、方法2:可应用STEP7的的查找/替代的功能找到相关指令的所在之处。
TEP7中有查找与替代功能:编辑----->查找/替换,用鼠标选中范围,应用寻找/替代。

网友A:
BCD码错误,你什么程序报这个错误?  对于数据的交叉引用,能解决BCD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