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量控制屏幕跳转

楼主(2013-11-20):
在PLC程序中,当一个变量从0变为1,控制某一个屏幕跳出,如何实现?

答:你可以在程序中给画面编号变量赋值对应的画面号即可实现。打开WinCC flexible,在帮助----目录下查找,见附图1。
在连接下的区域指针中创建变量,见附图2。

图1

图2

网友A:
顶起!

想问一下,会不会因为这个点不断触发,会导致画面不断切换,不能进行其他画面的操作?

网友B:
这个很好,虽然我不是这样做的。

学习了。

网友C:
请问领域,你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