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以减速刹车方式停止

楼主(2013-11-21):
电机以减速刹车方式停止要不要设置什么参数,减速刹车刹车电阻有没有起到作用。刹车电阻和直流制动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大负载惯性的,要直流制动,不然会报警的。

楼主:
但是之前的没设置直流制动,也不会报警啊,现在我加上直流制动了

网友B:
减速刹车刹车电阻有起作用,

刹车电阻和直流制动没有关系。

网友C:
摸一摸刹车电阻有没有变热就知道起没起作用了呗。。。

网友D:
看减速刹车时间和系统负载惯量的,刹车电阻是当刹车动作时,母线电压上升到一定值是,打开制动电路,将电通过电阻释放掉,从而保证母线电压过高而损坏母线电容等。你说的直流制动是直流制动模组吗?那个实际就是侦测母线电压,然后判断合适打开制动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