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甘油这样的高粘度的流体流量用哪种流量计好

楼主(2013-11-21):
质量流量计可用,可好贵滴。有木有其他选择额。

网友A:
粘度是相对于温度来说的,在生产中降低粘度的通常做法就是升温,比如沥青、燃料油、蜡油都是升温然后输送的。

甘油粘度是多少偶不清楚,不过如果要想让其流动必须升温,既然能够流动了,那么测量其流量也就没有难度了,沥青、渣油的粘度偶想比甘油的粘度高,但是其很多流量计都使用过。

偶厂测量沥青的流量计曾经用过好多型号,有腰轮(罗茨)、椭圆齿轮、双转子等容积式的流量计、也有高温型的质量流量计,还有在线生产控制中的孔板、楔式流量计、靶式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