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补插怎么调试啊

楼主(2013-11-21):
如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伺服的参数调试要注重哪些呢?毫无头绪,求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A:
首先你控制伺服的东西是运动控制器?还是简单的PLC ,简单的PLC是否支持圆弧插补。并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圆弧插补的。如果支持那么他的帮助文档会有详细介绍。伺服的参数很多,具体看你的伺服控制是用什么模式,扭矩,速度,位置,这3种控制模式你想要哪个,参数设置也不同。 但是基本参数是共用的,你的伺服是什么品牌?

楼主:
对: Mr袁--王者之师 我用的是 20GM模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伺服是三菱J4系...

伺服是sanling三菱J4系列,用位置控制模式,列如:圆弧补差出来的图形出现微小锯齿,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该重点检查参数一致性,或者gensui跟随误差什么的 ,(错字多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