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300加密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小弟单位在10年招标了一个工程,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迟迟没有交接,今年突然要重新启动。找来了原厂家,估计上面闹的不是很愉快,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走后对300进行了加密,可能是要谈什么条件才会给密码。他们走后给了我一套程序,虽然有加密但是我在他们工作过程中观察到了密码,所以程序我有。对方对CPU(315-2DP)上传程序进行了加密,对online进行了加密。小弟没有接触过,有些问题请大神指教。

 1)有没有简单可行的办法直接可以操作程序

 2)如果我更换了MMC卡,并且重新下载程序,设定的密码是否仍然存在?

 3)如果我更换CPU,设定的密码是否仍然存在?

 4)如果CPU+MMC全部更换可行性有多高?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吧,上面解决不了的话工作还是还做的~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下载程序覆盖的;

清楚存储卡;

这家公司真是很牛叉,做技术的做到这样;其实根本没什么可以保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下载程序覆盖的;清楚存储卡;这家公司真是很...

  具体公司高层什么勾当咱就不参与了。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复位存储卡,然后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越过密码那一关了么?我就害怕密码是对CPU或者别的负责的,清除了也没用,能详细店介绍下么?

网友B:
将MMC卡复位即可清除密码,然后将程序下载就可使用。

选择“PLC”菜单中的“清除”命令,显示出清除对话框后,选中“所有项“,并单击“确定”,输入"clearplc"(不分大小写),可以继续清除全部(clear)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MMC卡复位即可清除密码,然后将程序下载就可使用。选...

  您的意见中是分为了俩步?还是说我只要清除MMC就可以?因为现在上面还没有定论所以我不能去实践,问题多了些。麻烦您了。还有您说的PLC中清除是指我的下图么?

网友C:
你在哪 这个问题能解决的密码能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