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系统下GX无法写入PLC

楼主(2013-11-21):
大家好,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就是在WIN732位的系统下装最新版本的GX8.86三菱编程软件无法跟PLC连通,PLC写入就出现图1的提示。

我用的通讯线是RS232。在硬件管理器中有显示COM1。初步以为是驱动问题,但是更新了几个都还是这样的问题。求试过在WIN7装过GX的大侠们帮下忙。谢谢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通讯线的问题吧?我遇到的都是这原因。一个USB转232的线,一个与PLC连接的编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通讯线的问题吧?我遇到的都是这原因。一个U...

通讯线试过了没有问题。可能是WIN7系统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关掉杀毒软件  试一试

网友C:
兼容性问题。

GX Developer  8.91V或之后版本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