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极开路输出能不能降压?

楼主(2013-11-21):
我是新人,也不知道板块有没有发错,请大家多包涵~

现在案例是这样的,我们想用LabVIEW来采集实验台上传感器的模拟信号。

其中有一个是光电传感器,就是监测物体的有无,放大器型号是Keyence的LV-N11N,输出是npn集电极开路,但是这样的话,貌似高电平时候,输出电压就会在30V左右,而我们现在的NI(National Instruments)的数据采集板卡只能采集 -10~10V的信号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将这个传感器的高电平信号降到10V以内,同时避免信号干扰之类的现象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串个电阻不就行了。。。弄一堆英文古怪名词,整的好像高科技似的伤不起

网友B:
可以按下图改动:

  用2个电阻:R1=10KΩ, R2=5KΩ,将R1一端接传感器的电源(+30V),另一端接R2的一端,且与传感器输出口相接作输出点。R2的另一端接地(GND),这样当传感器内晶体管截止时,其输出为R1与R2的分压值(即30×5÷15)=10V,当传感器内晶体管导通时,其输出=0V,即可实现0~10V变化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阻不就行了。。。弄一堆英文古怪名词,整的好像高科...

 我没有说我农的是高科技,我只是把使用设备的型号列出来,也方便参考。至于名词是否古怪,并不是我起的名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下图改动:   用2个电阻:R1=10KΩ, R...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