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坡道只踩刹车就足够了吗?

楼主(2013-11-21):
  从山上下来的车子为什么到了山下就会发现煞车皮坏掉了呢?原因很简单,大家一路踩着煞车下山,到了山底下煞车来令当然已经烧焦了,失去了摩擦力,自然也就失去了煞车的力量了。或许有人要问,如果踩着煞车下山会把煞车烧掉,难不成开着这样的下坡路段不要踩煞车吗?那岂不是就一路冲下山谷里头了吗?
  当然不是要各位车主下坡的时候不踩煞车,而是要教各位另一种煞车法,使用发动机煞车减缓下坡时的车速,以避免连续地煞车加重了煞车的负担。如何使用发动机煞车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把排档排人低档,然后放松油门就可以了。因为在排档位于低档的状态下,发动机的转速会与车轮的行进保持连动,而当你放松(不是放“开”)的时候,油门仍能控制发动机的转速,而发动机的转速则能控制着车轮行进的速度,以减低车辆因位能转换成动能所增加的速度。更简单的一句话呢?就是用发动机来拖着车速。
    问题是,该用哪一个档位来进行发动机煞车呢?而且油门要放得多松呢?一般而言,下坡时使用发动机煞车的档位应该和上坡时所用的档位相同,也就是说假如你爬这个坡的时候用的是三档,下坡的时候也就可以用三档以达到发动机煞车的效果。不过我想很少人会记住自己爬哪个坡的时候用的是哪个档,而且更有可能的是,你从这个山头爬上来,而从另一边下山,所以根本不知道爬这个坡要用哪一档。所以你可以试着摸索档位和坡度的关系。原则上,越陡的下坡应该用越低的档位,缓一点的坡度则可以用比较高的档位。如何判断自己所使用的档位适合不适合呢?如果你使用的档位过低的话,放开油门之后车速会变得很低,发动机转速也会升得很高,这就是发动机煞车过度的现象;相反地,如果使用的档位太高,你根本感觉不到煞车的效果,放开油门车子还是会很快地向下滑,根本就没有发动机煞车的作用。这种感觉只要多试一两次就知道了。
    在选对了正确的档位之后,你就可以用油门来控制发动机煞车的力度了。在比较平缓的下坡时,你可以轻踩油门保持适当的速度,而在坡度稍陡的路段则可以放开油门,让发动机煞车的力量发挥出来;至于更陡的坡段就必须使用煞车了,但如果一路下坡还需要常常使用煞车,就可能是档位太高了,二你可以选择较低一点的档位以进行发动机煞车。

网友A:
北方(记不清是哪里了)那边有一个死亡盘山公路,每年发生车祸不计其数,事故认定结果都是因为刹车烧毁或磨损,车辆划入悬崖不计其数。

事故后,有人不禁要问,盘山公路坡度不大,也很宽敞,为什么这么多车辆失控呢?

后来才知道,由于山路太长,一路下坡,平凡的踩下刹车,导致刹车片摩擦高温失去制动效果。

一样的道理,挂抵挡用发动机来拖住变速箱。

网友B:
这个学车时学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学车时学过的...

网友D:
如何判断自己所使用的档位适合不适合呢?如果你使用的档位过低的话,放开油门之后车速会变得很低,发动机转速也会升得很高,这就是发动机煞车过度的现象;相反地,如果使用的档位太高,你根本感觉不到煞车的效果,放开油门车子还是会很快地向下滑,根本就没有发动机煞车的作用。这种感觉只要多试一两次就知道了。

网友E:
是不是挂一档更稳妥,更安全.

网友F:
    楼主这是书上知识,其实小车人家一般都是不允许空档滑行,一般也是下坡带档减速 ,而柴油货车,一般下坡也是低速档,一般在 3 档,且在下坡过程中将排气刹车打开,也就是将发动机的排气管关闭,让洗车活塞运行减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学车时学过的...

 大多数司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