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3-11-21):
欧姆龙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怎么写 要先做些在做那些,还有就是把伺服电机画到电路图中,怎么画?谁来帮助帮助我、 谢谢了

网友A:
1伺服你想用如何控制,位置,扭矩,速度?

2伺服是什么品牌

3伺服的控制方式不知道,那么他的接线图也是没办法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伺服你想用如何控制,位置,扭矩,速度?2伺服是什么品...

循环程序,5秒15°,后停下,1个小时后在继续转动,  伺服是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