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替输出程序 qingzhijiao

楼主(2013-11-21):
请各位指教  有无更好的方法  新手

网友A:
应该叫轮流输出,看看这个。。。。。。

楼主:
哥学习了  谢谢组织

网友B:
楼主,好想可以用ALT指令吧!

网友C:
我也想了一个方法,不但可以两个交替,三个三十个也可以交替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了一个方法,不但可以两个交替,三个三十个也可以交替哦!

好办法  领教了